不知道ATMEL的picopower技术的AVR是不是比TI的MSP430还牛!

楼主(2007-06-11):
不知道ATMEL的picopower技术的AVR是不是比TI的MSP430还牛,想拿过来用用,OURAVR好象没有货呀?

网友:
PIC的低功耗做的也不错

网友:
比如 ATmega169P 就是采用 PICOPOWER技术的,后缀是P的芯片都用了这个技术的。

至于在功耗上能否真的比MSP430还低那就 是仁者见仁了。

网友:
要低功耗,都是 待机->迅速进高速时钟干活->继续待机。

待机时功耗各家都差不多的,

430的特点在于快时钟的起振速度很快,好像只要1uS。

网友(2008-01-11):
已经上市了,像ATmega169P都卖了很多了~~
欢迎交流laurenceliu@cellwiz-tech.com 13925005160 刘生

网友:
【4楼】 mig29 笨笨兔:说的非常正确。

网友:
人家430单片机在外部32768跑的情况下,内部Timer计时,睡眠电流是1uA以下,号称一个小纽扣电池做的实时时钟可以用10年以上,人家从睡眠到唤醒,以前是1us就可以工作了,现在做的是零点几了,人家有DMA,你的单片机盖着被子睡觉,AD自己采样干活,当采集数量满足你设定的数量后才叫醒你干活.....
430性能牛....价格更牛.....

我们的AVR单片机在外部32768跑的情况下计时睡眠电流是30uA左右,在内部RC 震荡下最低功耗也至少6uA,而且有些单片机没这中功能
我们的AD速度好慢,而且很费电

别说我们的AVR超过430了,能达到430标准我就谢天谢地了,因为AVR的性价比基本无人能比....但是最近听说NEC的东西开始打入中国市场了,性价比和抗干扰堪称一流...据人测试抗干扰超越PIC

网友:
既然能号称业界第一就是有原因的,picopower技术的原理好像是在使用过程对不使用的模块进行完全掉电,以节省电力消耗,好像连不使用的FLASH都给关了???
上个指标图

网友:
十分喜欢AVR的picopower,希望价格和供货能到位.....

网友:
这些指标只能说明个大概.....不能太说明问题..........

主要看谁能设计出间歇式工作的产品的平均等效电流最低(这就要看综合素质了...呵呵..),毕竟不是大家常年累月的深度睡眠不干活的....

网友(2008-04-22):
TI就是430功耗做得低

网友:
430的ad并行的,可以同时转换,
貌似没人能赶上(要是不用的话单说)

网友:
同意思【12楼】 ATMEGA_007

运行时的电流也很关键!

网友:
能和PIC就不错了!
还要和430比?

不知天高地厚吧?

网友:
呵呵

普通AVR和430比功耗的确是不知天高地厚,430出来10年左右,出来的时候,TI公司广告就是“功耗低的极端”,功耗性能到目前还没发现能超过他的单片机

Picopower系列广告打的不错,但是实测功耗性能的确比普通AVR好不少,相对功耗也是一般般,但是已经能满足很多应用了,可惜很难订货

据说XMEGA采用了改进的Picopower技术,不知道怎么样?看Picopower系列订货的难度,就可想而知XMEGA系列了.......

网友:
差距多少?

大家都说自己是低功耗,差距到底多少?
数据说话:

msp430f149  正常运行电流  1 MHz 2.2 V 典型280uA 最大350uA
                          1 MHz 3 V   典型420uA 最大560uA
            睡眠模式电流  2.2V +25°C  典型0.1uA 最大0.5 μA
                          3.0V +25°C  典型0.1uA 最大0.5μA
            IO口泄漏电流  50nA
            睡眠唤醒速度  6uS

PIC18LF4520   正常运行电流  2.0V 1MIPS 典型0.8mA 最大:2.0mA
                            3V 1MIPS 典型1.3mA 最大:2.6mA
                            5.5V 1MIPS 典型2.5mA 最大:5.0mA
(说明:运行于FOsc = 4M,RC_RUN mode)

              睡眠模式电流   3.0V +25°C  典型0.03uA 最大1.5 μA
                             2.0V +25°C  典型0.02uA 最大1.0 μA
              IO口泄漏电流   1uA
              睡眠唤醒速度   ?

ATmega164P   正常运行电流   2V 1MHZ 典型400uA 最大:500uA
             睡眠模式电流   3.0V +25°C  典型0.2uA 最大2 μA
             IO口泄漏电流   1uA
             睡眠唤醒速度   ?

可以看出,无论是PIC的那瓦技术,还是atmel的picoPower技术,在低功耗上都无法和msp430相提并论.

PIC的那瓦技术在睡眠模式性能和msp430相当,运行模式效能差一些,
atmel的picoPower技术运行模式性能不错,睡眠模式性能达不到msp430和PIC的水平.

msp430F149还是比较老的型号,据说新型号更厉害,由此可知msp430大力宣传自己是超低功耗,还是有底气的.

网友:
实际上,同样地1MHz运行时,
msp430远比avr效能搞,
msp430是16位的,
牵涉到大于8位的计算,是avr这种8位机器效能的好几倍

网友:
就是和PIC也比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