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装系统出问题了?

楼主(2007-06-12):
我的电脑进病毒了,现在重装系统,以前我自己装过一次成功了的.这次就不行了,

装的是XP的.先生进COMS设置,CDROM起动.(三个选项我都选的CDROM,然就保存后,就开始了,先是读取信息,在提示我格式化及分区,(我只把系统盘格式化)然后复制光盘的内容,等到显示100%后就自动重新起动,(重起后进入硬盘安装的哈)

重起后,点DEL在进入设置,将第一次起动改为硬盘起动,可是改了,在进入,还是进入我的光盘里,又开始读信息,提示分区,又复制,完后又重起,又开始进行同一个运作.这是怎么回事?

最后我把COMS设置里三个选项都改成硬盘起动,可还是那样反复读光盘.我不小得怎么办?

我的主板是INTER 915GV

硬盘是串口的.不是并口的

CDROM是并口的.

是不是哪里设置上有讲究?

楼主:
进Integrated Peripherals

这里面是不是可以设置串口(从硬盘)起动?没有吧?

现在的情况就是只认并口(CDRAM)不认串口(硬盘)

我都搞了半天了,还没搞定,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做个ghost 不就完了!到时候出问题一恢复  就ok!

网友:
进CMOS能不能看见你的硬盘啊?

还有重启时候把光盘拿出来.

网友:
现在是解决问题,跟GHOST没关系.何况GHOST占的空间大,对于害量小的硬盘,工作起来就慢了.

CMOS设置IDE口都是自动检测.只能检测到光驱.硬盘检测不到.开机自检时只能看到光驱,

将起动方式都改成硬盘起动,可自检还是找不到硬盘.

你说找不到硬盘呢,又能进进分区和格式化,真是怪得要命.

网友:
注:CHXUEAVR和zhpowerpcb为同一号人

网友:
硬盘格式化重新分区。

网友:
看看主盘是不是没有ACTIVE?

网友:
应该有个恢复出厂设置的选项,一般在最后面。

昨天我也中了,卡巴也没办法。早上刚装的,安装到进入WINDOWS用了大概二十多分钟,真爽!

楼主:
搞了好久现在好了,原因是主板上接硬盘串口不能用了,一共4个IDE口,只有一个可以用,其它的口接上给提示,因配置问题导至不能进入系统安装程序.啊晕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