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FLUKE196坏了,请大家给个维修建议。

楼主(2007-06-12):
我有一台FLUKE196示波器,一般很少使用,大约使用频率是两个月一次吧。没用几次就完了。这玩意怎么这么差劲?本来想用它来记录一下波形的(原来打算看遥控波形)那知道记录倒是记录了,但根本就不连续,出来的波形回放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电池早就坏掉了,前些时候A通道坏了,显示的数据很大,反正我一般只用一个通道,所以也没理它,继续用B通道。今天想用的时候才发现完全都坏了(感觉象死机)。两个通道都没有数据了,画面上连线都不显示了!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修?另外能否推荐一个型号?不行就不要这玩意了,一共用起来还没五十次就完了,相对价格也太高了吧!!国外产品质量也不怎么样啊。必要时换个国产的吧。

网友:
这东西本来就是国产的吧? 另外,也可能是你使用不当吧?

楼主:
使用不当我倒是可以保证没问题。基本使用还是会的,另外我测量的全是低压信号,最大不会超过24V,如果这都能坏,我没说的了。现在是机器有显示(屏幕亮),但两个通道都没有了扫描线了。这个到底是那里产的说实话我还真的不知道啊。不过就这质量应该对不起它的价格啊。刚才去看普源的示波器了。感觉不错啊。

网友:
是吧,我也觉得不错。

淘宝上有修fluke的,你去问问吧

网友:
如果菜单能操作的话,先试下恢复出厂设置。再把所有输入信号线取出,进入自动效准。看能不能解决,如还是不能就只能送修了。呵呵

网友(2007-08-10):
我在国外邮购了一台fluke124,还没到手,等待中........

网友:
流口水啊!联系Fluke试试,不过维修价格估计可以买1/3个了,公司里112保险坏了拿去换不算修理费光保险收了80。

网友:
嘎嘎 Fluke的东西不错, 我一指用 187的万用表 , 售后是终生的,连续他们修理一下。

楼主:
呵呵,我们这里的17的保险要价是180,晕倒,比普通表贵多了。那个196没法校准了。联系北京维修的说是现在已经淘汰了。可能没法修了。唉。没办法了。我用过很多FLUKE的仪表,质量是不错。我现在最喜欢用FLUKE17的万用表。自动换档速度很快,测量精度也很高。我曾经用校验仪校过。

网友(2011-06-22):
回复 楼主:

修好没,.没修好处理我算了,QQ1052185070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考虑 OWON 手持示波器,也具备记录仪功能! 型号 HDS3102M-N

网友(2011-09-28):
如果想要处理,可以联系我,qq:185836519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在国外邮购了一台fluke124,还没到手,等待中........

还可以在国外买?托熟人买的?

网友(2012-01-26):
福禄克配件很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