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忘记使用AVR的BOD功能!

楼主(2007-06-12):
作为一个正式的系统或产品,当系统基本功能调试完成后,一旦进行现场测试阶段,请注意马上改写熔丝位的配置,启用AVR的电源检测(BOD)功能。

对于5V系统,设置BOD电平为4.0V;对于3V系统,设置BOD电平为2.7V。然后允许BOD检测。

这样,一旦AVR的供电电压低于BOD电平,AVR进入RESET(不执行程序了)。而当电源恢复到BOD电平以上,AVR才正式开始从头执行程序。保证了系统的可靠性!

原因分析如下:

AVR是宽电压工作的芯片,当电压跌至2.5V,系统程序还能工作。这是有2个可怕的现象可能出现,

1。外围芯片工作已经混乱,AVR读到的东西不正确,造成程序的执行发生逻辑错误(不是AVR本身的原因)。

2。当电源低到临界点,如2.4V时,并且在此互上互下的,AVR本身的程序执行也不正常,取指令、读数据都可能发生错误,或程序乱飞、不稳定(AVR本身的原因,实际任何的单片机都是这样的),非常容易造成EEPROM、FALSH的破坏。有人问51怎么不会?实际上51也是这样,只是51内部没有直接写EEPROM、FLASH的指令,它的程序乱飞留不下痕迹。还有人有疑问:外挂EEPROM,掉电时怎么不会改写?实际是外挂EEPROM,当电压低于4V(2.7V)时,它已经不工作了,程序去改内容也改不了。而AVR内部的东西在临界电压时都能工作,但非常不稳定。

AVR的BOD功能必须要使用,我早期使用51时,凡是产品外部都要使用电源监测芯片,现在AVR自己本身就有该功能,一定要使用。

这些教课书上是没有的。

网友:
恩,受用了,谢谢老师

网友:
谢谢马老师,受教。

网友:
马老师不说,还真不知道这个功能的重要性,十分感谢!

网友:
BOD我也专门测试过,对于AVR单片机非常重要。我专门做了慢速上下电测试,打开看门狗,打开指示灯,就做个非常简单的程序,但慢速下电的时候,电压要非常低才会使指示灯停止闪烁,此时电源指示电流也不大,但当慢速上电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就发现电源急剧增大,达到几百个毫安。指示灯也不闪烁了,(外部没有其他电路了,输入都采用上拉),电压根本就没敢升到5V!我怕将芯片烧掉啊。不过从这里非常明显看到看门狗根本就没有用,内部什么情况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程序根本就没有运行,看门狗也不知道干什么去了。最后加上BOD,就可以随便试了,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
经验之谈啊!

感谢马老师!

网友:
马老师几年前在我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上,指点过我.原因就是BOD功能没有打开,现在想起来仍记忆犹新.

    再次感谢马老师!
-----此内容被zhb2000于2007-06-13,00:14:19编辑过

网友:
刚知道它的重要性。

谢谢马老师!

网友:
昨天在南瑞做EMC试验时,有个试验项目:电源暂降和跌落,单片机的这个功能就体现出来了..........

网友:
那么说像一些MAX809之类的复位蕊片都可以不要了哦

网友:
请马老师帮我看一下我的看门狗程序,怎么就是不叫啊

   #asm("cli");

   #asm("wdr");

   WDTCSR=0x18;

   WDTCSR =0x0F;

   #asm("sei");

网友:
感谢马老师~!

网友: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复位后怎么继续运行之前的程序?

因为通常的程序结构是复位后先清RAM。

即使能区分开来了是BOD复位,那么,到底此时的RAM内容是否还能信?

看到有些人的建议是RAM分成3块,BOD或者WDT复位后做3选2判断,但是我想不出怎么在程序中实现这样的思路。

比如说,控制马达,上电复位后需要按一个键启动,如果是马达运转过程中MCU复位了,那么复位后,还必须让马达继续运转(但是又不能要求用户再去按键)。

9楼能否说说你的程序结构?

楼主:
【14楼】 mig29 笨笨兔:

这就要使用断电保护的设计了,在我的《M128》书第5章中有相关内容的介绍。

网友:
利用非初始化变量就可以实现你的功能了。如果不知道的话,也可以用指针,方法比较多的。复位并不会清除RAM,但掉电就不一定了,一般是在内存区域加个标志,如果复位后检测数据未发生变化,则认为没有丢失数据。

网友:
这个和 外部复位芯片 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个人认为。

楼主:
【16楼】 ssyniuej

单单依靠BOD功能的话,你所介绍的方法是不可靠的。

我们在这里就是讨论的掉电(包括电源大范围的变动,不稳定)情况,BOD可以使电压低于4V时AVR进入复位,尽管不清除RAM,但你怎么知道这次电源下降有没有到2V后马上再上来?那么在低于2V时,AVR中的RAM数据发生什么变化?哪些变化了?哪些又没有改变?在这种临界的状态下根本不能做出正确的估计。因此,正确的方法只能以最坏的情况考虑,那就是掉电!!掉电就意味着RAM中的数据全部无效了。

网友:
牢记马老师的教导!

楼主:
我在《M128》书第5章中介绍了掉电保护的设计方法,这也是我在实际产品中所使用的。尽管没有具体的程序,但方法介绍的非常清楚,是依靠软件、硬件、再配合AVR的BOD综合的应用。

该产品控制6-7个马达工作(包括正反转),在一个执行过程中的任何时间都可以把整个系统电源拔掉。只要再次上电,程序能使该执行过程继续进行(如掉电前执行了30%,那么再次上电就从30%处继续执行),而不是从头开始。

该产品已经4年了,每月4-5K。

楼主:
17楼,差距是什么?

网友:
顶,感谢马老师!

网友:
  由于没有开启BOD功能,我一上电就读EEPROM,把我整惨了。

  由于产品支持热插拨,因此必须测试上电瞬间来回插拨产品,结果EEPROM非常容易造成混乱。

网友:
回马老师,这种方法是对于电压过低的确是不可靠,但是这里如果打开了BOD就可以检测出来是否发生过低压,如果发生低压则认为数据无效,而在其余时候则检测数据是否有被破坏。但说实话如果为了保证完全不错,那么要做的工作太多了。以前我曾经做了个自动保存现场的功能,其实就是在外部加了个电压下降检测功能,检测稳压电路前面的高压是否下降,因为在外部电源消失的时候,电容还可以供一段时间的电,足够我写EEPROM了,现在对于AVR其实很方便的,因为可以在启动后检测一下复位状态,然后做相应的操作。以前也曾经因为板上有个12C887,所以把一些关键数据写到那里面,所要的使用都要配合自己的硬件和软件来工作的,并没有什么完全固定的方法。对于楼上的说法,套用一句广告词:我一直在用,呵呵。用EEPROM一定要打开BOD,否则很容易出现问题。象我做的东西,上电后要从EEPROM里面读取大量的配置数据,另外还是在工业现场使用,所以都会打开BOD的。

网友:
24楼的所说的,上一个月给客户做东西我也碰到了,深有体会,如果用eeprom一定要打开BOD。

网友:
但是打开BOD后,会是干扰复位的几率大幅度升高的,怎么办?

网友:
【26楼】:干扰复位总比程序乱跑引起不可预测结果好~

网友:
我的有一个东西,有M48做到的功能是掉电时将数据写到EEPROM里,我打开BOD,检测电压是2.7V,这样可靠吗,还是检测电压是4V好一点,如果是4V我担心只1V的差,不能可靠将数据写到

EEPROM里??

网友:
我也打开了BOD,但是还是会有读EEPROM乱的情况. 少到但是会有... 我现在都怕用内部的EEPROM了.

网友:
不打开BOD如果电源出现问题就不是程序乱跑的问题了,可能是程序根本就不跑了,如果乱跑还可以让狗把它逮回来,如果不跑呢?没办法了吧。如果打开BOD程序经常复位,一般就该找一下电源的问题了。如果电源好的话,不容易出现BOD复位的。

网友:
我使用的干扰就是用接触器的方法,把线圈的控制线绕到CPU最近的PCB上5圈,然后用手拿着直接往端子上碰触使继电器不断的动作,可以看到碰触时产生很强的火花。接触器是220VAC22A的小型的那种。此中方式要比用开关控制接触器的干扰强很多倍。结果是我开了BOD则发生频繁复位,大概接触器动作5-6次就一次复位。关了BOD则没有了,但是如果频繁开关CPU的电源,则有可能会使程序不启动(死机),最后采用了打开WDTON熔丝的方法就没有开不了机的问题了。目前我没有发现有开关机引起的EEPROM错乱的问题,到是有一次工作过程中突然复位,然后所有的EEPROM的数据全部变为00,那个产品当时是开着BOD的。CPU是M48,BOD=2.7V。

楼上的,WDT的振荡是独立的,程序不跑了,也好使。

网友(2009-03-03):
很好,受教了

网友:
感谢马老师!

网友(2009-05-31):
有这个设置真的不错,我上次就是看到了这个贴子,后面怎么也找不到 当时一下就晃过去了 终于找到了 标记一下

网友:
以前一直没有注意,标记一下,谢谢!

网友:
很久的帖了,不过马老师知识渊博,值得学习

网友:
嗯,的确如此.

网友:
顶一下,看大侠的讨论真是受益匪浅啊

网友:
学习啦。很有用啊!谢谢

网友:
不错,下次设计一定要用上。

网友:
看门狗在上电的时候不能用:
因为看门狗生存的前提是:电压基本稳定的时候,可能有些干扰,但无大碍,慢速上电,看门狗首先就不好生存
不知对不

网友:
标记,受教了

网友(2009-11-12):
请问马老师:

    使用ATmega8L的芯片它的工作电压为2.7V~5.5V,使用BOD功能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使用ATmega8不带L的芯片它的工作电压为4.5V~5.5V,这时使用BOD功能已经没作用了,那单片机到4.5V以下时就不工作了,那它还会不会冲乱 EEPROM 呢?

网友:
受教了,拜谢

网友:
我設計的產品,沒有一個能開BOD 的, 原因他要耗電呀.
休眠時,會把充電電池拖壞的.所以產品的可靠性方案我搞了
三年.前兩年才搞定,難阿!

网友:
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谢谢马老师的热心指点

网友(2010-10-07):
谢谢指导啊,今年的沙发

网友:
这个都加了

网友:
mark,好经验,多谢马老师。

网友:
mark  感谢马老师!

网友:
确实如此,感谢马老师

网友:
高手之间的辩论,值得我们深思~!

网友(2011-02-26):
回复 网友A:
有这个设置真的不错,我上次就是看到了这个贴子,后面怎么也找不到 当时一下就晃过去了 终于找到了 标记一下

什么设置??

网友:
又涨见识了

网友(2011-05-18):
刚知道它的重要性。 同样感激,谢谢

网友:
其他的mcu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值得记号参考

网友:
经验之谈,

网友(2011-12-28):
回复 网友B:

【61楼】kmingroy
我設計的產品,沒有一個能開bod 的, 原因他要耗電呀.
休眠時,會把充電電池拖壞的.所以產品的可靠性方案我搞了
三年.前兩年才搞定,難阿!

这种情况下如何搞定的,烦兄弟指教一二,我怕是也碰到你相同问题了

网友:
很遗憾,开BOD相对来讲太耗电了,有些场合还真不能开,咋办?

网友(2012-02-14):
我们有一批车载的用STC12的芯片,没有用电源监控,结果几个月后芯片就要重新下载程序。
惨痛的一个教训

网友:
学习了!谢谢马老师!

网友(2012-08-06):
谢谢老师啊!学习了

网友:
马教授的经验很重要啊,细节决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