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红外对管的使用方法,有简单测试电路

楼主(2007-06-13):
最近要用到反射式红外对管,但怎么测试都接到不到.是不是要调频才可以用,但我的距离只有几个厘米,卖红外对管的人说十几米都可以.......

以上是所用的对管和测试电路.....

网友:
我刚做完一个红外对管转速测量仪,里面用到了你说的红外管,你说测不到接收,我不知道你用什么测的,如果是电压表,可能是电压太小。我做时在接受管脚处连接了一个三极管放大电路将电流放大才测到的,不放大的话光电流很小的。还有你测量时如用你粘贴图中的分离管最好能将其包裹好,测量距离尽可能的近,如可以最好选用模块化的,市场上有卖的,把两个对管都欠进一个做好的凹槽中,几块钱一个。

网友:
十几米肯定要调制载波了,红外发射的都是那一种,接收的有两种,虽然都是两个脚的,一种是二极管形式的,一种就是你贴出来的三极管形式的,发射的一般工作电流大小可以到20mA,极限是到100mA,接收的,二极管形式的要反接,并串一个几M的电阻,I/O口直接连上去读取电平变化,如果有接收到,则通了,近点电流是uA_级的,偶发射20mA,试过二极管形式的接收可以到40厘米,三极管的差不多只能到15cm左右,

楼主:
哗,要并一个几M的电阻这么大呀??我只用了一个10K的,可能问题就在这.我试试先.我用的也是二极管形式的.

1楼所提的凹槽的我也用过,是对射式而不是反射,我买的是五块一个,太贵了,用不起....

再请问二楼的,二极管形式的要反接是不是负脚(短脚)接高电位,正脚(条脚)接低电位??
-----此内容被pcwinner于2007-06-13,15:36:37编辑过

网友:
偶的运用比较简单,就只要简单的判断中间有无阻挡物,所以I/O口判断电平变化,因为是TTL电平,所以越远,导通电流就越小,但是由于电阻很大,所以电平变化就能马上体现出来,远了,上面的电平低于极限值,就判断为不通了,但是实际上还是有极其微弱的电流经过导通的。

二极管形式的接收管,你不反接,电压加上去就变成一直导通了

网友:
凹槽的1.5元而已啊

楼主:
可能大小不同吧,我只买了十个,量少吧.卖的人说是进口的

网友:
距离近的原因在发射管上,如果一直对发射管通电,电流很小时PN结也会出问题,不好定名这个问题,暂且叫“过热”,尤其是在小功率发射管上;

如果采用50%的38KHZ载波调制连续发射,还是会出现距离近的;

    去年俺作红外线拦截墙出现这个问题,改作发射0.1秒,间隔0.9秒再发射,同样一个5mm的发射管(电源电压5v),同样的20欧姆限流电阻,接受距离马上增加到14米左右;

如果采用间隔半秒发射半秒,距离马上下降到只有4米左右;

    后来在小日本网站看到一个红外线发射管的实测照片,k,再连续通电50毫安5秒后马上拍的红外线成像上,PN结的温度有近83度;解释为:在结温升高到55度以上时,PN结已经成为一个“电阻”,红外线的辐射已经下降很多,PN结的温度与红外线辐射的升降曲线接近2次方程曲线,建议在需要较大功率和距离使用时必须保持PN温度在40度以下;

这下搞明白了;

   在小日本的www.cityfujisawa.ne.jp网站上,红外线PPM遥控器的发射管一大堆,是因为PPM编码方式载波的高电平占空率较高,至少有15%,不得不用较多的发射管来取得大功率和距离;

俺的解决方法:将PPM的0.4毫秒高电平降到0.1毫秒,这样8通道的PPM编码脉冲占空率就只有0.1毫秒*8/20毫秒=4%,赫赫,接受距离立马上去了。7.2V电源,限流电阻20欧姆,10只5毫米发射管就做到了35米的有效发射接收距离;

楼主:
限流电阻20欧姆....不会吧.就算是5V的话也有200ma的电流(发射管有1V左右的压降)呀...

这么大的电流发射管不会烧吗?

网友(2007-09-02):
一楼的高手,你做的红外对管转速测量仪是不是用单片机控制的呀,是用凌阳大学的SPCE061A这种型号的单片机控制的

网友(2008-03-06):
将发射和接收做在一起的叫什么啊,能不能给各名字啊,我在寻找

网友:
8楼,不是持续这么大电流,是脉冲。像我们经常用到的家电遥控器,一般的输出信号要经过38KHZ调制,这个38KHZ调制脉冲占空比30%多,算的时候只能算平均电流,比如占空比50%,那么200MA电流平均一下相当于100MA。一般只要这个平均电流不大于发射管的额定电流即可。这样有利于远距离通讯的。

网友(2010-02-03):
mark,原来红外管要用调制,降低发射占空比。受教了

网友:
原来如此,正在做一个关于这的东西

网友(2010-03-06):
要看你用对管来做什么用,如果是传送信号的话,用调制。如果只是判断中间有无遮档物的话,不需要调制,要增加距离,就需要加大发射的电流,我们在管子上加瞬间1A左右的电流,距离最多做到了100米左右,只要占空比在1%以下,不会损坏管子。

网友(2010-05-25):
如果占空比50%会有什么后果?
如果用2脚红外管接收,在发送端调制38khz,接收端能接收到正确38khz波形吗?我测试了下发送低电平调制38khz,但接收端只接收到低电平,而没接收到38khz信号?

网友:
楼上,38KHZ的只是载波,红外接收端收到载波正确情况下是低电平。信号波注意波特率,如果用单片机发射一般在2400或更低,高了信号容易出错。

网友(2010-11-14):
我刚实际弄了一下,那个电流变化也太小了。
我5V供电,在这坛子里看到说要串一个几M的,我就串了个1M的,不行,10M还不明显,我就把N个10M串联,总算明显了,估算了一下,那电流的变化大概也就是0.1uA不到。
我的发射管电流是12mA左右,没调制,至于距离,就是一根手指头。
这变化也太小了吧,难怪我以前刚买的时候,随便搭着想试试,一点都没反应。

网友:
搞错了,搞错了,还要更小,我震惊了,到底是我做错了,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
额,额,补充一下,我刚才纯粹抱着反其道而行之的思想。
我用了小阻值电阻就好了。
820欧,还有3,3K都可以。
我想,这也不奇怪吧,那么大的阻值以整下去,整个电路的电压要变大一点是不太可能的。

网友(2011-07-13):
真是巧,我公司现在接个案子,就是测试这个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发射和接受在一起的话,就可以选一体式光反射红外对管了,貌似一块多钱~~~

网友:
过热!学习了,看来最好还是要调制的。

网友:
红外对管的使用方法

网友(2011-08-28):
好。。。我也在做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st168

网友:
回复 网友B:
神奇啊...

网友(2012-06-27):
求十几米的电路图!!

网友(2013-02-18):
红外发射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