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一步一步建立CAN通讯

楼主(2007-06-13):
CAN通讯的优点在此就不多说了,10公里,5Kb/s的速度是能保证的。

第一步:硬件环境的建立。

    这里采用的是SJA1000作为总线控制器,CTM8251模块作为总线驱动器。MCU采用的是MEGA16:利用I/O口模拟数据总线,当然也可以使用有总线的MCU:MCS-51,MEGA8515等。

    原理图如下:

第二步:SJA1000的控制

    首先阅读下SJA1000的手册,基本了解下SJA1000的结构,主要是寄存器方面的。还要了解下CAN总线方面的东西:BasicCAN,Peli CAN,远程帧,数据帧等等……

    SJA1000工作之前需要配置一下,才能正常工作,没有经过配置的SJA1000回拉坏总线的:组成网络的时候,如果其中有的SJA1000没有正确配置,这个设备会干扰总线,使其它设备的数据发送不出去。

    怎么才能控制SJA1000呢,请看下面的SJA1000读写的时序图:

    写的时序

    根据时序要求,可以利用I/O口模拟总线了:

    //**************************读SJA1000*************************//

uint Read_SJA1000(uint address)

{

  uchar data;

  asm("nop");

  ALE_off;

  WR_on;

  RD_on;

  CAN_cs_on;

  DDRA=0xff;          //数据口为输出

  PORTA=address;     //输出数据的地址

  asm("nop");//delay5us(1);

  ALE_on;

  asm("nop");//delay5us(1);

  //DDRA=0xff;          //数据口为输出

  PORTA=address;     //输出数据的地址   //再次输出地址,确保一致。

  asm("nop");//delay5us(1);

  ALE_off;

  //delay5us(1);

  CAN_cs_off;

  RD_off;

  asm("nop");//delay5us(2);

  asm("nop");

  DDRA=0x00;       //数据口为输入

  PORTA=0xff;      //上拉

  asm("nop");

  data=PINA;       //获得数据

  asm("nop");//delay5us(1);

  RD_on;

  CAN_cs_on;

  asm("nop");//delay5us(2);

  //dog();

  return data;

}

//**************************写SJA10000*************************//

void Write_SJA1000(uint address,uint data)

{ asm("nop");

  //uint temp1,temp2;

  DDRA=0xff;          //数据口为输出

  PORTA=address;     //输出数据的地址

  CAN_cs_on;

  ALE_off;

  WR_on;

  RD_on;

  asm("nop");//delay5us(1);

  ALE_on;

  asm("nop");//delay5us(1);

  //DDRA=0xff;          //数据口为输出

  PORTA=address;     //输出数据的地址   再次输出地址,确保数据准确

  asm("nop");//delay5us(1);

  ALE_off;

  //delay5us(1);

  CAN_cs_off;

  WR_off;

  asm("nop");//delay5us(1);

  asm("nop");

  //DDRA=0xff;

  PORTA=data;     //输出数据

  asm("nop");//delay5us(2);

  WR_on;

  PORTA=data;     //再次输出数据,取保一致

  CAN_cs_on;

  asm("nop");//delay5us(2);

  asm("nop");

  //dog();

}

    现在可以读写SJA1000了。

    配置SJA1000需要使SJA1000进入复位模式,然后对一些寄存器写入数据。在这里,CAN使用Pelican模式,速率为5K,双滤波工作,

    //*************************CAN复位初始化********************//

void CAN_Init(void)

{  uchar i_temp=0,j_temp=0;

    CLI();

   //Read_SJA1000(CAN_IR);             //读中断寄存器,清除中断位

   Write_SJA1000(CAN_MOD,0x01);

   while(!(Read_SJA1000(CAN_MOD)&0x01))//保证进入复位模式,bit0.0不为1,再写CAN_MOD

    {

    Write_SJA1000(CAN_MOD,0x01);

        dog();

    }

   Write_SJA1000(CAN_CDR,0xc8);    //配置时钟分频寄存器-Pelican,CBP=1,

                                   //关闭TX1中断与时钟输出

   Write_SJA1000(CAN_AMR0,0xff);   //配置验收屏蔽AMR0=0FFH

   Write_SJA1000(CAN_AMR1,0x00);   //配置验收屏蔽AMR1=000H

   Write_SJA1000(CAN_AMR2,0xff);   //配置验收屏蔽AMR2=0FFH

   Write_SJA1000(CAN_AMR3,0x00);   //配置验收屏蔽AMR3=000H

   Write_SJA1000(CAN_ACR1,0x00);   //配置验收代码ACR1=0:广播

   Write_SJA1000(CAN_ACR3,addr);   //配置验收代码ACR3=地址

   Write_SJA1000(CAN_BTR0,0x7f);   //配置总线定时--5kbps

   Write_SJA1000(CAN_BTR1,0xff);

   Write_SJA1000(CAN_OCR,0x1a);    //配置输出控制

   Write_SJA1000(CAN_EWLR,0xff);   //配置错误报警限制为255

   do

   {

   Write_SJA1000(CAN_MOD,0x00); //进入工作模式双滤波

   dog();

   }

   while((Read_SJA1000(CAN_MOD))&0x01);     // 确认复位标志是否被删除

   Write_SJA1000(CAN_TXB+4,ID3);  //配置发送缓冲区的ID3-

   Write_SJA1000(CAN_IER,0x07);   //配置SJA10000中断-错误报警/发送/接收中断

   SEI();

}

    在这之前,需要获取设备的地址,就是读取拨码开关各个脚的电平。需要注意的是,SJA1000使用的是双滤波模式,响应地址有:广播的:0x00,还有自己的地址:0x**。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一个系统中,主机的地址一般是0X00,从机地址从0X01开始,这里面如果有两个从机的地址一样,就很可能产生一些混乱。从机一旦多了起来,查找地址相同的设备就有些麻烦了。

  在程序的初始化的时候,进行SJA1000的配置。

第三部:工作程序

  接下来,做的工作就是CAN试发送,别小看这个试发送,这可是解决地址重复的问题的哦,还能检测CAN网络是否正常。

//****************CAN第一次发送    通讯地址测试2e*****************//

void CAN_first_send(void)

{ //uchar add_temp=0;

  uchar a_temp=0;

  uchar SR_temp;

  asm("nop");                    //延时

  NET_LED_on;   //打开网络灯

  do

  {

  a_temp=Read_SJA1000(CAN_SR);//读CAN_SR,直到SR.2=1:CPU可以发送数据

  dog();

  }

  while(!(a_temp&0x04))

   CLI();                            //关CAN中断,即总中断

  Write_SJA1000(CAN_TXB+0,0xc0);      //发送远程帧0xc0

  Write_SJA1000(CAN_TXB+1,0x00);      //发送转接器地址

  Write_SJA1000(CAN_TXB+2,addr);      //发送传感器地址

  Write_SJA1000(CAN_TXB+3,0x2e);      //发送命令码0x2e

  Write_SJA1000(CAN_TXB+4,ID3);       //发送ID3

  Write_SJA1000(CAN_CMR,0x01);        //启动发送,

  //网络故障错误在中断中处理,短接H、L,按复位,先亮绿灯,后黄灯亮

   asm("nop");

  //SEI();

}

SJA1000的中断引脚接到MEGA16的INT1上,需要在程序初始化的时候,配置一些INT1,使MCU能响应SJA1000的中断。

数据发送前,点亮网络指示灯,什么时候熄灭它呢,在发送中断中熄灭它。

下面看看MCU对SJA1000中断的一些处理:在这里只处理:接收中断、发送中断、总线关闭中断。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can_int:3

void can_int(void)

{

   asm("nop");

  CAN_IR_temp=Read_SJA1000(CAN_IR);  //读取中断寄存器

  if(CAN_IR_temp&0x01)   //接收中断

   {

    Get_RXB_temp();

    if(RxBuffer[0]==0x80)     //地址测试数据帧

          {

           reload(); //数据帧中有和自己相同的地址

          }

        if(RxBuffer[0]==0xc0)  // 远程帧则释放接收缓冲区

          {

                type=RxBuffer[3];  //读命令码

                //处理命令码

           if(type==0x30)

                  {    if(type==0x34)

                   {CAN_now_value_send();type=0;} //传瞬时值数据

               if (type==0x27)

                   {reload(); type=0;}//装置复位

               if(type==0x2e)

                  {active();type=0;} //通讯地址测试

          }

               Write_SJA1000(CAN_CMR,0x04); //释放接收缓冲区

   }

  if(CAN_IR_temp&0x02)  //发送中断

   {

        NET_LED_off;   //关闭网络灯

    ERR_LED_off;   //关闭故障灯

        CANBE_JSQ=0;   //复位总线关闭计数器

    asm("nop");

   }

  if(CAN_IR_temp&0x04)  //错误报警中断(仅有总线关闭处理)

   {         //读状态寄存器,SR.7总线关闭:CAN控制器不参与总线活动

     CAN_SR_temp=Read_SJA1000(CAN_SR);

          if(CAN_SR_temp&0x80)

          {

          CANBE_JSQ=CANBE_JSQ+1; //关闭次数加1

          if(CANBE_JSQ<CANBE_C)      //关闭次数小于设定值

            {

                do

              {

                       Write_SJA1000(CAN_MOD,0x00); //重新进入工作模式

                       }

          while((Read_SJA1000(CAN_MOD))&0x01);//等待进入工作模式

                  Write_SJA1000(CAN_CMR,0x01);  //启动CAN重新发送

            }

          if(CANBE_JSQ>=CANBE_C)  //总线关闭次数到达设定次数

            {

                   NET_LED_off;   //关闭网络灯

           ERR_LED_on;   //打开故障灯

                   CANBE_JSQ=0;   //复位总线关闭计数器

                       do

                {

                          Write_SJA1000(CAN_MOD,0x00); //重新进入工作模式

                         }

           while((Read_SJA1000(CAN_MOD))&0x01);//等待进入工作模式

                   Write_SJA1000(CAN_CMR,0x01);  //启动CAN重新发送

                   CANBE_JSQ=CANBE_C;  //防止CANBE_JSQ溢出

                 }

          }

     asm("nop");

   }

}

中断程序中,对命令码等于0x2e的处理程序是:active();

active()程序如下:

//************************通讯地址测试2EH***********************//

void active(void)

{

uchar temp1,temp2;

  asm("nop");                          //延时

  NET_LED_on;   //打开网络灯

  CLI();  //关CAN中断,即总中断

  do

  {

  temp1=Read_SJA1000(CAN_SR);//读CAN_SR,直到SR.2=1:CPU可以发送数据

  dog();

  }

  while(!(temp1&0x04));

  Write_SJA1000(CAN_TXB+0,0x80);       //发送数据帧0x80

  temp2=Read_SJA1000(CAN_RXB+1);

  Write_SJA1000(CAN_TXB+1,temp2);      //发送转接器地址

  Write_SJA1000(CAN_TXB+2,addr);       //发送传感器地址

  Write_SJA1000(CAN_TXB+3,0x2e);       //发送命令码0x2e

  Write_SJA1000(CAN_TXB+4,ID3);        //发送ID3

  Write_SJA1000(CAN_CMR,0x01);         //启动发送

  SEI();                               //开中断

  asm("nop");

}

大家仔细看看 active()程序的内容,发送了一个没有数据的数据帧:0X80,再回过头看看中断处理函数,里面有这段程序,    if(RxBuffer[0]==0x80)     //地址测试数据帧

          {

           reload(); //数据帧中有和自己相同的地址

          }

reload(); 程序很简单,就是停止喂狗,等待复位。复位之后呢,它会进行试发送,哈哈,接下来的两个地址相同的设备就“打架”起来了,现象就是一个设备不断复位,一个设备通讯灯不断闪烁。怎么样,很容易就判断出哪两个地址重复了。

   命令码等于0x27时,设备复位,一般是主机发送这个远程帧。

   0x34时,发送数据:

//************************瞬时值发送 34H*********************//

void CAN_now_value_send(void)

{

//uchar a_temp=0;

  uchar c_temp=0;

  js_now_send_value();  //计算需要发送的瞬间数值

  asm("nop");                     //延时

  NET_LED_on;   //打开网络灯

  do

  {

  b_temp=Read_SJA1000(CAN_SR); //读CAN_SR,直到SR.2=1:CPU可以发送数据

  dog();

  }

  while(!(b_temp&0x04))

   CLI();                            //关CAN中断,即总中断

  Write_SJA1000(CAN_TXB+0,0x84);      //发送数据帧0x84

  Write_SJA1000(CAN_TXB+1,RxBuffer[1]);     //发送转接器地址

  Write_SJA1000(CAN_TXB+2,addr);       //发送传感器地址

  Write_SJA1000(CAN_TXB+3,0x34);       //发送命令码0x34

  Write_SJA1000(CAN_TXB+4,ID3);        //发送ID3

  Write_SJA1000(CAN_TXB+5,CBDJ_Send_L);      //

  Write_SJA1000(CAN_TXB+6,CBDJ_Send_H);      //

  Write_SJA1000(CAN_TXB+7,GD_Send_L);      //

  Write_SJA1000(CAN_TXB+8,GD_Send_H);      //

  Write_SJA1000(CAN_CMR,0x01);       //启动发送

  SEI();                            //开中断

  asm("nop");

}

    发送了一个数据帧,这个数据帧有四字节的数据。

    CAN的数据帧最多支持有8个字节的数据帧,如果数据较多,可以分为多个数据帧,在命令码里面区分这些数据帧。

第四步:建立自己的CAN通讯网络。

    主机可以是一台有CAN接口的计算机,一般在计算机上装一个CAN接口卡,有ISA接口的,比如PCL-841;PCI接口的。CAN卡的销售商都会提供驱动,依靠驱动里面的函数,来控制CAN卡,此项不是专长,不好多说,反正就是这个思路。

    好了,昨天从南京回来的路上,就考虑发个CAN的东西。咱们这个论坛,目前还没有多少关于CAN的帖子,意在抛砖引玉…………本坛高手很多,尤其是有很多潜水的高高手~~~~

--------------------

程序中的一些DEFINE

//******************引脚信号定义***************************//

#define CS_1        (PORTB|= (1<<4 ))      //AD7705片选

#define CS_0        (PORTB&= ~(1<<4 ))

#define DRDY  (PINB&0x08)               //AD转换DRDY信号输入

#define NET_LED_off (PORTB|= (1<<0 ))      //网络故障灯高电平,熄灭

#define NET_LED_on (PORTB&= ~(1<<0 ))     //网络故障灯低电平,点亮

#define ERR_LED_off (PORTB|= (1<<1 ))      //装置故障灯高电平,熄灭

#define ERR_LED_on (PORTB&= ~(1<<1 ))     //装置故障灯低电平,点亮

#define DOG_on (PORTB|= (1<<2 ))          //看门狗高

#define DOG_off (PORTB&= ~(1<<2 ))         //看门狗低

#define WR_on (PORTD|= (1<<0 ))           //WR高

#define WR_off (PORTD&= ~(1<<0))          //WR低

#define RD_on (PORTD|= (1<<1 ))           //RD高

#define RD_off (PORTD&= ~(1<<1))          //RD低

#define CAN_cs_on (PORTD|= (1<<4 ))       //CAN高

#define CAN_cs_off (PORTD&= ~(1<<4))      //CAN低

#define ALE_on (PORTD|= (1<<2 ))          //ALE高

#define ALE_off (PORTD&= ~(1<<2))         //ALE低

#define FALSE 0

#define TRUE 1

#define CANBE_C 6                       //总线关闭次数设定值

//*******************CAN寄存器地址**************************//

#define CAN_MOD     0      //模式寄存器

#define CAN_CMR     1      //命令寄存器 只写

#define CAN_SR      2      //状态寄存器 只读

#define CAN_IR      3      //中断寄存器 只读

#define CAN_IER     4      //中断使能寄存器

#define CAN_BTR0    6      //总线定时寄存器0

#define CAN_BTR1    7      //总线定时寄存器1

#define CAN_OCR     8      //输出控制寄存器

#define CAN_TEST    9      //测试寄存器

#define CAN_ALC     11     //仲裁丢失寄存器

#define CAN_ECC     12     //错误代码捕捉寄存器

#define CAN_EWLR    13     //错误报警限制寄存器

#define CAN_EXERR   14     //RX错误计数寄存器

#define CAN_TXERR   15     //TX错误计数寄存器

#define CAN_ACR0    16     //验收码寄存器0

#define CAN_ACR1    17     //验收码寄存器1

#define CAN_ACR2    18     //验收码寄存器2

#define CAN_ACR3    19     //验收码寄存器3

#define CAN_AMR0    20     //验收屏蔽寄存器0

#define CAN_AMR1    21     //验收屏蔽寄存器1

#define CAN_AMR2    22     //验收屏蔽寄存器2

#define CAN_AMR3    23     //验收屏蔽寄存器3

#define CAN_TXB     16     //发送缓冲区首地址(工作模式)

#define CAN_RXB     16     //接收缓冲区首地址(工作模式)

#define CAN_RMC     29     //RX信息计数器

#define CAN_RBSA    30     //RX缓冲区起始地址寄存器

#define CAN_CDR     31     //时钟分频器

#define ID3         00      //ID3

-----------------------------

初始化程序

uchar main_ch=0;

IO_Init();           //I/O口初始化

INT1_Init();

GET_add();           //获取地址,地址为0,反复获取地址,直到不为0。

NET_LED_on;

ERR_LED_on;          //初始化中,点亮故障灯和通讯灯,

delay50ms(2);

dog();

delay50ms(2);

dog();

delay50ms(2);

dog();

CAN_Init();          //CAN初始化

NET_LED_off;

ERR_LED_off;

SEI();

CAN_first_send();    //CAN试发送

delay50ms(1);

dog();

void GET_add(void)  //地址获取程序

{

  uchar add_temp=0,add_temp1=0,add_temp2=0,add_temp3=0,addr_temp=0;

   do

   {

      dog();

      NET_LED_on;

      ERR_LED_on;

      add_temp1=PINC&0xc3;

      add_temp2=add_temp1>>4;

          add_temp1=add_temp1&0x03;

      add_temp3=(PIND&0xe0)>>1;

          add_temp=add_temp1+add_temp2+add_temp3;

      add_temp=(~add_temp)&0x7f;

          addr=add_temp;

          delay50ms(2);

   }

   while(addr==0);

}
-----此内容被erxun于2007-06-13,16:45:33编辑过

网友:
写的不错~谢谢~有没有一些关于can的协议方面的资料,我们原来只用到了can的收发器,协议是自定义的,经千米线测试,传输距离不如rs485通信效果好,但是没有上升到协议层~

楼主:
-----此内容被erxun于2007-06-13,18:39:13编辑过

楼主:
协议很简单,也就很好用,

网友:
非常好,正好要研究一下CAN总线,谢谢楼主。

【1楼】 soulmate  说CAN总线的传输距离不如RS485?理论上说应该是CAN总线要优于RS485的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学CAN不必要这么复杂。找个带CAN接口的MCU,硬件就只要MCU能干活就可以满足了。要是实在要用M16这些不带CAN的,可以找Microchip申请免费的MCP2515和MCP2551,一个是SPI接口的CAN Control,另一个是CAN收发器。SPI总会用吧,SJA1000的并行接口会难道很多初学的,学CAN Bus用不着在这上面费老大劲。21ic上Zlg的CAN Bus论坛,总是能看到有人在问SJA1000的硬件连接。用MCP2515,Microchip也提供了免费的库文件,源代码和应用笔记也可以在PIC的网站上下载。

对于协议有很多,像我现在在用的SEA J1939啊,其它的还有DeviceNet等太多了,lz能给出代码,不管如何顶一下还是要的
-----此内容被Grant于2007-06-13,22:56:04编辑过

楼主:
并行接口虽然很多,但是要比SPI容易操作吧,对于总线外扩的MCU,直接就对SJA1000操作了.并行接口是最基础的接口了,用MEGA16主要是为了体现如何精确模拟总线的时序.

网友:
同意6楼。avr+MCP2515,或者直接CAN32。

网友A:
那位大侠有SAE1939协办议呀,能不能发我一份学学

楼主:
CAN32\64\128本来是计划采用的,一体化的MCU.但是货源不稳定啊,没有SJA1000这么稳定的供货,而且价格上也没有优势.产品上量了,不得不考虑这些了......

    如果是仅仅个人开发使用,当然是CAN32这样的选型好了......

    新品出来,在中国得等上几年才能有稳定的供货,让人很不爽!

网友:
如果用两个M16进行CAN通信,但CAN控制器不同,一个为MCP2515,一个为SJA,这样可以实现通信吗?

网友:
没有问题,两个都支持CAN 2.0B,标准帧与扩展帧都一样,可以通讯。CAN控制器能不能互相通讯主要取决与它支持的协议,一般就CAN2.0A和2.0B,协议是应用层,与这无关。

带CAN接口的控制器很多,供货好的,价格好的,交期好的有好多,看你怎么选了。

网友:
根据搂住的思路,调试can总线碰到一个问题

想请教楼主:

unsigned char SJAconnect_judge(void)

{

    Write_SJA1000(0x09,0xAA);                //写AA到测试寄存器(地址09)

    if(Read_SJA1000(0x09)==0xAA){

        return 1;                           //连接正常

    }

    else{

        return 0;                           //连接故障

    }

}

我这个程序能返回 1 证明读写SJA1000 OK

但是

unsigned char setting_SJA_workingmode(void)

{

     unsigned char mode_data;

     mode_data=Read_SJA1000(CAN_MOD);

     mode_data&=0xFE;

     Write_SJA1000(CAN_MOD,mode_data);

     if((Read_SJA1000(CAN_MOD)&0x01)==0)

        return 1;                 //置工作模式成功

     else

        return 0;                  //置工作模式失败

}

总是返回 0 。SJA1000 的复位脚 是高电平。

有点不明白啦

网友:
老孟,有个问题想请教你!

我参考了你的程序,写了读写程序。然后往测试寄存器里面写入一个数据,然后读出该数据进行比较测试。我写入0xAA或者0xBB都可以正确读出,但是我写入比如0xEE,0xFF,0x77等数据,读出来的数据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大概是哪里有问题?

楼主:
估计是读写问题,在这个程序开始垒的时候,就是时序的微小差距,

还有就是SJA1000的接口速度是有限制的,太高了,就不行了,我的程序的MCU是7.***MHZ的,

现在做的CAN通讯是M128+SJA1000.估计进行SJA1000的时候就要增大分频系数了,

网友(2008-02-05):
老孟:你好!
    请问从机的地址是由拨码开关确定的吗?比如从机有100个,每个从机的拨码开关位置不一样,如果是这样不是很麻烦吗?开关容易拨错啊。

网友:
我用51(CPLD)+SJA1000+82C250做过几个CAN的电路板,通信距离是问题,我的波特率到16K了,通信距离才可以达到1000m。

网友:
好贴,保存了,谢谢,祝各位网友新年愉快!

网友:
can总线的驱动模块,怎么搞的?直接买周立功的?多少银子?

网友:
留个记号,要好好研究研究

楼主:
我做的从机   事利用拨码开关来确定地址的,这样比较直观,现场工人维护起来方便。更换的时候,新的地址拨成和旧的一样就可以了。
驱动模块,周立功的.38元这样,有好几种,工业级,汽车级,带保护,不带保护。,5v的,3.3v的.
可以申请样片的哦~~~~~,

网友:
正在做毕业设计,就是做can总线。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
也是毕设,其中一个要求是带CAN的,谢了

网友:
uint Read_SJA1000(uint address)
{
  uchar data;
  asm("nop");
  ALE_off;
  WR_on;
  RD_on;
  CAN_cs_on;
  DDRA=0xff;          //数据口为输出
  PORTA=address;     //输出数据的地址
  asm("nop");//delay5us(1);
  ALE_on;
  asm("nop");//delay5us(1);
  //DDRA=0xff;          //数据口为输出
  PORTA=address;     //输出数据的地址   //再次输出地址,确保一致。 ******************************************
  asm("nop");//delay5us(1);
  ALE_off;
  //delay5us(1);
  CAN_cs_off;
  RD_off;
  asm("nop");//delay5us(2);
  asm("nop");
  DDRA=0x00;       //数据口为输入
  PORTA=0xff;      //上拉
  asm("nop");
  data=PINA;       //获得数据
  asm("nop");//delay5us(1);
  RD_on;
  CAN_cs_on;
  asm("nop");//delay5us(2); ***********************************************************************************
  //dog();
  return data;
}

带有*号的部分程序,根据时序图,当CAN_cs_off、  RD_off;此刻DDRA=0xff,PORTA=address,而此刻SJA1000经过延时为数据输出状态
延时时刻为delay5us(2),根据时序图延时时间为Trlqv,根据查资料,Trlqv最大时间为50ns,微秒级的延时肯定超过纳秒,如果此刻根据上一次PORTA 是输出的状态,如果PORTA的输出数据与SJA1000有冲突,可能会对芯片不利喔,不知道楼主注意到没有,我是根据理论数据推算出来的。
想DDRA=0x00,提到CAN_cs_off前面,不知道可行否

楼主:
应该是可以的,
这个程序是经过考验的,使用起来没有任何异常,呵呵

网友(2008-03-14):
用拨码开关有点麻烦了,还占那么多IO口,节点少的话还好弄,多的话那要对着说明书拨开关吗??改成类似电视机遥控器那样,可以按两位数的键盘阵,改由键盘驱动芯片驱动好一些!

网友:
按照你的程序和电路,模拟了一下,发现数据传输是正常的,但故障处理这一块还不明白,也没有模拟出来。

例如: 地址相同时候的问题,其中一个会自己复位,但复位次数不多,就转入正常了,之后可以数据传输了。

//reload(); 程序很简单,就是停止喂狗,等待复位。复位之后呢,它会进行试发送,哈哈,接下来的两个地址相同的设备就“打架”起来了,现象就是一个设备不断复位,一个设备通讯灯不断闪烁。怎么样,很容易就判断出哪两个地址重复了。 //

现象模拟不出来, 请教楼主!

网友:
51就是不爽,只有UART,其他全部要软件虚拟

网友(2008-05-09):
很好的帖子。谢谢楼主!

网友B:
带CAN控制器MCU+收发器,正用,方便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没有做过。但是不明白,为什么SJ1000T的RX1脚要接地呢。。???

网友:
CTM8251打算用,是很不错,内部带DC-DC隔离,而且通讯也带隔离。

就是erxun 老孟说买的38元的价格还是比较贵的。。。

目前好像没有更好的隔离方案了。

网友(2008-08-15):
刚好用到.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
can的距离和效率确实是远远不如485的,实际上can的优势不在于速度和效率,而在可靠性和协议上的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记号备用

网友(2009-04-23):
感觉很不错,学习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
16楼,寄存器的有些位读是恒为1的。你如果在这些位写入0,读出的也为1,所以写入和读出是不一样的。
另外:SJA1000的时序操作是ns级的,与晶振没有关系。
第二个问题是因为缺少软件复位吧。

网友:
实用,详细

网友:
我也正想做CAN,学习!

网友(2009-07-22):
老孟一出,必出精品。

网友(2009-10-19):
mark一下 慢慢看

网友:
这里做个标记。。。嘿

网友:
最近在搞CAN,正在收集CAN方面的资料,谢谢楼主!

网友(2010-02-03):
老大不来给个裤子穿哦!

网友(2010-03-31):
我得做个记号,顶一下。

网友:
写的很好,多谢

网友(2010-06-03):
好贴!!准备用LPC2119来学一下can

网友:
正在学can
呵呵 收下了

网友(2010-07-23):
回复 楼主:
请教老孟
看门狗一定要用吗?用普通的带复位按钮的复位电路给单片机和SJA1000提供复位信号可以吗?

网友(2010-09-14):
CAN的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都很简单的,调通很容易,主要还是应用层,最近在倒腾devicenet,看着协议说明书就头大,差不多比牛津词典还厚。

网友(2010-11-22):
can总线只要硬件没有问题,很容易通的

网友:
好东东,谢谢老孟!

网友:
真是太好了,谢谢了

网友:
正在用SJA1000 谢谢lz!

网友(2010-12-30):
这个听好的

网友:
用个带CAN的MCU,我用的就是AT90CAN128,直接用,看看它的资料就好了,用在汽车上的

网友(2011-02-15):
感谢楼主 标记备用

网友:
真是太好了,看了有几天CAN了,看到这个东西,终于明白了。谢谢ing

网友(2011-03-24):
艾特梅尔公司出品了一个Atmega16M1的型号和以前的AT90CAN128都带有CAN控制器的。

网友:
希望多点像这样的好帖子!!!

网友:
做CAN相关的毕业设计,mark

网友:
收藏了  有空学学

网友:
{

   erxun 老孟=god;
}

网友:
哦哦~~先记下,以后有用

网友:
好东东,记号一下.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2011-05-14):
要学CAN,留个印

网友:
mark  跟楼主学习 以后要用

网友:
我会回来的

网友:
老孟,我是永前,要是答辩现场出问题怎么办?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到时机动行事吧。。。。

网友(2011-06-21):
AVR+MCP2515哈哈啊哈

网友:
CAN入门贴

网友:
CAN 总线交流群:10892245

网友:
想用一直没用上

网友(2011-08-02):
此乃神贴,收藏之

网友:
CAN大数据量传输的分包是个麻烦事啊,一帧才传8字节,太少了

网友:
短帧数据少,但增强了can通讯的抗干扰性,这也是CAN的优点之一
另外,我觉得开始做CAN的时候最好MCU+控制器+收发器,正如楼主说的
这样才可以熟悉CAN通讯的步骤,如果老是想着做一个带CAN的MCU,那么给你个
程序也许你能很快搞定,但搞定之后还剩下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主,不是很理解,学习中

网友:
这个可以mark,以后有用

网友:
真是好东西咧
学习中

网友:
我都不知道我以前有没有mark过了

网友(2011-09-28):
CAN还是不错的系统通讯手段

网友:
先做个记号

网友(2011-11-04):
目前我们的一个项目是用的MCP2510+CTM1050D+mega16实现的,早CANOPEN的基础上精简了一些协议代码。实现不复杂,但是做好比较难。经常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LZ做过在2440下面用SPI来驱动CAN的驱动程序没?

网友:
最近在做类似的东西,谢谢啦

网友(2012-01-02):
很不错的说明,谢谢楼主!

网友(2012-05-26):
引用 网友A:
那位大侠有SAE1939协办议呀,能不能发我一份学学

网上多的事,只不过是个协议,没有必要深研究。

网友(2012-08-10):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flash

网友:
正要进入can 的学习中  收藏下

网友:
这个 必须顶,收藏了,谢谢

网友:
看来LZ 的文章 谢谢

网友(2012-09-26):
不错,刚入门,看懂了一点点!

网友(2013-01-25):
看看怎么学习CAN通信

网友:
也在用到

网友:
小白一个啊

网友(2014-11-12):
引用 网友B:
带CAN控制器MCU+收发器,正用,方便

这种模式,是不是只要配置好,打包好报文格式,直接传输就行了哈?
是不是就不用楼主这么麻烦了?

网友:
長知識了,謝謝

网友:
正在研究CAN方面的知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