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有卖10mΩ0.1%的精度,20A的电阻,数字万用表那种?

楼主(2007-06-14):
如题

网友:
用电桥加康铜丝自己量吧..

网友:
好办法啊

网友:
这个只能用粗一点的康铜丝了

网友:
20A => 4W ,自己用康铜丝做的精度不够的

基本上要定做,最好加专门引脚,因为直接用康铜丝做引脚会影响精度。

网友:
康铜丝么?恐怕要锰铜丝吧??

网友:
:)

精度再高点,是不是要用金材料?

网友:
目前,电瓶车控制器里用的是康铜丝。一般自己剪下来的长度,与线路板铜箔电阻的关系,误差较大。

网友(2009-12-11):
康铜生产的时候都得调长度,麻烦的很

网友:
以前做电源也用康铜,呵呵

网友(2010-01-27):
搜索高压电阻

网友(2010-04-14):
这里有,就怕你用不起,一个字就是“贵”
http://www.zhengheele.com/cp_2.htm

网友:
上海有家 做汽车截流取样的电阻,不晓得是什么杂志上看到的,价格估计也是天价了。

网友:
直接买 分流器 吧。用电桥分拣出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