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马老师LCD(128*64)显示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7-06-14):
我用的是MEGA64L,晶振是7.3728M。在程序仿真过程中,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然后我就把电路板放在实际的工作环境中去工作,结果屏幕的显示就出问题了。

现象如下:

1,显示的字符错位,一般是向下移动1到2行。有时左屏是好的,但是右屏出现这种现象。有时左右屏都会出现这种现象。

2,屏幕不显示任何字符了。但是程序还在运行。因为我在定时器里控制一个LED灯的关/开。

网友:
如果LCD没有问题,连接也正常的话,可能是AVR的速度太快了,因为LCD本身的处理速度比较慢。

不知道你采用何种接口与LCD连接,在向LCD发数据和控制指令的低层程序中增加几个NOP指令试试。

楼主:
应该不是速度的问题,我们这边已经有有另一个成熟的产品了。

好的,我试一试。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