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JTAG的接头和altera的CPLD的JTAG接头是否兼容,能不能共用??

楼主(2007-06-14):
CPLD的6-7-8脚都是NC,AVR的却连接了别的东西。

网友:
AVR的6.7.8 也可以省掉的

网友:
可以的,君不见网上有八合一的JTAG下载线卖吗?

楼主:
avr的jtag的nSRST脚可以不接?

这个线是什么作用?

e文不太明白。

楼主:
还有如果他们连接到一个jtag上,软件可以自动区分他们吗?

是不是还要跳线?

网友(2010-10-29):
回复 网友A:

我也在郁闷这个问题  打算先试试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