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为什么要在AVR上移植操作系统,优势在哪里

楼主(2007-06-14):
讨论一下:为什么要在AVR上移植操作系统,优势在哪里

本人最近想研究一下,

请路到高手多多指点

网友:
方便写程序而尔。举个例,可以写几个死循环的任务处理不同的事,而不用担心互相逻辑冲突,长时间延时也不会觉得是浪费处理器的处理能力。当然还有很多好处,但有很多人就是冲着这个而用。

网友:
偶是不用操作系统,程序基本写不出来。

用操作系统,写程序容易得多的了。

-----此内容被ATmega32于2007-06-14,22:41:46编辑过

网友:
我觉得在小容量单片机上移植操作系统还是不实用,毕竟产品设计要考虑到成本。

试问在tiny13上能跑操作系统吗?

如果产品用tiny13就能解决你还要用资源多的片子去跑个系统来解决?

个人愚见,仅作参考。

网友:
接楼上的话题:

问题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如果工艺尺寸跳了一下,OH,存储容量会增加好几倍的,价格不涨,速度提高,这就有了大量可浪费的资源,自然就有了操作系统的位置了。

网友:
再接楼上的话题:

不太可能,哪样的话,只会出现更便宜的MEGA系列。8位机的架构就决定了应用范围,跑系统本来就不是它的强项。硬要做成这样的话,只有一个结果:被其它家的芯片淘汰出局!

网友:
用不用OS就像用C还是汇编一样。公说公有理、婆说。。。

网友:
没什么必要~~~

网友:
我用M128,M64时才会使用OS,其他的资源少的不考虑. 除了用OS时用C写程序,其他的用C++写利用面向对像的思想已经很好用.

网友:
没什么必要吧,裸奔的速度最快。

网友:
新手,能否解释一下什么是AVR上的操作系统?之前没听说过,见笑了!

网友:
我也觉得AVR上面跑操作系统没什么优势

网友:
目前来看,在AVR上跑系统的应用可以用凤毛麟角来形容,即便是在论坛最长见的贴,也都是基于学习类的。

不是说AVR跑不动,而是对于一个基本上可用资源就是掐成本的芯片,即便是有跑系统的应用,实际应用面也会很窄。

当然对于学习来说,就无所谓有没有优势。

能run起来,说明对系统的理解和AVR的编程掌握有火候了。

努力中啊,有朝一日也有能力可以移植个系统run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