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求助 我的ASPISP并口下载线连不上电脑

楼主(2007-06-15):
我的ASPISP并口下载线连不上电脑

但我邮寄给我同学,他用起来是好的,然后他烧了个时钟程序邮寄还给我

我到手后连电脑,开发板自动跑我同学给我烧的时钟程序,双龙软件提示请检查fuse、电源什么的,说不能连上我点击读写按钮时,开发板蜂鸣器发出声音

这样应该是跟电脑连上的,然后我在电脑的bois改了并口模式为ecp,点读取,双龙软件显示进度条---连上了(激动了一会会)但是点编程又没反应了,然后我改变了好几种并口模式什么epp啊,换了好几台电脑,都不行,不过其中有几次显示能读写,但一会又连不上了

我郁闷啊

所以想问问坛子里各位同志:

为什么我的并口连不上?????

网友:
并口下载线应该非常稳定的,从你谈到的情况看,可能问题不在下载线和电脑上,建议做以下检查:

1。开发板上连接AVR芯片ISP的连线上是否挂有其它的器件,尤其注意AVR的RESET脚不能直接与VCC连接的。

2。在你的电脑上安装一个打印机驱动程序,如LQ-16000(在WINDOWS自己系统中找一个)

楼主:
谢谢马老师

我觉得应该不是第一个问题:因为我的开发板在我同学那用的好好的;

估计是问题在第2个,我回去试试。

网友:
先把开发板上连在AVR的ISP三个脚上所有的连线拔掉。

建议下载BASCOM-AVR DEMO版软件试试,第2点主要是针对该软件的。如果正常,它能自动显示芯片型号的。

楼主:
好的!  自己笔记本上没串口 只好等到周一到公司的电脑上试了 谢谢马老师了

楼主:
马老师,您的意思是在电脑上安装一个打印机驱动程序,如LQ-16000(在WINDOWS自己系统中找一个)就能显示芯片型号,还是BASCOM-AVR DEMO版软件能显示芯片型号啊?

还有就是为什么要先把开发板上连在AVR的ISP三个脚上所有的连线拔掉?

网友(2007-08-26):
我的情况是这样的,如图:

不好办呀,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
ASPISP与并口下载线是两回事,先搞清楚你们到底使用的是什么下载线。

网友:
我知道,我也遇到这种情况,问题在下载线上的100欧电阻上,电阻把输入244IC的电压降下来了,你用万用表测下244的20脚,会发现电压只有2.15V,解决方法很简单,把电阻短路就行了!

网友:
我的情况跟7楼的一样,检查了下载线和AVR-51实验板都没问题,用过BASCOM-AVR ,SL等软件都不行,BASCOM-AVR显示找不到器件,SL显示打印口没有找到匹配的下载电缆,也装了个打印机的并口驱动程序,PB5,PB6,PB7,RST,VCC,GND引脚都连接无误,另外做了条不带缓冲的并口AVRISP下载电缆也是一样,换了台台式电脑试了也是一样,不知为何,望高人点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