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 :我的射频卡电控锁做好了,原理图+程序 欢迎计论。。。。。。。。。

楼主(2007-06-15):
首先声明:特别感谢 江苏 章其波先生、傻孩子。。。。。

      这个项目完全是为了自用,如果有人要用于商业目的,请向原作者说明,之前在OURAVR的论坛上说过,一但做出,就开源,欢迎各位交流。这个程序花了我半个月的时间,本身早就要上传的,但又碰上工作变更,今天也是我在公司最后上的一天班,所以有的是时间上网,过些天还要去新公司上班,可能就没有时间了,废话不说了。。。

如有疑问:我的QQ:690297125(不过我很少聊天,所以也不长上QQ)

                             射频卡(RFID)电控锁规格书

一、        规格、功能描述:

        点阵LCD(128*64)显示。在正常、设置情况下LCD显示系统各个时期的菜单以供选择。

        射频卡开锁,开锁时用射频卡放在读卡器上(距离<15CM)即可开锁,如果用非法卡连续刷写次数超过3次则报警,这时系统将关闭刷卡器30分钟,在30分钟后再允许刷卡。

本系统分为:

          1)、1个主机。

          2)、2个读卡头(一个在门外供刷卡用、一个在主机旁用于管理操作)

        本锁开锁时供电,平时断电(12V)。

        8个按键(AD转换采样取值)(设置、+、-、↑、↓、确认、返回、说明)

        每次按下键、刷卡时有峰鸣器指示

        LCD背光在有按键按下时、或刷卡时自动点亮,延时60秒关闭

        要求锁误判率小于1PPM

        系统配有UPS(12V) 平时用UPS电能,只有当主机检测到电压低于12V时,自动接入火电进行充电。

电瓶充满时(大约5小时)自动断开与火电的连接,避免了市场上现有的充电器是天天挂在火电上,全程

自动化不需人为干预。

        电压:12V

        电流:待机时<50MA

射频卡规格书:

射频卡__MCU_原理图:

射频卡__电源_原理图:

射频卡__读卡器_原理图:

射频卡__程序:

最后说明一点:关于射频卡__电源_原理图中的电控锁控控制我用的是MOS管,但效果不太理想,有误动和发生,所以最终的控制是采用继电器,但原理图我没有时间改了



网友:
没有实物图片吗

网友:
谢谢 楼主这么好  公开

有个建议 啊啊,怎么不用ic卡呢,id卡 太大了,不实用啊

网友:
绝好的学习材料,顶楼主!

楼主:
TO: hl0716

  实物图片在规格书中,ID卡大吗?现在有的ID卡只有拇指般大小,如果用IC卡的话,就存在一个接触问题,安全度也没有ID卡高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好好学习楼主的设计。

网友A:
万一ups没电咋办?撬锁?

网友:
很有参考价值的资料,谢谢共享。

网友:
9F, 有事 找 110

楼主:
TO: liulwn

     在设计的时候就考虑过这个问题,当蓄电池的电压低于12V时,电平就开始充电,充満后自动断开与火线的连接,这样有个好处就是高压的干扰信号就不能进入系统内造成不当的损害。如果当蓄电池的电压低于12V,可这时高压也没有电,峰鸣器就每隔5分钟报警一次,这时如果还是断电,电平的余电量也可以让电控锁工作3、4天,如果你还是不在家,那只有撬锁了。。。。。。哈哈。。。。。。。

网友:
LCD的字符怎么显示的还是没看懂,是不是程序不全

楼主:
TO:楼上

    程序我可以肯定的说没有问题的,更是全的,我全部调试过的,不可能上传一个不完整或是错误的程序,至于没有看懂,我的程序标注的已经很详细的了,如果还是不懂,可以说出来那个部分不懂?或者在本站找其它的相关LCD部分的

网友:
哇,,正想做这个东西,没想到楼主速度比我还快~

网友:
记得消防要求电控锁停电后要断开的.....

而且我用过很多种插梢电控锁都失电就打开的

网友:
我想自己做过,但没有找到那里有电控锁头啊。最好能够直接改装现有的门。

网友:
那个读卡的线圈接什么地方呢?图上好像没看到呀

网友:
楼主能否讲一下读卡头的原理,

还有哪个读卡线圈是自己绕的吗?

用什么线,饶几圈够了?

网友:
支持楼主!给偶这样的菜鸟提供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
楼主,为什么用ID啊?现在的很多射频卡系统没有用ID的,都是改用IC了。可不是接触式的。

顺便问一下各位:有谁做过基于AVR单片机的射频IC卡读写系统?我只做过用51单片机的。兄弟准备改成用AVR的MEGA系列单片机。

网友:
有没有射频卡的资料呢

网友:
感谢楼主的开源精神!!!!!!!!!!!!!!!!!!!!!!!!!!!!!!!!!!!!!!!

网友:
已经下下来了,好好研究研究,谢谢楼主。

网友:
顶,真是好东西

不过我相知道,您做的这个读卡距离是多远啊!

楼主:
TO【22楼】 chendaon 嘛糖人

       关于线圈:345UH  我是自已绕的,线经0.29MM 绕成直经6CM,用电桥测只要电感量是345UH就没有问题,在这方面【29楼】 bozai 章其波是个高手,卡的资料也是在他的指导下完成的。

TO  【32楼】 lcqqcl

  卡的距离我试过如果参数正确可以达15CM

因为这些天我有点忙,在换工作,所以也没有时间上网,程序部分最近我发现有一点小问题,就是易复位,由于没有时间搞,如果网友在制作时发现易复位,把峰鸣器处理部分关掉就可以了,等过两天我上了班,再好好整理一下再告诉大家。

网友:
好东西啊,下下来有空研究一下。多谢LZ

网友:
谢谢了

先下载收藏,有空时再看了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读卡头是什么型号的?你好像是自己作的,我没看明白,谢谢!!!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先顶一下再看。

网友:
看了一下,精彩极了,我过去用EM4095做了一个,比这个麻烦多了,成本还高的多,EM4095就8块,并且我用的LM7805温度还很高,读卡距离也不到10CM,不知识是不是天线有问题,请问一下,您绕的线圈是多少圈呀?

网友:
感谢楼主开源精神!顶。。。。。。

网友:
仰视LZ的伟大

网友:
这么好的东东,得顶上去!

网友:
再请教各位楼主,门禁系统CPU原理图中的那个温度检测是怎么实现的呀,是那个RT1 4.7K的元器件吗,那个一个什么东东呀?请指教,谢谢

网友:
万一ups没电咋办?撬锁?

-------------------------

我做过一段时间门禁系统。系统中对于断电有设定的,一般分两种情况:1、断电开锁(避免把人锁着)。2、断电锁门(由UPS供电,对于某些需要安全保护的场所)

网友:
请问一下,你的时段,权限怎么定义的呀,请指教.

网友:
实在是好! 再顶一次了,呵呵。

网友:
不頂不行,頂瞭

网友(2007-07-23):
楼主的无私精神令人敬佩!

小第有些问题请教:

我见过的卡机是显示姓名而不是显卡号的,信息比较多哦。

如果卡一多,10天的打卡记录M16放得下吗?

打卡的数据要不要写进E2ROM,如果不写UPS和市电都停电了不是记录都没了?如果写怎处理,几百个人,每天打几次E2ROM受得了吗?

网友:
读卡电路有问题,就是R2的位置。。。。。。。。

虽然本读卡电路可以使用,而且看不出什么问题,但是当读取小的卡片,读取钥匙扣卡会不好用,如纽扣点大小的EM兼容卡就会暴露问题。。。。。。。。

R2应该串在感应天线L1和耦合电容C2中间,起到调节Q值的作用,Q值尖,虽然距离远但是中心频率不能漂移,否则读不到卡,曲线平滑可以适应的卡片就多,因为感应天线L1用不同直径的铜线绕线圈内阻有大有小,所以加了个电阻R2,Atmel也给出参考,R2的阻值在50-100欧姆最好...............

楼主:
TO: wenxusun

对于你所说的确实存在的一个大问题,一般而言,对于公司的打卡记录都是保存在PC机上的,读卡器只是起一个读号的作用,具体视别是不是非法卡,是PC机来判断的,而不是MCU.本机由于我没有时间,所以卡记录就没有做上去,当然不要忘了目的是自用,真的商用还差的远,要改动很多东西,我只所以发出来,是想起个抛砖引玉作用,之前我对射频卡了解的也比较少,因为自已不从事这个行业,只是玩玩而已....

TO: laoma 传说中的小马哥

   谢谢你的指正,由于天天太忙,也没有上网时间.不过我做试验的是用大的EM卡做的,所以关于小卡不能识别还没有确认,不过谢谢你的纠正.

网友:
实在是好!不頂不行!

网友:
天啊,太强了

网友:
好!对于开源精神表示敬意!

网友(2007-08-24):
请问楼主,有几个问题不明白,1)/读卡头电路中,运放为什么是正反馈,这样能正常工作吗?2)这个电路是否一直发射125k的电磁波?是调幅还是调相?反馈回来的信号频率是不是125k?发射的同时能不能接收?

网友:
哎,这样的好帖子不顶不行了

多谢共享

网友:
代码风格很优雅,赏心悦目!

网友:
先做个标记,以后学习学习

网友:
是不是不可以写卡, 没有用基站芯片. 好东西!

网友:
搂主,射频卡__MCU_原理图这个文件已经损坏了,能不能再传一份呀!

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太强了,实在佩服

网友(2007-11-08):
好!对于开源精神表示敬意! ,
不知有没有打样的pcb ,我想学习一下!
                          david19984@126.com

网友:
射頻卡的主機很耗電的,用這個來做自已家門的門禁不太現實.如果停電幾天,就只能自已把門撬壞了,上次在深圳展會看到有公司做的指紋鎖,我試了幾下,它只是用電驅動一個卡扣,只有確認指紋為主人,才可以用手把把手扳動,幾乎不耗電的,但指紋檢測系統不知耗電情況怎樣?如果耗電不大,我想;作那樣的產品更現實.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留名,有空再看

网友:
做个记号,楼主好心态

网友(2008-02-26):
TO climber

你好:

我也做了一个,但是有一些问题,没搞明白是哪的问题,请你看到我指点一下。

读出的卡号数据,经常读不到,或返回为0,还有的明显有错位的情况。

请指教。。。

网友:
楼主简直是无比伟大~~~~~~~~

网友:
留名了,在AVR上总能找到有用的东西。

网友:
一直忙于工作,来晚了,看来要多来看看,LZ伟大

网友:
首先肯定楼主的动手能力和实践的劲头。关于防盗锁,早在06年我就和我一个同事搞上了,直到同事离职去华为了才中断,他是搞无线通信监控,我是搞射频通信(负责除软件外的任何事情),合作从头到尾都很愉快,呵呵,很可惜没能继续!我们当时设计的思路跟楼主差不多,不过是通过手机短消息或来电驱动门锁,包括发送密码 和设置某时间段来电开门,或公司临时出差发个短信就自动锁多久的门,等等,很多情况都考虑了,一心要把我们开发的锁搞得相当智能,相当的有水准,到后面这些功能都基本上快实现了,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门锁上面的接收机需要插电话卡,话费谁愿意交?,呵呵,为这个还差点跑到运营商那商量能不能提供一批永久保号的卡,后来一想肯定不行,就慢慢的放弃了这个所谓锁行业的技术至高点的计划。
     再后面就想用什么遥控锁,滚动码什么的,感觉保密性没有前面的方案好,就慢慢的放开了,也想过什么指纹 键盘密码什么方式,后来一想人家要是一锤给砸了我还不损失一个门啊,万一当商品卖出去了,那就整天只要陪门的份了,说了这么多,我感觉这个行业应该是有很大的机会,但是必须需要一些特殊的模式去经营否则会很难。
    当然楼主开发的目的是为了自己用个人觉得已经很好了。
    个人给想在这个行业发展的朋友提几点心的:1、考虑功耗(我那会是用9V 300MA的电源),不能太大,大不安全也不稳定;2、电路设计考虑简单可靠、冗余留大些(要跟飞机安全飞行情况相当,呵呵),根据元器件的指标大概的估计下平均无故障时间,3、高、低温 酸、碱、湿度、强烈振动环境考虑进去(电路部分最好全密封,);4、保留安全阀,比如关键时刻家里失火了,一个按钮就把门打开(可以采取整个锁部分固定在一个滑动轨道里;5、最关键的一点,防和守,同样重要,光保留证据没有用(这个社会去哪找这个人都是个问题),一定要守得住才行;6、最后一点,钥匙丢了砸门不稀奇,但你配的开门遥控器或什么的因为携带不方便丢了就会有挑刺的人找你。7、机械自动动作的时候声音不能过大,就比如上面楼主用的继电器,动静有点大,然后也不可靠,你说通电时间稍微长点或震动次数多点就很容易线圈过热或焊接点脱焊(要我说,这个做锁的厂家太不负责任了),楼主回头有时间可以检查下,看我说得是否正确。
好了,不说多,虽然没有太大的价值,但是我想过,做过 总结过的一些心得,希望各位拍砖!

网友:
谢谢lz的共享!
ID容易伪造,
IC卡可以改善这种情况.

网友:
谢谢!先顶后下再研究

网友:
驱动Mifare RC500实现IC卡操作,可操作的卡类型为Mifare S50卡。IC卡为非接触式卡,保密性好,遵从ISO/IEC14443A标准.IC卡中可稳定保存大量数据,适合多数应用场合,读卡无需接触,寿命长,使用方便.
以前我试过用菲利蒲的MCU,感觉抗干扰方面还不错,缺点是只能向芯片内写入一次程序,不支持多次擦写,我设计的电路原理是待机时让MCU工作在掉电模式,用红外检测加门电路做为中断信号输入将MCU从掉电模式唤醒及给其它部分电路上电,红外用发射接收一体化的那种,这样待机功耗就可以降低很多.

网友:
为何我用M8读出来的卡号只有一个是对的,其他都不对呢?不对的前4个位是对的,后4个就不对了,但用2051读出来就对了!
例如:
卡号是:08944819 读出是:08941747
唯一对的
卡号是:01748563 读出是:01748563

网友:
很好,学习一下。

网友:
找到了问题,不知道怎样解决!
上面的是两张有问题的卡,打勾为正确卡号,打叉为读出来的卡号。
当读数进来的时候出现5个1 的话第4、5个一会变成0 !不知道如何修改程序,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不错啊,做这个DIY花费好多啊

网友:
值得学习
值得称赞

网友(2008-06-24):
有没有人照他的电路图做出来啊?结果成功吗?

网友:
学习,看看,diy的很好!

网友:
虽然是一年前的帖子, 不过值得一顶~!

网友(2008-07-31):
【85楼】 szman5108:
     说得非常有深度,是超越理论之外的经验。能不能留下联系方式,好交流一下。
     我的qq:83422233(晚上)或者邮件:greatsnows*gmail.com

网友:
mark,
做过mifare读卡器的路过

网友:
絕對好東東.

网友:
谁能讲一下rf那块的原理?没有看懂

网友:
好东西,做个记号,嘿嘿

网友(2009-02-19):
我按照上面的电路用ATMEGA128做的,但是解码时用384us作间隔解码时最后三个字节数据很容易出错,用440us可以解码间隔解码只能解后面的数据,前面两位厂商代码容易出错,反复读数据时用440US可以正确对大卡解码,对异形卡(小卡)有时可以有时不行,用示波器看波形宽度是在460到520US之间,不知还有什么地方会影响到解码,请高手指点(解码就是上采用楼主的延时解码)

网友:
我们老师今天刚给我们讲到射频卡(RFID)……呵呵

网友:
標記一個

网友:
LCD怎么没有显示啊

网友:
你好 想和你交流一下 可是加你的QQ总是加不上 电源部分的电路看的不是很明白  程序看的也不太明白
   希望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你好,非常想和你交流一下,可是你QQ拒绝加为好友,希望可以学习一下。我的QQ:75561297

网友:
控制电控锁给电控锁加电时,为什么不直接控制Q4让电控锁得电,而是经过控制Q3然后再控制Q6最后控制Q4让锁得电呢?
作这个过渡是为什么?
因为电平原因吗?
不明白... ...

网友:
虽然不明白,但是你的无私很是佩服!

网友:
我以前怎么没看到呢

网友:
谢谢,射频卡电控锁

网友:
szman5108 有联系方式不 ?找你合作。我的QQ:75561297

网友:
MARK。
也许后面有时间了要学学这个。

网友(2009-04-12):
将来应是这个方向,不过现在还不够普及

网友:
我们宿舍门也是用射频电控锁的,但是它同样也能用钥匙打开

网友:
我也想把门武装一下

网友:
谢谢您给提供了这么好的作品

网友:
太感谢了,射频读卡部分我调试2个多星期了 ,也没整出来。
以前用51的汇编写过,用AVR GCC的编写的始终读不出9个HEADER。郁闷一个多月了 。
总之深表感谢!

网友(2009-06-08):
我就是做这行和,M8的读ID卡,T5557卡,Mifare卡的程序我都写过。不过事关公司的机密码,我不能开源给大家。
对于读ID卡的锁,我这几天正在做,我们是用电池供电的,4节5号电池用两三年都无问题。因为我们做的东西待机电流只有10uA左右。不过读卡距离无楼主的远。
我见过国外的这类锁,只有一个三伏电池供电的,据说也可以用上一两年。
我想说的是:一个东西,要做出来易,但要做好却是很难的。

网友:
不得不顶啊

网友:
楼主厉害,确实要顶,向楼主学习!

网友:
MARK ,  真在搞这方面的系统测试,看下!

网友:
好东西啊
我们楼下就是这个东西
不知道那种锁头哪儿有买

网友:
以后有空也做个来玩玩

网友:
谢谢楼主,以后有空也做个来玩玩

网友:
新手路过也顶个

网友(2009-07-28):
楼主,我请教一下,那块12864是有字库的还没有字库??

网友:
我看了一下你的原理图
不知道你的实时时钟怎么弄的
原理图上没有
难道是液晶上自带的
看起来好像不像

网友:
路过,请教楼主一个问题,“如果用非法卡连续刷写次数超过3次则报警,这时系统将关闭刷卡器30分钟,在30分钟后再允许刷卡。”这一个功能我设想了一个情况,在我刷卡前1分钟有人用非法卡刷了3次,是不是意味着我要等29分钟以后才能刷卡进入呢?
另外
“TO: liulwn
     在设计的时候就考虑过这个问题,当蓄电池的电压低于12V时,电平就开始充电,充満后自动断开与火线的连接,这样有个好处就是高压的干扰信号就不能进入系统内造成不当的损害。如果当蓄电池的电压低于12V,可这时高压也没有电,峰鸣器就每隔5分钟报警一次,这时如果还是断电,电平的余电量也可以让电控锁工作3、4天,如果你还是不在家,那只有撬锁了。。。。。。哈哈。。。。。。。 ”
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不可以在门外装一个250的应急充电口。

网友:
标记,有空来学习

网友:
楼主我又来请教,时间走的很慢是怎么回事?目前涮卡无反应。

网友(2009-11-20):
波仔好久没有出现了

网友:
ID卡做门锁我只看过整栋大楼的进门用ID卡,这种卡可以非常容易的仿制模拟,mifare卡能改善,虽然也已被破解不过一般应用还可以,最安全的就是用CPU卡了.
ID卡用延时基本上没什么问题,382us比较合适,只是注意读卡时最好关闭中断.ID卡的行/列奇偶校验位可以粗略的保证正确性,但是不完全,解决办法是多读几次,让每次读到的卡号一致才认为正确.

网友:
不明白读卡程序为什么不管中断呢?

网友:
有空研究下

网友:
IC卡是如何读取资料的?

网友:
充电路,不是很明白,LZ能解说一下吗?谢了!

网友(2010-01-13):
好东西,收藏,感谢楼主共享精神.

网友:
几年前中山一家公司叫我做这种,做好了过试用期。做不好走人。晕
当时没有去!
现在有资料,学习一下,顶一下。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2010-02-20):
如果停电,嘿嘿~~~

网友:
踩一下,关注中!

网友:
怕的是停电,死机,MOS管坏掉,最好是做两路开锁,外面挂两个线圈,供电部分也做两路

网友:
没接触过,看看,。

网友:
不错,我买过一个这种锁,500块呢,机械部分要复杂一些(相对于电子专业来说)

网友:
我也想做1个

网友:
翻出来了就顶一下。

网友:
确实是个好资料谢谢了

网友(2010-03-23):
改成T5557的就好了.

网友:
先下载下来看看,完全是为了看看楼主的程序组织

网友:
大家好,我把程序编译了一下。怎么出错啊,老是说内存初始化不正常不能初始化,请高手指点啊。谢谢啦。………………
这下可是投了不少本钱啊,东西都买了 就是程序编译不过    大侠指点啊

网友(2010-05-28):
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读卡头的原理,比如读卡头哪部分发射电磁波?哪部分接收电磁波?运放放大的是直流还是交流信号?ID卡发射的电磁波被读卡头接收后,会不会被后面的整流滤波电路滤掉?

网友:
记号一个,谢谢分享,呵呵

网友:
做个记号,以后有能力在学

网友:
做个记号,学习。谢谢。

网友(2010-07-13):
身边一位同学毕设做的就是射频读卡器,自己跟着了解了一点。谢谢lz的分享,这阵子有时间也做一个。。。。

网友:
保存了,你们懂的。。

网友:
又是章哥,又见波仔大哥,波仔大哥已经归隐很久了啊

网友:
记号,一定要做的

网友:
非法卡超过3次就关闭30分钟,太长了,建议改成1分钟或3分钟。其实1分钟的死区时间对付电子破解足够了。
下次我在楼主回家前先用个别的卡刷3次,让你半小时进不去,然后在门口卖小凳子,100块一张。-:)

网友(2010-08-27):
255楼:非法卡超过3次就关闭30分钟,太长了,建议改成1分钟或3分钟。其实1分钟的死区时间对付电子破解足够了。
下次我在楼主回家前先用个别的卡刷3次,让你半小时进不去,然后在门口卖小凳子,100块一张。-:)
——————————————————————————————————————

有道理

网友(2010-10-21):
我做了一把密码锁,用了5年了,无一故障。动作部分是用我玩的直升机上的舵机来完成的。你能想象出,我是怎样编码?又是怎么来完成开门动作的呢?开门时,还有小女奶声奶气的说一声“己打开”。

网友(2010-12-10):
是否读卡距离真的能做到15CM呢,我做的ID卡锁只有3CM左右,不知何故。是不是读卡电路不一样呢,请楼主贴出实物的照片,谢谢

网友(2011-02-24):
读卡头,有空做一个,现有的距离短

网友(2011-04-11):
找不到服务器?我的问题?

网友:
和楼上的一样,怎么不能下载看看,难道是又被人攻击了???????

网友:
好东西,我怎么下载不了?

网友(2011-05-27):
RFID 电控锁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谢谢你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2011-10-28):
看了计划的帖子,现在来看结题的帖子,顶楼主,非常感谢开源。

网友:
顶起!
不知道怎么样呢。

网友(2011-12-21):
先记下了

网友(2012-03-04):
好帖 只是射频卡部分 我没整明白。

网友(2012-04-18):
感谢楼主开源,学习了!

网友(2012-06-13):
附件怎么都下载不了啊,急用

网友(2012-11-20):
看到同事玩射频卡。眼红,所以学习一下:)

网友(2016-07-16):
引用 网友A:
万一ups没电咋办?撬锁?

用电磁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