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或了解boot的朋友帮帮我吧,我实在是没办法了,要崩溃了,程序写进片子后没任何

楼主(2007-06-15):
#include <iom128v.h>

#define BAUD 9600

//波特率采用00bps

#define CRYSTAL 8000000

//系统时钟16MHz

//计算和定义M128的波特率设置参数

#define BAUD_SETTING (unsigned char)((unsigned long)CRYSTAL/(16*(unsigned long)BAUD)-1)

#define BAUD_H (unsigned char)(BAUD_SETTING>>8)

#define BAUD_L (unsigned char)BAUD_SETTING

#define DATA_BUFFER_SIZE SPM_PAGESIZE

//定义接收缓冲区长度

//定义Xmoden控制字符

char startupString[]="Type 'd' download, Others run app.
\r\0";

void uart_putchar(char c)

{

    while(!(UCSR1A & 0x20));

    UDR0 = c;

}

void quit(void)

{

      uart_putchar('O');uart_putchar('K');

      uart_putchar(0x0d);uart_putchar(0x0a);

     while(!(UCSR1A & 0x20));            //等待结束提示信息回送完成

     MCUCR = 0x01;

     MCUCR = 0x00;                    //将中断向量表迁移到应用程序区头部

     RAMPZ = 0x00;                    //RAMPZ清零初始化

     asm("jmp 0x0000
");                //跳转到Flash的0x0000处,执行用户的应用程序

}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int i = 0;

//初始化M128的USART1

    UCSR1A = 0x00;

        UCSR1B = 0x00;

        UCSR1C = 0x06;

    UBRR1H = BAUD_H;

    UBRR1L = BAUD_L;            //Set baud rate

    UCSR1B |= (1<<TXEN1);  //USART0发送使能

        UCSR1B |= (1<<RXEN1);  //USART0接收使能

        UCSR1C = 0x0E;            //Set frame format: 8data, 2stop bit

//向PC机发送开始提示信息

    while(startupString!='\0')

    {

        uart_putchar(startupString);

        i++;

    }

    quit();                //退出Bootloader程序,从0x0000处执行应用程序

}

Boot的原理我已经了解,我想让片子启动后先进入boot区,输出后再进入flash,可是程序写进片子里后一点反应都没有,什么输出都没有,写其他的正常程序确可以用,实在是没办法了,了解boot的朋友帮帮我吧,加我QQ:110900144或给我发电子邮件,或发个帖子都可以,拜托了

芯片标的是ATMEGA 128L 8A1 0315

编译器是ICCAVR 6.31

设置是

Device Configuration:ATmega 128/CAN128

Use RAMZ/ELPM(选择)

Boot Loader(选择)

Boot Size:1K Words

生成的.hex文件正好1k

写入工具是PonyProg2000(马头)

AVR micro ATmega 128

M103C BOOTSZ1 BOOTSZ0 BOOTRST(四个方框打钩)

先read了一下容丝位,清除所有容丝位,然后把上面写的四个容丝位选上,然后Write,

然后把.hex 文件烧录到片子里(片子已擦除过),可是全部完成后,用串口调试助手

连接一点反应都没有,无任何输出,串口调试助手波特率也是9600,请知道的不吝赐教,拜托了

网友:
你缺少串口中断处理。还有初始化的时候一定在初始化的开始加cli(),在结尾加sei();不然可能程序可能响应其他中断,而无法去初始化。这样片子不工作时自然的了。

网友(2007-08-10):
先read了一下容丝位,清除所有容丝位???,然后把上面写的四个容丝位选上,然后Write

不明白为何这样做,你还是不了解最基本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