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nrf905的发射速率

楼主(2007-06-16):
菜农老师您好,我现在想用nrf905的模块做无线视频的传输。在测试发射速度的时候发现速率只有4.3k多一点,而且是个恒定的值。我是这样测试的,在每次发射后用一个while循环等待DR信号,然后进行下一次发射,将发射次数用一个变量计数,利用定时器得到10秒钟发射的总次数。把这个次数乘以32得到发射速率。现在测试的是单发,就是不管收不收的到。

请教您一下,我这样测试905的发射速率方法正确么?为什么只有4.3K的速度呢,这样的话做视频传输一定不够了。

网友:
抱歉~~~我没测过.

等几天有个项目要用到,到时测一下.

这次采用AVR控制,这样CD/DR我都用中断测试.

楼主:
呵呵,等您测了一定告诉我结果啊,905标称100kbps,也就是12.5k,应该能达到10k左右吧,最不济也应该有一半吧。。。。

网友:
你是不是用了"burst"模式啊?这样是快不了的

楼主:
对啊,我用的就是shockburst模式啊,905不是只能这么用么。。。。。。不知道有其他的用法啊

网友(2007-08-26):
我也只知道shockburst模式,zzzzy 是什么意思?难道还有其他模式?

网友:
还有直接模式,能够最快,但是校验、编码都去掉了

网友:
受教了,不知道905还有直接模式,请问在数据手册的哪一页?

我大致估算过,速度在20kbps左右,不知道楼主说的4.3k是字节还是位呢?

spi接口的速率也有影响

网友:
nrf905传输数率只有76.8kbps。

网友(2012-05-19):
怎么设置直接模式呢?我也实测4.4KB/s左右

网友:
不应该啊,怎么这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