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CPU-224分离图

楼主(2007-06-16):
(无正文)

楼主:
三层楼的结构,

这种壳体  目前市场上也有的卖的,

好象三和机壳厂有卖

网友:
楼主,能把电路图测绘下来吗?

我们也好参考一下

楼主:
电路图不好画,四层板结构,

要是画下来,我这个PLC就不能用了,好多芯片得拆下来

网友:
大片子741583大概就是CPU了,德州仪器的家伙不错,德州仪器以前自己也做PLC的,而且而且性能很好,后来被西门子买下了

网友(2008-01-30):
erxun 老孟
楼主,可不可以提供清晰度高一些的照片,谢谢。
最好是正对着照,每个版的正面,反面各一张。

网友:
西门子的  HC541好像相当于LM339的在板子上也有很多的吧

网友:
erxun 老孟 楼主的QQ??

网友:
跟着师傅做的 出徒设计 大家别见笑,
我对西门子PLC:CPU-224结构设计很感兴趣,希望大家能帮我提供清晰详细的图片,谢谢。

网友:
我再来个与CPU-224配套的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 EM235

网友:
其中最大的芯片上面印字是
ATMEL
2808470-5001
82000778-X
6F1183B
0613   PH

网友:
不错,图片上面的字看不清,要是能有个高清的就好了!帮顶一下

网友:
SINMENS PLC EM235 拆解

控制板      主控芯片 ATMEL 2808470-5001

模拟板         LM317D2T        ON电源芯片
               9L05A
               ICL7662         电压反转芯片
               MAX191BCWG      12bit ADC
               DG529CWN        8路复用器
               TLE2024C
               MAX530BCAG      12bit DAC
               AD620
               OPA2131UJ

网友:
谢谢大家,要是有cpu-224的PCB高清照片就好了,拍摄角度最好是像这样,能看清地线走线。

网友:
erxun 老孟没看到,顶一下

网友:
先MARK,原来我也拆了一个,实验室的,那个卡子没办法把第二块板取下来,我用刀子割掉了卡子上的一部分,才取下板子,没仔细研究,又装回去了。

网友(2008-10-23):
有谁知道主控芯片 ATMEL 2808470-5001都是在哪些功能,最好有数据手册。

网友(2011-03-24):
请问高手R814多少哦欧

网友:
请问高手西门子PLC:CPU-224中R814多少哦欧 ?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