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步进电机的速度在没有经过调整的情况下,比以前的转速慢,这是什么原因呀?

楼主(2007-06-18):
请问大家,步进电机的速度在没有经过调整的情况下,比以前的转速慢,这是什么原因呀?

我们这儿一个分切机上有个步进电机,现在转速比以前要慢,材料还没送完,切刀就下来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呀?请有相关经验的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给的电压比以前低了吧!电压低了就慢下啊!

网友:
机器已经用了很久吗? 是不是失步了.

网友:
CPU晶体变慢,才会这样

网友:
主要看看你输出的脉冲频率是不是有变化了!

楼主:
cock : CPU晶体变慢,才会这样

哦~?晶体还会变慢?没想到...您遇到过这种问题吗?那是不是换个同样的晶振就可以了呢?或者我换个比较它稍大点儿的晶振呢?

那个控制器主要是用来控制步进电机的,然后有个切料长度和速度的设置功能.应该换大点没问题吧...

网友:
搞笑了!

    首先弄清两点:步进电机速度是如何控制的?切刀是如何控制的?再确定是步进电机变慢了还是切刀下快了。

楼主:
晕倒~

刚才我去测了下,晶振正常,是有源晶振,感觉波形跟无源的不一样.

切刀每切一次的时间是能过变频器来调整的(调整驱动切刀的交流电机),然后里面有个感应装置,切刀每切一次就会感应一次,然后控制器就根据切刀切一次的时间来自动调整步进电机的速度.所以切刀的速度快的话,步进电机的速度也会跟着快.

楼主:
晶振的波形看起来是,波峰到快到顶的地方平均分成两个小的波峰.波谷到快到底的地方平均分成两个小的波谷.不像无源晶振那样是正弦波的形状,不知道对不对,第一次看有源晶振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