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怎么驱动?

楼主(2007-06-18):
这个步进有四根接线端子(A,B,C,D),我测了一下,只AB ,CD间有电阻,而A与CD,B与CD间没有电阻,也就是说它只有两组相互独立线圈。我以前没有接触过步进电机,只是看过一些资料,觉得这个步进电机有点奇怪,不知道怎么写它的驱动程序,请搞过步进电机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似乎没有办法用几句话说清的,建议楼主还是再看些相关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