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flash buffer is empty, load a file to it,yes or no?"

楼主(2007-06-19):
progamme flash  时出现上面的提示,我点"yes",之后跳出对话框,我选了一个.ROM文件,现在擦除芯片,再下载程序者下不进去了,镕丝位没改过,马老师,帮忙呀?

网友:
再下载程序者下不进去了

什么现象证明没有下载成功?是 "the flash buffer is empty, load a file to it,yes or no?" 提示吗?它不表明芯片有问题。

楼主:
终于找到原因了,原来用CVAVR建Project时没有选择chip,它默认是ATtiny13,烧程序时先擦除芯片,再下载时就提示flash为空,之后就提示我要不要读.ROM文件到flash,选不读的话,会发现下载很慢,应该是程序没下进去,选读的话,再下载变得很快,但是芯片不对,程序也根本没进去,

  不是芯片问题,是我对开发环境不熟悉,还是要看看CVAVR的手册,谢谢马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