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参考电源问题!

楼主(2007-06-19):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用ATmage168 ADC我参考电源我配置成Vref (TL431) 2.5V供给,用串口读出的数据老是跳动,很不稳定,把ADC0输入短路到GND还是会。。。Vref测了,2.499,后来我把参考配置成AVCC供给,忘记了把TL431拆了,结果很稳定了,送入一个电压采集,测量结果很正常(转换684 电压1.667V)vref测量是2.501v,这是什么原因啊???

-----此内容被cyberjok于2007-06-19,19:56:32编辑过

网友:
AVCC有没有串入电感,并加滤波电容?

楼主:
10uH + 100nF

网友:
把你的TL431的电原理路图贴出来.

楼主:
原理上传:

-----此内容被cyberjok于2007-06-20,12:28:40编辑过

楼主:
请大家帮助分析一下,我这里的TL431用2.5mA够用吧

网友:
你加一个软件滤波试试,跳是正常的吧,我做的时候也跳,加过软件滤波就好了`

网友:
把C7,C16去掉,R9改为330就可以了.VREF的NET上不能有电容,电容可以加在R9的5V电源端.

如果有示波器可以看下VERF在去掉C7,C16之前与之后的噪声就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
设计错误,请详细查看TL431的PDF。下图是TL431的PDF中的一部分。

网友:
8楼说到点子上了,但有两点我不同意。

第一,我认为TL431上必须并电容,不管是高频还是低频噪声总是有的,作为参考电源,应该尽量保证平直无噪声。

第二,我认为作为参考电源,在保证稳定可靠的前提下,应尽量使用小电流,以保证自热足够小。

楼主:
谢谢啊 C7去掉就可以了,是TL431设计出问题了。。。想当然了。。。。

网友:
to 11楼的

看图。图上TEST A电路这种接法的,小电流下,负载电容小于6nF或高于3uF才是稳定的。我个人认为应用时应该采用负载电容高于3uF这种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