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马老师:秒表设计的具体要求

楼主(2007-06-20):
 我想做秒表,但是不知道具体做成什么样的,是不是要4个按键,第一个按键开始计时,第二个保存当前值到内存中,第三个从内存中逐个读出保存的傎到LED数码管显示,第四个清零.

 我想只有这样才能记录3个人跑100M的成绩.

 请问马老师,能不能把详细要求说出来,谢谢了!

网友:
只用2个按键就可以了吧!多加些跳转指令就行。

你用软件定时还是用时钟芯片?跑100米的话用软件定时就有足够精度了。因为软件定时的误差绝对小于人按键的误差。

不过你用单片机设计100米跑的秒表有个小“问题”:

键盘要进行消抖处理以及判断按键是否释放,有这些处理的时间3个人都冲过终点了。

毕竟100米跑不是1000米跑,大家的差距很小。

怎么办?

楼主:
首先,你说的后面是对的,3个人跑100M的话,身体素质差不多的话,也就是冲刺时差那么零点几秒,甚至更小,一方面,记录员从判断运动员过冲刺线到按下按键,反应时间也有误差,另一方面像你说的确认一次完整的按键(按键按下-消抖-按键释放)也需要时间,这个时间至少要20ms,用软件延时的话,这个误差肯定存在的,因为中断会打断当前程序的运行,即执行中断的时候,秒表不计时了,等到中断执行完后,保存的时间的时间会小了20ms,这样第二个运动员成绩就会小20ms,第三个运动员成绩就会小40ms.

网友:
百米的成绩是9.90秒,精度到10ms。从AVR本身的运行速度讲,处理这些问题根本没有问题。因为它可以精确到us。(4M时钟,一个周期为0.25us)

但在实际中,由于人工操作的问题,根本不能达到这样的精度。当你看到运动员闯线时,马上按表,这个误差多少?0.2-0.3s,按下键再放掉的时间最少也是0.3-0.5s,已经大大超过你考虑的20ms了。

真正的大赛中有用人工秒表记录时间的吗?没有!都是采用电子设备、视频分析来计时的。

所以,人工秒表的精度实际上为0.1s就够了,尽管显示在秒后有2位,只能作为参考。

作为学习,首先要能实现功能,记录3个人的时间,时间间隔最小先定为1s吧。

在此基础上,应该再深入,比如

1。按键扫描和处理过程,包括扫描过程中,时钟应该保证不能停止;

2。2个中断采用外部中断输入。一旦进入中断,马上读时钟并记录(定时器不会停的);然后采用特殊的消抖处理。

3。按键中断应该设计成中断嵌套方式,保证定时中断的最快响应,以及LED的动态扫描;

4。分析秒表的精度,以及误差的来源(包括人为操作以及程序本身带来的误差)

楼主:
马老师,如果用外部中断的话,一定要在中断函数里面先消抖,先判断是否是一次完整按键再保存当前值,是这样的吗?

另外如果用计数器T/C0的作秒表时钟系统的话,不行,因为它的优先级比3个外部中断都低,所以只能用T/C2或者T/C1作秒表时钟系统,用优先级最低的INT0外部中断作保存按键,但是我试过把INT0的中断嵌在T/C2比较匹配中断程序内,编译有错,请问马老师,怎样编写中断嵌套?

网友:
讲义第11章中有中断嵌套的例子。

AVR的低优先级中断可以打断高优先级中断的。见本栏中“关于AVR中断的一个老帖子的疑问”

按键进中断,记录下时间,然后再处理消抖和判断完整按键过程等,要采用特殊的处理,相对比较复杂些。

楼主:
太高兴了,马老师在线呀,有没有MSN呀,我有太多问题要问你呀,马老师.

  按你说的,我用INT0中断作为秒表的"开始/暂停/清零",一按键进入中断,马上记录时间,然后用你讲义上的状态机消抖,每隔10MS调用read_key函数,但是这时T/C0匹配中断被屏蔽了,自然10MS这个条件,永远也满足不了,还是不能达到消抖的作用.

为了要满足这个条件,我用换软件延时10MS来代替,也不行.

我又在INT0里面把全局中断开了,实行中断嵌套,让T/C0打断INT0,一直响应匹配中断,满足10MS,但是也不行.

 马老师,指点迷津呀,怎么在中断里面消抖?
-----此内容被6353575于2007-06-22,19:54:31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