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红外线遥控器的专用芯片有哪些?

楼主(2007-06-20):
我是指红外线发射的专用芯片,解码部分打算用单片机完成,减少成本,可行否?

网友:
一个遥控器批发3元,有必要自己做吗?

网友:
楼上的应该是没明白楼主意思吧?他是想用软件解码,而不是自己造遥控器。另外回一下楼主,你没有必要知道遥控器的集成电路是什么类型,现在的遥控器编码也不多(方法),随便找一个遥控器(当然不要找空调遥控器,尤其是带温度传感器的空调遥控器),分析一下遥控器的发射代码就可以接收了。基本都是有个引导加上后面的波形了,一般情况下脉冲宽度小于1毫秒的算逻辑0,大于1毫秒的算逻辑1.另外一种编码是看跳变沿的,感觉改变脉宽的容易点。另外引导的脉冲超过逻辑1(差别非常大),这是个标志。

网友:
6121(NEC格式),3010(RC5格式),这2种最常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