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谁知道A5191HRT---HART协议调制解调器芯片的开发工具是什么

楼主(2007-06-21):
谁知道A5191HRT---HART协议调制解调器芯片的开发工具是什么?

还是不用再开发,只连好外围电路就行了

楼主:
Tell  me  Tell  me

网友(2008-07-31):
用 HT2015 或HT2012  啊 比A5191好用多了

网友(2011-02-24):
又积累了一些经验

网友(2012-10-03):
考虑到成本的话,建议用MAXIM的DS8500,便宜可靠,性价比好啊,才30块钱左右(vsensor.taobao.com有售)。这个在硬件电路上很简单,连接对应的UART和外围电路就好了。但是其关键在于下位机软件,那就算你两天写出来,也需要很长时间的验证,因为你要跟市场上的手操器啊、组态软件的兼容啊,不好搞~~~
有卖下位机HART协议软件的(vsensor.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