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0CAN32/64/128的PDF功能使用介绍时都有示例,就CAN功能没有。

楼主(2007-06-21):
狂晕。

网友:
atmel上有一个关于can的程序例子。

楼主:
我昨天找过好像没有啊?只下载到一个头文件。

网友:
论坛上以前有人发过源代码了,自己搜索下。

网友:
以前有人问过类似的问题,建议去看一下Atmel的实例

楼主:
就是想看看各寄存器的配置。但找不到Atmel的实例.

楼主:
帮忙看一下CAN配置和收发程序(PCB打样还没回来)

请问一下:CANIDT、CANIDM这几个配置

#define        SWRES        0

#define TXOK        6

#define RXOK        5

#define        ENIT        7

#define        ENRX        5

/*-----------------------------------------------------------------

*函数名:CANint

*功能         :initialize AT90CAN32 CAN

*参数         :non

-----------------------------------------------------------------*/

void CANint()

{        CANGCON        |= (1<<SWRES);                                //reset CAN controller by software

        CANBT1        =        0x02;                                                                //set baud rate for 125K

        CANBT2        =        0x08;                                                                //

        CANBT3        =        0x25;                                                                //

        CANTCON        =        0xff;                                                                //

/*MOB0=RX[CMD]    receive        */

        CANPAGE        = 0x00;                                                         //MOB0 auto increment,initial value is 0

        CANSTMOB = 0;

        CANCDMOB = 0x18;                                                         //use 2.0B edition,lenth is 29bits,DLC=8

        CANIDT4 = 0x30;

        CANIDT3 = 0x00;

        CANIDT2 = 0x41;

        CANIDT1 = 0x00;

        CANIDM4  = 0x00;

        CANIDM3  = 0x00;

        CANIDM2  = 0x00;

        CANIDM1  = 0x00;

/*MOB1=TX[STA1]  transmit */

        CANPAGE = 0x10;                                                                //

        CANSTMOB = (1<<TXOK);

        CANCDMOB = 0x18;

        CANIDT4 = 0x30;

        CANIDT3 = 0x80;

        CANIDT2 = 0x00;

        CANIDT1 = 0x20;

        CANGIE |= ((1<<ENIT) + (1<<ENRX));    //open full intermit and receive intermit

}

/*-----------------------------------------------------------------

*函数名:CANRX

*功能         :receive and store data

*参数         : non

-----------------------------------------------------------------*/

void CANRX()

{        uchar rxnum_i;

        CANGIE &= ~(1        << ENRX);                                                                                                //close receive intermit

        CANPAGE = 0x00;

        if(CANSTMOB & (1 << RXOK)

                {        for(cannum_i = 0; cannum_i < 8; cannum_i++)

                                {        can_receivedata[cannum_i]=CANMSG;           //get the data (8 byte)

                                }

                        CANPAGE = 0x00;

                        CANSTMOB &= ~(1 << RXOK);                                                               //clear intermit(need clear after received by software)

                        CANCDMOB = 0x98;                                                                        //open received

                        CANGIE |= (1 << ENRX);                                                                  //open intermit

                        CanReceiveEndFlag = 1;                                                                  //set receive over flag

                }

}

/*-----------------------------------------------------------------

*函数名:CANTX

*功能         :transmit data

*参数         : non

-----------------------------------------------------------------*/

void CANTX()

{        uchar txnum_i;

        CANPAGE = 0x10;

        if(CANSTMOB & (1 << TXOK))                                                                 //need to transmit

                {        CANSTMOB &= ~(1 << TXOK);                                                        //clear transmit flag

                        for(i = 0; i < 8; i ++)                                                                //send data

                  {        CANMSG = can_transdata[txnum_i];

                  }

                        CANCDMOB = 0x58;                                                                                         //frame send

                  CANGIE |=(1 << ENRX);                                                                        //open intermit

                }

}

网友:
不懂,

先收下。

网友(2011-12-12):
我的还没调试出来

网友(2016-03-28):
学习一下,最近刚好再学习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