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TC35i这款GSM模块,是不是很垃圾?

楼主(2007-06-21):
用到现在,我才发现,原来这个TC35i真是徒有虚名。

前段时间用WAVECOM模块开发的一个东西,运行很正常。从没出过什么问题。

前几天,开始用TC35i,谁让这个模块这么“有名”呢。前面用在WAVECOM上的代码,移植到TC35i上,问题频出!举个例子:

同样的代码,在WAVECOM上,接收了一条短信后,可以立即回传一条短信;

或者,发送一条短信后,立即可以拨打电话。

同样的代码,在TC35i上,接受了一条短信后,要延时很长时间才可以回传短信;否则,模块依然返回OK,但实际上,根本没有发送出去。

发送一条短信后,立即拨打电话,嘿嘿,等吧你就。

TC35i真的这么垃圾吗? 或者,我自己的问题??
-----此内容被avr_bt于2007-06-21,22:54:24编辑过

网友:
我只知道TC35是发短信最快的模块之一,不过我用一串乱码测试后它的串口好象容易死掉,但其它,如基带正常.我基本上用的是WAVECOM的模块.不过你说的现象我没有遇到过,我不知道你的代码是怎样写的。

网友:
我现在用WAVECOM的FASTRACK 1306B, 内部集成了Q2406B模块, 稳定性高. 固件版本为v6.41b

西门子好像已经放弃手机市场...

楼主:
to 【1楼】 marker :谢谢!串口死掉后,过一短时间后不能恢复吗?只能EMGOFF或者断电重启吗?WAVECOM的模块我也用过,确实不错!价格还便宜,不过,我看市场上WAVECOM的模块很多二手的。尤其是2403之类。另外,带GRPS的新模块,价格和新的TC35i的价格差不多,个人感觉,这个TC35i就是被神化了。价格很贵,性价比很低,但就是有名气在这里。

to 【2楼】 vr2whf : 如果SIEMENS放弃了,那么,市场上的SIEMENS GSM module从哪里来的?很奇怪的样子!

网友:
发短信时,模块如果没有收到esc或ctrl_z,模块就会等待,如同死机一样。

发个esc即可解除

网友:
是一个TC35i供应商拿来试用,串口死掉后我每次都上重新上电就可以,现在做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一个网络优化设备监控系统,我不想因为这个原因而造成通信不正常.

PS:现在WAVECOM都是Q2404,M1206.一个供应商给我的报价是WAVECOM比TC35I要便宜20块,不过我没试用西门子其它的模块尤其是它的工业模块,因此不表示西门子的一定比WAVECOM的要差。WAVECOM本身向现今的手机商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网友:
西门子放弃手机市场并表明放弃工业模块市场.

西门子在GSM基带芯片的研究和开发,在世界上有重要地位.

网友:
tc35i,是很好用的模块,GSM,西门子,做这个很牛的,以前

网友:
请问marker做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一个网络优化设备监控系统是什么系统,有统一协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