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的数据手册修订一次,内部RC的初始精度便低一次,m48的最新en数据手册标的精度已经到

楼主(2007-06-22):
太恐怖了

从最初的1%,再到3%,现在m48又到10%,怕啊

还说了内部RC用于写Flash和Eeprom时不能高过8。8M的,这可如何是好?

楼主:
你能发现有多少不同?

网友:
难怪最近买的168PU的芯片波特率不稳定了呢!!!!!!

强烈BS他们的这种行径。

网友:
恐怖呀,我以前做的设备使用内部8M非常稳定,波特率设置在57600,很准确。上个月买的都是无铅的,23片中有2片波特率不准,根本不能正确收到数据了,我也没看数据手册,就是觉得这批芯片不行。刚才看了楼主的介绍我就赶快去下载了最新的数据手册看看,果然楼主所言不错,看我下面的图片描述部分。

他奶奶的ATMEL太可恶了,竟然做出如此卑鄙之事,我现在手头的这2片芯片还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以后我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23片中有2片不准,基本上是10%的比率呀?????跟手册宣称的10%巧然吻合!!!!!!内部RC基本上不能用了,我的产品也就准备寿终了,真是太郁闷了。

楼主:
你还真敢用内部RC做通信啊?

楼主:
做个频率输出看看吧。

tiny13的数据手册(中文)倒是直接,10%,然后又说写EEPROM时内部RC不得超出标称频率的10%。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连写EEPROM都可能出错。

楼主:
2007年4月m48的新数据手册 7.6 Calibrated Internal RC Oscillator 已经不再提内部RC的精度了,反而偷偷地放到数据手册地最后。一般也不注意。

大部分人用的还是老数据手册,更不知道了。

谴责一下atmel

网友:
还有这等事?

网友:
和其ref一样,atmel 出厂已经不细调了,节约成本

网友:
稳定性倒是不变 1%

需要自己校准了

楼主:
这样写EEPROM就麻烦了,因为EEPROM高压泵定时就是使用内部RC的,数据手册还提了,频率不能高出标称频率的10%。

楼主:
程序要修改喽。

如果原来就使用自动载入校准字节。你可怎么修改m48内部的那个校准字节去。只好重新修改程序了。

atmel太不人道了。

网友:
还好,没用过内部RC,幸运

atmel太不人道了。

网友:
我以前就用内部8M,还是不错的,现在PU的芯片就不行了,10%的废品率。

楼主:
atmel自己省懒事,可是把用户坑了一把

网友:
NND M8还是老样子吗???

我用M8做的东东,I/O口不够.没有办法接外部晶震啊!

楼主:
m8还好,只不过从1%降到了3%。

但天知道那天atmel有修改数据手册,把指标降下去呢?

楼主:
它的ref倒也无所谓了,关键是把内部RC调到了10%太过分了吧。

就算用外部振荡源,EEPROM还是用内部RC做计时的啊,atmel保证在25度3V时不超过10%,其他电压、其他温度天知道,EEPOM写错了就完了。

楼主:
这样肯定不利于批量应用的,还怎么推广?

搞不明白。还是生产不够卖的的了?

网友:
BL ATMEL 的这种行为

网友:
厂家为了降低成本把指标放宽了

自己校准吧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细心。

这个帖子置成COOL,虽然它不是件好事,但这个信息的确很重要。

网友:
个人能否进行测试筛选?

网友:
还好楼主提醒

马上就去下载m8的资料,看指标是否变化

atmel不厚道

改了就改了吧,也知会一声。这不害人吗?????

楼主:
mega8、mega16由最初的1%降到了3%,不知道还会不会再降。

mega48则是由1%降到3%,再直接降到10%。

问题是mega48如果是每个用户都自己去校准的话那还的了。

avr本来就是因为便于应用,用户拿过来不用做太多处理就可以用才吸引人的,也是它的一个大卖点。这样一来岂不是自毁长城?

阿莫说得对,这个帖子是“COOL”不是“酷”

楼主:
肯定会造成以前的一些设计出现问题的。

网友:
是比较可恶,不过我从来都不相信手册的一些东西。在精度有要求的情况下,尽量使用外部器件实现。比如用外部晶振和外部参考。还有,像NXP的213X系列,其内嵌的时钟经常用不起来,手册上也没说明,但是我一开始就不相信内嵌时钟能达到我想要的精度。我有朋友使用内部时钟的算倒霉了,刚开始调试没出过问题,批量时有大批的时钟晶振不震荡,甚至有些当时能用,卖出去就不能用了。

网友:
吃惊,第一反应,完了,换PIC,下载最新的datasheet,发现T13没变,查PIC datasheet,发现也不是个好鸟,估计批量R/C只能这个精度,自己修改设计了

楼主:
最初我用freescale的片子,其内部RC可以校正,但是出厂时没做,看到AVR的还可以嘛,1%,于是用了。这下可好…………

新的设计肯定是不再用m48了。

楼主:
刚开始我看到10%我还以为是笔误呢,不过看到连续几份最新的数据手册都是这样子……

用mega8时,测几片基本上内部RC精度还在2%左右

用mega48时,只是注意到内部RC的精度比mega8差多了,一般在3%~5%的比较多

哪位用过04年的mega48?那时候标的精度还是1%呢。

网友:
很庆幸!我从来不用内部RC;我从来就不相信RC振荡的稳定性;用晶振吧!

网友:
3楼用57600的波特率,敢用内部rc,还做为产品,够厉害的。

楼主:
RC精度到10%,很多情况下就失去实用价值了。Atmel也不如不标定了,频率调低点专给EEPROM用吧。

网友:
看来ATMEL的精度在逐步向中国特色的STC系列51MCU的内部RC振荡器精度靠拢!我晕啊

网友:
我倒是一直在使用内部振荡器,因为大部分影响不大,另外有的与时钟关系比较大的,在液晶显示界面中做了个调整的参数,可以从参数中直接调整,不过指批量出厂可就有麻烦了,不至于每个都要重新标定吧?!我一直用内部振荡器主要是为了简化电路,要这样真要小心了。这没准啊。

网友:
呵呵,看来还是freescale的东西可靠的哟,我是一直用freescale的,但是也关注avr的,但总是觉得有些不放心的,freescale在汽车上一直是第一应该不是白混的吧。

这里上传mc9s08qd4的时钟部分说明,是不是比avr好一些,大家看看。

-----此内容被allegropro于2007-06-24,16:46:02编辑过

网友:
不一样的概念,把9.6MHZ 10% 做32分频,精度就该高了吧, freescale的32KHZ,应该也是分频得到的, R/C的精度毕竟有限

网友:
分频减小的是绝对误差,相对误差还是没有变

楼主:
飞思卡尔的其实也没做校准。

不过atmel也根他们学的话,显然,这个优点也就消失了

楼主:
我主要担心内部RC初始精度到10%的话,随着电压和环境温度的变化,可能会超出写EEPROM允许的误差范围。

网友:
难怪我做的充电器设定75分钟的,实际只计时69分钟就结束了,本来还想省点成本的,没办法又把晶振焊上去了。

楼主:
-8%的误差?

楼主:
频率偏差超出8%了,不少……

网友:
初始精度就这么差的话!随着温度的变化和时间的变化,两年后或许会达20%,五到十年后或许会达25%--30%.

一般情况请大家不要用内部RC振荡器.

楼主:
喔,这个情况还要注意……

网友:
Atmel减低的只是偏差,只要校准一下,还是有1%的精度。

用内部RC,难道你们不校准吗?我是要每片校准的。

Atmel在省成本,只要卖的便宜就行。

网友:
一个HC49晶振,也就几毛钱,犯得着这样省?脚不够?加个数字芯片也是1元左右,除了做玩具,还是不要这样节省。

这贴能这么长,也反映了兄弟们做事情不够严谨、没有精品意识,不要老是说性价比,要性能相同的情况下节省成本。性价比不是设计电子垃圾的正当理由。

楼主:
hzpyl兄是怎样校准的?是不是先载入一个校准程序计算后再存到EEPROM或者FLASH中?这对批量生产可不是好事。

to  ddb_21ic :谁都知道可以扩展,但你有没有想到同时增加的空间需求?如果atmel坚持校准到1%或3%的话,你能说用它设计出来的不是精品?

网友:
批量校准是需要自动校准工具的:

do

{

   在一个脚输出一个测试用的CLK;

   计算后修改时钟参数

}while(误差大于设定);

但是,1%,就是10000ppm,晶振一般是多少?而且这是一个温度下的值,冬天呢?夏天呢?

空间需求?为什么欧美的飞机座位间距大,既有他们体型的原因也有他们对品质的要求。他们会不会因为是亚洲航线就加几排座位?

楼主:
这样校准似乎就得不偿失了。

但是,即使是用外置晶振,也别忘了,写Flash和Eeprom还是要用内部RC,超出10%你还得处理。

网友:
RC校准怎么用?

楼主:
RC校准怎么做?

网友:
Atmel另外一份文档上面说了,即使在最恶劣的汽车级要求下内部RC振荡器偏差依然保证小于10%,也就是说无论如何内部振荡器频率不会超过8.8MHz,照这样说是能够满足EEPROM写入定时的。明天去读一下看他出厂没有标定,默认值变成多少了,

楼主:
那是在3V25度时为1%的精度时,全范围才不会超出10%

现在3V25度已经到10%了,环境稍微变化,就有可能超出了.

标定应该还是标定了,只是没有细标..

网友:
这也是个商机

建议

阿莫可以增加一个部门提供精度为1%的有偿校准服务,订购时只要要求校准,并少付些费用,就解决了,大家也省心。

网友:
今天才看见这个帖子,好在没有用RC,当初为了省成本曾经想用过,不过为了稳定性还是放弃,虽说是民用品,但是还是不想因小失大

楼主(2008-06-15):
新出的Tiny48也是这个德行,并且最重要的是,出了一个大家基本不用的外部有源晶振之外,能用的振荡源就只有这个内部10%的RC了,悲惨。
抽空要研究一下和下载器结合在一起的自动校准工具,如果在烧录程序时自动校准到1%的精度,加之在工作电压以及温度范围内的误差,大概还能保证到3%~5%。这个校准对tiny48还是有意义的。

网友:
麻烦问一下,听说老的8L快停产了,有这回事吗?何时停产?

网友:
哈哈,我们邮购部最近经营大批量的AVR拆机芯片(目前数量>100K),04,05,06年的版本均有,没想到这些拆机件有这个好处 :)

另: M8L 三年前就说停产的了。。现在产量却越来越大。。。。一句话:市场决定一切。

网友:
在硅片上做高精度的电阻和电容确实不容易……

楼主:
前几年就听说硅振荡器已经研发出来了,精度能达到0.1%~1%,记得也只是常规振荡器略贵一些,但这么长时间了居然还是没有推广。dallas好像现在就有这种振荡器,只是没见有集成到mcu的,是专利、授权、工艺还是成本制约了呢?搞不懂,不过如果能推广就好了。

网友:
产品过度追求性价比的最终结果是:把自已杀死!

楼主(2008-07-31):
自mega8以后,atmel最近没有出来一些有影响力的片子了。
m48虽然还热,但从指标来看,已经是在砸自己的牌子了。

这段时间尤其是电子行业的寒秋,价格竞争更为激烈,atmel……

网友:
自己回来校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
胆子真大

网友:
STC厚道啊,直接告诉你50%误差

楼主:
基本上,如果内部振荡精度低于10%,问题不会太大,因为这种情况下还使用内部振荡说明对时间精度几乎没要求。

STC的内部振荡精度看来相当的差,很多品牌的内部RC精度虽然不高,但一般也在10%~20%左右。这种精度,变化一点没啥。

50%变成60%也只是相对20%的变化而已;
5%变成10%可就是相对100%的变化了;
3%变成10%更是超出230%了。

没有可比性。

网友(2009-04-16):
各位大虾RC内部时钟怎么校准,请各位大哥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