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28 int0中断问题请高手赐教

楼主(2007-06-22):
大虾:

    周末好!

    在下在调试atmega128的int0中,打开int0使能后,int0外中断引脚根本无中断信号,就发现运行时就不停的进入int0中断。

    急请大虾赐教。

网友:
将int0外中断引脚有效的拉高或拉低,不能处于悬空态。检查硬件电路。

INT0对应的引脚初始化成输入方式、内部上拉有效。

检查中断触发方式,不要使用电平触发方式(除了使用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