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能买到超声测距用的驱动变压器?

楼主(2007-06-22):
把5V电源变为60Vpp的驱动电压。

网友:
我们是找做变压器的定做的。实际上我们也不知道输出变压器的参数,我们买了个倒车雷达拆了,把变压器拿给厂家让厂家照着样子做

楼主:
好办法啊~不过我只要做几个估计变压器厂的不愿意给我做了~

在问一下,一般到车雷达的变压器升压比是多大啊?

网友:
5V升压到160V。你可以拉虎皮,扯大旗呀,告诉变压器厂你是某某公司的,要打样,样品打完测试合格拿大货多少K。你要有采购方面的朋友就更好了。哈哈

楼主:
扯大旗对我来说难度太高了~~还是买个到车雷达来拆吧~~

基本上所有的到车雷达都用到了驱动变压器么?怎么看他们的技术指标才3米左右的距离呢?

3米的距离可能十几伏的Vpp都能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