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我使用M16制作的 AVR 高压编程器

楼主(2007-06-23):
与大家分享我设计的 AVR 高压编程器,使用 Mega16,可对以下 AVR 芯片内任熔丝位编程。

20 脚: ATtiny 2313

28 脚: ATmega8, ATmega48, ATmega88, ATmega168

40 脚: ATmega16, ATmega32, ATmega8535

40 脚: ATMega162, ATmega8515

特点:

1. 使用单一 ZIF 座, 芯片选择由用者将 IDC 线插进相应插座。使用方便,放入任何芯片的第一脚皆对应ZIF第一脚。

2. AVR 及熔丝名称定义由 CPU\*.ini 文件决定,用者可修改。

3. 插座接线和 AVR DRAGON HV 20 脚的信号兼容,可与之用20线之扁平电线连接。

M16 芯片固件及上位机程式由俄国人编写,在此多谢 ouravr 的 lonoo 於贴中提及到"老外的M16编程器", 引发我的兴趣。以下是俄人网页:

AVR ParaPROG <http://pol-sem.narod.ru/paraprog/paraprog.htm>

早前用面包板试造了 SLYT 最初设计的高压编程器,发现由於其+5V并未加以控制,所以对 RSTDISBL 熔丝已编程的 AVR 未能完美恢复。我现在用的俄人设计加入了对+5V的控制,就算在面包板上效果也十分理想及稳定。由於+5V 及+12V 的俄制控件难找,我就把它们改成普通的 PNP/NPN 管子。加上由 MAX232 组成之+12V升压器,方便使用。由於只是造一个,所以就用上了亚莫邮购部的万用板,自行接线。

上位机通讯使用 115.2Kbps, 8N1。COM1 或 COM2 可用者设定。如熔丝出现红色,即非"出厂默认值",点选後会变成黑色。

美中不足: 俄人对熔丝"已/否编程"是与我们大多数人的理解相反的。有"钩"他当是未编程=1,无"钩"是"0". 在 PapaProg 的 GUI 中我已加入提示。

下载包内容:

M16 固件:M16_code.hex

M16 熔丝设定图:

PC 上位机程式(PapaProg, config.txt, 文件夹\CPU)

楼主:
ParaProg 操作说明:

1. AVR M88 熔丝位 DWEN, RSTDISBL 已编程 及 SPIEN 未编程

2. 手动打钩後,确认改变熔丝

3. 再次点击"Read Chip"

4. 改了。

网友:
是利用IDC电缆,作为各种封装的接线转换的吗?如果这样做,操作是否有些麻烦?

是否可以考虑几个ZIF插座?

网友:
已经下载,楼主的作品很清爽,虽然是面包板制作但布局简洁明朗,佩服..

网友:
挺好的,收集了

网友:
eblc1388的板子做得工整漂亮,佩服,支持一下。

我的第一个版本存在对RESET位已编程且已写入程序的M8等芯片不能完美恢复问题,现已完全解决了。

网友:
这个不错,顶一下!

楼主:
> @wxfhw 是否可以考虑几个ZIF插座?

这是很容易达到的。你只需要将线路图中4个20脚的IDC插座分别用四个ZIF(A,B,C,D)取代便成。举例接法是"Data0"分别接至(ZIFA-14,ZIFB-1,ZIFC-1,ZIFD-32)脚。如使用脚位小於40脚的ZIF,那你便要安排使用对应相同脚位的接法。

附上制作调试方法,希望对大家制作时带来方便。在那一步出了问题也容易处理:

1. 先用其它编程器对 M16 或 M16L 编程,熔丝位见下载包内附图。待用。

2. 这一步最花时间。用线连接各20脚 IDC 插座到 ZIF 插座,完成後切勿忘记用电表确定连接正确。

3. 安装其它元件及晶体(7.3728MHz)到板上。

4. 先不插入主控 M16 AVR。上电,测试 +5V( 7805 输出, M16 插座 10,30 脚),MAX232 的 2 脚有大约 +9V, 6 脚有大约 -9V,及电容 C8 正极( +12~13V )。红色及篮色LED皆不应发亮。

5. 用电阻(大约100~500欧)将 M16 插座 23 脚接 0V,红色LED应发亮,确定 Q1 工作正常,测量 VCCX 由 0V 上升至 +5V。

6. 用电阻(大约100~500欧)将 M16 插座 29 脚接 +5V, 篮色LED应发亮,确定Q4, Q2工作正常,测量 RESETX 由 0V 上升至 +12V。

7. 断电及接入主控M16,电脑PC 串行线及PC COM1/COM2 使用 115.2Kbps/8N1。

8. 上电及运行 ParaProg.exe,於 "File>>options" 下使用"COM1"或"COM2", 下用鼠标按"Read Chip",红色及篮色LED应闪发亮(约0.2秒)。

9. 取出另一枚 AVR,将 IDC 线插入相应插座,然後插入 AVR。

10. 用鼠标再次按 "Read Chip",红色及篮色LED应闪发亮(约0.2秒)及 PC 出现AVR对应熔丝画面。

11. 到此恭贺你又多了一个非常好用的编程器,以後不再为 AVR 熔丝设置问题而不安。

网友:
首先对LZ的上,下位机软硬件的公开表示遵重,谢谢!

有机会对该机测试如下:

  以后不论怎样从新开机,不论自动检测或手动设置都不能找到编程器,如第三画面不知这是怎回事.可能我还有某些错误,请指正.

楼主:
ZCK9:

是否我在[7楼]所提出之步骤 4 至 8 都已测试完成?

>>不论自动检测或手动设置都不能找到编程器

猜想不是找不到编程器,而是编程器不能成功读取 AVR ID。在按 "Read Chip" 时编程器上的 LED 有否闪动?有否其它 AVR 可以看一看能否渎出 ID?

重要: 用者不操作时 AVR 所有引脚皆不应存有电压,我 M88 上的所有引脚电压皆小於 0.02V。

-----此内容被eblc1388于2007-06-29,16:53:58编辑过

网友:
请问楼主,你这个高压编程器能解锁M128吗?

楼主:
130211:

>>你这个高压编程器能解锁M128吗?

原设计并不支恃 M128,但因为所有 AVR 之高压编程皆使用相同之讯号,所以对熔丝位操作,是应该没有问题的,但需要使用自行加入之 Mega128.ini 文档至编程器的 \CPU 目录内。熔丝位名称可参看 AVR STUDIO 下之 ATMega128.XML 文档。至於如何创作/改动文档,请看下图。但对於程式下载,能否成功,那便要实际使用才知。

网友:
我接着说:

1.点击了"Read Chip"后已出现了第一幅界面,就能说明我的接线是正确的.

2.12V电压不是从232取,而是另接12V电源,由PC7控制.

3.能设置RSTDISBL的熔丝位,说明上位机软件运行正常.

4.且能将RSTDISBL的熔丝位写入芯片,说明下位机编程器工作正常.

5.而一旦将该芯片从新改写而不能运行.

   因为我自巳有熔丝恢复器所以能很方便恢复,而一旦恢复后再拿到你的编程器上就一切正常了,再改写这样来回搞了三次结果如上,而发贴.我觉得主要问题是否出在标识码ID上,是的一旦将RSTDISBL或SPIEN的熔丝位写入芯片,读ID时将为全FF因为你上位机是首先读ID,而ID不对则不能再住下执行,是否会这样共同商量.

楼主:
Zck9:

请测试确认在使用者不操作时,AVR 是否所有引脚皆不存有电压,我 M88 上的所有引脚电压皆小於 0.02V。我手上并没有 M48 可测试,但对 M8 ,M88 多次对 RSTDISBL 熔丝操作都正常。 你可有 M8 或 M88 用於测试?

不明白为何 M48 会出现问题,因为 M88 的高压编程资料,和 M48 是一样的,M48/M88/M168 本是单一资料文档。

楼主:
我再次到俄人设计者源网页,

http://pol-sem.narod.ru/paraprog/paraprog.htm

看见以下(俄文)说明,及网页图片中有显示使用 Mega48:

"...在对某些芯片(例:Mega48)编程後,用者需点击"Read Chip"...."

由此可知原设计者是一定有对 Mega48 作出测试的。

网友(2009-08-31):
做个记号

网友(2009-11-26):
留个记号.和啸天差不多呀.

网友:
LZ做得可真好,还是洞洞板做的

网友:
顶,我正在做一个USB接口的!下位机程序基本完成。

网友(2010-10-14):
LZ,我按照你给的资料做了一个下载器。硬件电路检查了,没有任何问题,也是按照你给的步骤来调试的,但是我将M16插上去之后,红绿灯都没有闪烁,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谢谢,请帮忙解答。

网友(2010-12-07):
我用CH341A做的下载线,下载软件提示HEX不对。。。。

网友:
我做成功了一个。

网友:
用另外一个编程软件打开HEX再保存成BIN,写进去了,可能是那个编程器有问题,也做好了^_^

网友(2011-05-06):
刚下了资料,准备做一个,前一段朋友玩M8,锁了5片,正好解救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2011-07-15):
这个可以拯救我的好几块M8

网友:
嗯,刚好用得到啊!!!

网友(2011-10-19):
做好了,救了几片m88。

网友(2011-12-02):
M16作HVProg ,有人作了之后说成功,可见LZ的东西不错,我全文照抄了,有条件再作。

网友(2012-05-31):
学习学习,也做一个

网友:
楼主太牛了    可是现在的论坛不能下载    本人想做一个试试   呵呵  希望楼主百忙之中发一下附件  我的邮箱是lishinian90@126.com

网友:
很想知道原理

楼主:
>> 希望楼主百忙之中发一下附件

以下附件含电路图,熔丝值,AVR文件, ParaProg.exe 上位机及 Mega16 Hex,原作者并没提供源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 希望楼主百忙之中发一下附件

楼主你好,这里没有M16的固件程序,不知还能不能发一下,谢谢。

楼主:
对不起,zyyn123。已在【55楼】更改附上。

网友:
谢谢了,有空做个试试。

网友:
手头有个锁rst的M8,标记学习。

网友(2012-08-12):
我弄了个pl2303加上,可以用u口了,很好用。

网友(2013-11-30):
学习一下,看起来好复杂。

网友(2014-09-30):
学习一下,有时间做一个。

网友:
谢谢分享!有空试下

网友:
用这种方式来区分不同的集成块的办法很好, 学习了

网友:
有时间制作一个用,谢LZ分享

网友:
nx   默默地膜拜下

网友A(2016-08-08):
记录 明天做一个 单片机锁死了 手头没avr了 不知道51能不能行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录 明天做一个 单片机锁死了 手头没avr了 不知道51能不能行 应该问题不大

51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