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

楼主(2007-06-24):
我在一份ATmega48/ATmega88/ATmega168的资料中看到:

以5 到8 个数据位的方式接收帧

unsigned char USART_Receive( void )

{

/* 等待接收数据*/

while ( !(UCSRnA & (1<<RXCn)) )

;

/* 从缓冲器中获取并返回数据*/

return UDRn;

}

以9 个数据位的方式接收帧

unsigned int USART_Receive( void )

{

unsigned char status, resh, resl;

/* 等待接收数据*/

while ( !(UCSRnA & (1<<RXCn)) )

;

/* 从缓冲器中获得状态、第9 位及数据*/

status = UCSRnA;

resh = UCSRnB;

resl = UDRn;

/* 如果出错,返回-1*/

if ( status & (1<<FEn)|(1<<DORn)|(1<<UPEn) )

return -1;

/* 过滤第9 位数据,然后返回*/

resh = (resh >> 1) & 0x01;

return ((resh << 8) | resl);

对比发现:

1、为什么接收5至8位的数据时不用读状态寄存器,(即没有status = UCSRnA;),这样怎么知道有没有错误?(即FE、DOR、UPE)

2、resl = UDRn;和return ((resh << 8) | resl);        (UDR中只放要传输的数据吗,那原来一整帧数据中的起始位、停止位、校验位哪里去了?)

网友:
资料是提供参考的,80%不适合你自己系统,需要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改动。

另外,一般教课书上80%的例子是不实用的,只是说明基本的使用原理和方法。

资料上例子是能完成基本的功能,但80%存在BUG和不完整之处(包括我的例子)。关键的地方不会公开的,否则自己没有饭吃了。

回答LZ问题

1。如果要知道是否出现错误,必须先读UCSRA,然后读UDR。因为一旦读了UDR,UCSRA中的数据由硬件清除了。

2。一帧数据中的起始位、停止位、校验位哪里去了?

请仔细看AVR的数据手册,并体会和理解。 起始位、停止位、校验位由AVR硬件扫描处理和识别,如果错误,在UCSRA中反映出来。同时将其认为的数据放在UDR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