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由于喇叭的干扰而影响无线遥控的距离,应该怎么解决啊?

楼主(2007-06-24):
我在做一个报警器,带无线遥控的。喇叭没有响的时候,遥控距离可以到50米,但喇叭一响,遥控距离就只有几十厘米了,这个应该怎么解决啊?

我用的遥控是2262/2272 编码解码的315M的遥控,喇叭是0.5W的那种小喇叭。

网友:
是不是因为供电不足导致。

网友:
拿出电路图,或许能有个有价值的建议

网友:
高频部份离喇叭远点:MCU电原旁家0.1uF滤高频干扰:在喇叭的两条线上加两个10uH电感隔离试下.

楼主:
喇叭和MCU供电我已经是分开供电了。

我喇叭震动频率是1KHZ和500HZ,而我遥控频率是315M高频。他们频率相差这么远,真不懂喇叭怎么会对遥控干扰那么厉害?

昨天试了3楼的方法,在喇叭两条线上接上电感,好像没什么改善,干扰也是很厉害。

网友:
看看电源和信号输出的波形,用扫频仪看看本振。

网友:
显然是喇叭在动作的时候产生了噪声,干扰了电源

加强滤波了

网友:
喇叭响的时候,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