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DX用过这种笔型示波器吗?

楼主(2007-06-24):
今天无意中在网上发现了这种笔型示波器,看参数好样很不错,价钱也很便宜,想买一个玩玩。不知道本坛有哪位用过这种示波器?好用吗?(图不会贴,上个网址吧^-^)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27-50002417-50006950/item_detail-0db1-6c9683c7102f0bd805de9e46ff5bd669.jhtml

网友:
我有一个类似的,玩玩还可以

网友:
过去看了一下,价格还是可以的。刚买了一个示波器,不过这个应该是比较方便的,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直接显示出来220VAC电压?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参数里面没提这个。

网友:
高档玩具

网友:
小巧,就是怕坏了就没有办法了

楼主:
看来我要做一次白老鼠了,买了再说~

网友:
200以下可以买来当玩具,500以上就不值得了,可以买个二手示波器了

屏幕小了哪里能看清楚,所以只能玩玩

网友:
示波表那小小的屏幕用起来都很不顺手,这东东就更不要考虑了。

网友:
我定了一个,等到手后告诉大家效果怎么样,不过感觉不会很好。我想我会非常失望的。我就做个试验吧,吃亏我一个,幸福全坛人哪。

网友:
期待9楼的试验报告。

楼主:
真的好失望,昨天晚上看还是460元的,今天想买了,上淘宝找不到,后来用旺旺问他们,说是促销期已过,现在要780元,说是最低价了。早知道昨天晚上就拍下它算了。你们知道我现在的心情吗T-T

网友:
780元就没必要买,还是用大些的示波器好,呢么小的屏幕,提供的信息和准确度都有限

网友:
我买了一只,现场维修挺方便的,主要测视频信号485之类的,而且便于携带。要是能显示电压,测通断就更好。

网友:
这个屏幕太小了吧,这种利用小MP3用的OLED屏的东西能好到那里去,价格还这么高,够买1.5台MP4了,成本都在哪里呀,要那么贵

btw:外壳看上去超廉价的

楼主:
啊?原来就只有波形显示吗?我还以为至少也有电压和频率显示呢,幸好他升价了,要不又有得后悔了,现在我用声卡示波器不错,只是带宽低了一点

网友:
我的还没到,大家耐心等待啊,呵呵。到时候我测试一下,各位想知道的我给大家试一下。

网友:
ssyniuej,你的货到了么?如何?

网友:
呵呵,到是到了,要过三天后我才能给结果,看卖家如何回复我的问题。然后再写,免的写的评价太偏。怕是我使用不当的情绪造成不好的影响,哈哈。稍等。

网友:
赞,超负责任地说,不过听话里话外凶多吉少,手头缺个显示波形的家伙,又不想花太多钱,ssyniuej ,等你的评测了,要是还有玩头就整一个,嘿嘿

网友:
楼主的声卡示波器是哪里买的?谢谢!

网友:
google“声卡示波器”,不用钱

网友:
但是不用钱的输入<=1av,安全性有顾虑。

不知道有没有周到一点的保护设计的声卡示波器。

网友:
声卡试过,好像在单向电源输入时(比如5V的PWM),好像基线会偏(类似于示波器AC模式?没有用过),不知如何解决呢?而且频率太低了,有人试过2496的声卡么?24bit,96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