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怎么判断ATmega128的无源晶振是否起振?

楼主(2007-06-24):
我通过AVR Studio+JTAG ICE对芯片熔丝位编程如下:

OCDEN=0

JTAGEN=0

SPIEN=0

BOOTSZ=00

CHOPT=0

BODLEVEL=1

CKSEL=0111

SUT=10

外部无源晶振接的是7.3728MHz

我这样配置熔丝位对吗? 怎么能确定现在芯片已经开始使用外部晶振工作了?

现在通过JTAGICE还可以连上芯片,是不是表示芯片已经在使用外部晶振工作了?

我用示波器测试芯片XTAL1 和 XTAL2 都测不出来波形,为什么?

谢谢马老师!

网友:
JTAGICE连上芯片不能说明问题。你可以写个时间溢出中断,控制一个LED灯,设一个时间段,比如1秒闪烁一次,看看LED灯是否闪烁正常。

CKSEL的配置可以参照ATMega128芯片的数据使用手册来设置。

SUT用于选择启动时间。

由于你使用的是外部晶体振荡器,所以CKOPT=1;CKSEL3..1=111;CKSEL0=1;SUT=10 or 11;

你的CKSEL值(0111)支持的是陶瓷谐振器,不是晶体振荡器。这个可以参照数据使用手册。

楼主:
谢谢!就是熔丝位弄错了,现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