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28串口接收中断问题

楼主(2007-06-25):
我用的128芯片,在没有修改熔丝位之前可以进入接收中断,改了M103C熔丝位之后就进不去了,更奇怪的是改回熔丝位之后连_发送都发不出去了,程序都跑飞了,代码和以前的一样,就是重新编译了一下,在单步调试的时候有时可以进入中断,但是进入中断之后就复位了,哪位高手指点一二啊~~谢先!

网友A:
//熔丝位编程如下

// 熔丝位打勾=0,不打勾=1。

// STU1 = "不打勾" STU0 = "打勾"   ---> 表示64ms

// CKSEL3="打勾"CKSEL2="打勾"CKSEL1="打勾"CKSEL0="打勾" ---> 表示外部晶振11059200

// M103C = "不打勾"                ----> 表示当前是ATMEGA128

// JTAG = "不打勾"

// EESAVE = "打勾" 表示不擦除EEPROM

// BODEN = "打勾"表示允许掉电保护

// BODLEVEL = "打勾"表示电压低于4.V单片机自动复位。

网友(2012-09-05):
引用 网友A:
//熔丝位编程如下

// 熔丝位打勾=0,不打勾=1。

// STU1 = "不打勾" STU0 = "打勾"   ---> 表示64ms

M103C = "打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