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A40-8+微型打印机驱动

楼主(2007-06-26):
最近调通的,和大家分享一下,用的是Mega16,压缩包里有打印机的手册

网友(2007-08-17):
怎么回事,这么好的东西都没人顶,我来...谢谢共享.......

网友:
非常感谢,建议斑竹给穿裤子!

网友:
好. 留起来,说不定哪天有用.谢谢

网友:
RD的打印机简直就是垃圾!

本单位买了200个,故障率达5%,害得我单位花了2万多元服务费,为用户更换打印机

网友:
MP-A40-8+微型打印机,一个什么价格?好买吗

弄台来玩玩

楼主:
现在一台要两百多吧,前两天实验室刚买过,打印头是爱普生

网友:
【5楼】 widesoft:RD是不是那个沈阳新荣达出的打印机?具体是什么故障?偶买的是热敏的那种

偶都买了台样机开发下去了啊,PCB打样上周也拿到了,

网友(2008-03-18):
你的爱普生 打印头的型号是??
代码能详细点吗?
我做了好久还是不行 能否传份给我啊 mcu1977@126.com

网友:
看了你的资料 你是驱动微型打印机的 我是做打印机的 收了你的资料 还是谢谢!

网友:
现在的打印机做的真差

刚做一个项目,用户指定使用炜煌A7热敏打印机,发现的问题有:

1、打印机自身字符查表有BUG,表现在D0位在一定条件下不可控,比如我期望打印的“压力”会变为“泄力”,期望输出的是“5分钟”会变成“4分钟”或者“4吨钟”。
2、绘图时打印头缺线(比较令人困惑的是假如说打印头有问题,应该缺纵线,但结果是缺横线,也就是说打印机自身程序写的很糟糕)。
3、竟然没有缺纸信号。

都是便宜惹的货,这个便宜不一定是器件成本,还有很多隐形成本(人力资源)。

对于炜煌在国内那么大的市场份额,做出来这么样的产品,无语了。

+修改错字

网友:
热敏打印机的瞬间功耗比较大!边打边发数据要注意电路设计!

网友(2011-04-19):
回复 楼主:

程序是单片机与打印机并口相连的吗

网友(2011-11-09):
热敏的功耗大,针式的应该好些。热敏打字时间长了容易消失。。。根据需要选择。

网友(2012-10-25):
谢谢,正在用呢。多任务时,怎样避免打印时,不影响其他任务运行?

网友:
路过,可能有用下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