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无刷电机驱动电路,找不到NE22是什么元件,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07-06-26):
我认为如果这个NE22只是一个普通的MOSFET,那么高侧的管子应该只是里面的二极管起了作用,实际上这个三极管G极接地也是一样工作的。所以我估计NE22应该是一个双向的开关才对,不知大家如何理解。

楼主:
不好意思,标题搞错了,是直流有刷电机

网友:
高端是个刹车吧?

楼主:
用的电池,而且还带刹车的,所以应该不象

网友:
你这个是个有刷电机的单向调速器末级驱动,A1A2都是普通场效应管,A1是刹车短路电机用的,平时处于关断状态;A2才是调速驱动管,PWM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