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两天两夜没睡觉了----AD7705也有假货

楼主(2007-06-27):
大家看看,都是真的吗?为何同样的程序在白色字(申请的样片)的芯片中运行正常,而到旁边那个从塞个买的片子就不行呢?

求求大家,找一下抽屉,如果有白色那款,卖给我吧,我现在买不到啊,远的又都糊弄我,555555

-----此内容被alisha于2007-06-27,10:12:31编辑过

楼主:
帮个忙吧,老大来看看吧.

网友:
有贴片的为什么要用直插的.

网友:
电子设计竞赛的劲头搞啊~~~~

03年  俺也是3天3夜

楼主:
孟兄弟.我快撑不住了,老了,没那么大精神了.

2楼的,我都是手工焊接,贴片的对我来说太难了,知道我有多苯了吧.

用那个07年的7705得到的数据

-----此内容被alisha于2007-06-27,12:03:31编辑过

网友:
我见过的全是白色的.没见过黄色的.

网友:
我有一片,,你要吗?

网友:
我的QQ.747655373,,,

网友:
仿AD的假货比仿TI的还要多,我现在看到激光打字的AD片子就犯蹙.

不过话说回来,AD的还是有少量激光打字的正品,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网友:
BB的产品假货非常多!!!

网友:
这年头啊

网友:
这段时间我也要搞一个小项目,用到7705

去年一个项目还用到AD7799,24位精度,当时还被芯片校准搞的晕乎乎的

楼主:
又被快递摆了一刀,说好今天到,又改成明天了,我答应客户今天去安装的,没有信用啊,惭愧啊!

ARMORK 为何不卖些AD转换的片子啊?

楼主:
已经解决问题了,原来AVR的SPI用内部上拉时,无法带动AD7705和MAX539.

我的MAX539虽然片选无效,但同样使得AD7705无法工作.

那个06年生产的AD7705可能输入阻抗高,没有这个问题,而07年的就不行了,我拔掉MAX539就好了.

谢谢大家了,我本来都要放弃了,是大家的关心鼓励了我,好了,周一可以去客户交货了.

下面的程序运行正常,和我一样的菜鸟有需要的可以参考下.

//初始化

void ADC_Init(void)

{

  uchar i;

   for(i=10;i>0;i--)

    {spi(0xff);}  //持续DIN高电平写操作,恢复AD7705接口

spi(0x20);       //通道1,下一个写时钟寄存器

spi(0x07);       //07写时钟寄存器设置更新速率为500hz

spi(0x10);       //通道1,下一个写设置寄存器

spi(0x78);       // 自校准,增益128,双极,无缓冲

delay_ms(200);

}

//读数据

void Read_ADC16BitValue(void)

{

     uchar temp2=0;

     uint temp1=0;

     uint temp2=0;

        while(DRDY==1);

        WriteToReg_ADC(0x38);

        while(DRDY==1);

        temp1=Read_Byte_SPI();

        temp2=Read_Byte_SPI();

        temp1=(temp1<<8)|temp2;

}

MAIN ()

{

CS_1;

PORTB.1=0; //复位

delay_ms(400);

PORTB.1=1;

CS_0;      //片选

delay_ms(400);

ADC_Init();

while (DRDY==1);

WHILE(1)

{主循环程序}

}

网友:
AD7705假的不是一般的多,但都能用……

网友(2012-09-28):
之前采用的都是白色那个,后来用的就是刻字的那个了,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2013-04-09):
mark,明天参考

网友:
运放假很常见,AD还是第一次听到。
请谁分析一下为什么假?是翻新,还是拿低分辨率的充,还是根本就是抄的晶片?

网友(2013-12-17):
管脚做限流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