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步进电机驱动芯片

楼主(2007-06-27):
请问各位大虾,我需要一款(或者组合)步进电机驱动,要求是能够进行1024细分,驱动电压能够达到48V,我听说过LM331,L298+LM297,不知道是否满足这个要求,如果满足,需要通过什么方式进行细分?谢谢。

或者有其他比较方便的方案,也请推荐下,谢谢。

网友:
驱动芯片好像没有这么高的细分的啊,allego的驱动芯片还不错,不过细分就是少了点,搂住要这么高细分的恐怕难找,现成的驱动器我也很少见有这么高细分的,通常有64,128细分的

楼主:
我用的IM483,是256/255细分的.如果需要细分的话,请问下通常是如何处理啊?PWM?还是其他?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