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评报告]ICCV7 EEPROM读写库函数 存在安全隐患

楼主(2007-06-29):
测评平台:ICCV7.00 - ICCV7.13A

芯片型号:M48 / 88 / 168

安全隐患类型:库函数编译错误、读写时序、高频稳定性(高于16M)

症状:

     1、ATMega48/88/168使用ICCv7时无法正常使用EEPROM.h中提供的函数。按照官方的解释,这是由于构建“.a”文件时编译出错导致的。解决方法是,删除“#include "eeprom.h"”。直接通过ICC提供的库函数源程序(加密的压缩包,密码自己猜!)来使用。

     2、EEPROM.h提供的读写函数均无法在高于16M时保证可靠读写,因为其读写时序并不严格(详情查阅Datasheet,少了一个关键寄存器标志位的检测)。解决方案:自己编写读写函数,或者修改原有的库函数代码。

网友:
俺很奇怪,MEGA48的手册上讲,当内部RC OSC的频率高于8.8M后,EEPROM的读写就可能异常.

WHY?

难道是MCU OSC频率的改变影响了EEPROM的那个3.6MS的写定时?

或者是影响了SCL/SDA的信号建立时间?

了解原因的不妨给分析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