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G金斯顿SD卡,连_发CMD0命令都通不过!其他的卡我都能正常驱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06-30):
卡是好的!能放进读卡器正常读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初始化发CMD0 ,1G金斯顿SD卡老是失败,起他卡可以的! 软SPI和硬SPI我都试过了! 软SPI也把速度调得很慢了!

网友:
试试加10K的上拉电阻。

楼主:
这个已经解决了!是程序问题!

网友:
hoguowi

说一下原因嘛,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先谢谢拉

网友(2008-07-17):
LZ,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问题呢?恳请指点一二,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网友:
估计是延迟时序问题!!

网友:
我还真的遇到这个问题了
别的卡可以
金士顿的就是不行
有点搞笑

网友(2009-04-18):
请问楼主过去这么久了,遇到同样问题的人很多,能不能说下你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应当时 CMD0 之前的74个时钟脉冲不够!!

而且,初始化的时候,要多运行几次,因为有些时候,一次初始化确实不能通过!!

网友:
不是这个原因,我是发送了200个时钟,然后发送CMD0,刚才按照你的说法,多发了几次,还是不行

网友:
就金士顿的卡不行,又找不到金士顿的SD手册,不知道谁有发份好吗?

网友(2009-08-21):
解决了就说说吗

网友(2011-11-14):
LZ不厚道啊,我现在正为这事愁得抓狂

32M的TOSHIBA卡好用,2GB的Panasonic时好时坏,换上2GB的SanDisk完全不行。。。。

SanDisk就是死在cmd0处。。。

网友(2013-01-16):
说半不说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