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7-06-30):
问些菜的问题,大家不要笑话,谢谢大家答复

我手头有一个常州亚美柯的宝马步进电机,型号57BYGH803.还有一个步进电机驱动器型号DL-023MDC.电机是两组线,每组三根,不知道电机是两相的还是四相的,两相和四相有什么区分,怎么区分啊.

步进电机驱动器给的连线图将每组中间的抽头悬空不接,不知道这样连线有什么不妥或着说损失了什么功能.这块步进电机驱动器可以设细分数(2,4,8,16,32,64),不知道57BYGH803步进电机支持细分不,还有细分是由电机决定的,还是由步进电机驱动器决定的?

单脉冲模式和双脉冲模式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有单和双之分,在这里我是不是用单脉冲模式就可以了.

说明书上说脉冲宽度大于等于2US就可以了,那按占空比为50%的脉冲计算,理论上脉冲频率是不是可以达到250KHz,但步进电机可以响应吗,步进电机一般最高频率是多少啊

楼主:
还有个问题共阳接法驱动器和共阴接法驱动器有什么区别,怎么区分

网友:
我也刚刚知道:你这电机是两相带中间抽头的。

你在BAIDU搜一下,能找到一些资料。

楼主:
阿莫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