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8欧 0.5w的小喇叭声音多大?

楼主(2007-07-02):
准备学习模拟电路,搭了个简单的功放电路来驱动0.5w的小嗽叭,声音很小。

   请教各位   0.5w嗽叭声音到底有多大?
-----此内容被kaiwenavr于2007-07-02,18:47:58编辑过

网友:
已经很大了 跟广播一样大

网友:
估计是功放没有做好。

楼主:
看来是功放没做好,

我做的功放声音和耳机差不多.

网友:
小半导体的喇叭还不到0,25w已经很响亮清楚了

网友:
要想喇叭响,注意以下几个地方:

1、喇叭的直接尽量大。

2、功放的功率要够。

3、喇叭要加谐振腔,否则喇叭直接裸露,声音肯定不会大。

网友:
3楼的正解,偶发现用一个一次性的纸杯把喇叭套主比裸露时候声音大很多

网友(2012-12-15):
我用PWM加8050做开关管驱动 直径3CM,8欧0.5W的喇叭,厚度不到0.5CM,声音就和耳机一样小,贴在纸杯后就好点但是也只能在1M外听见,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电流21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