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多少人把ARM当成普通单片机使用,而不是来跑操作系统

楼主(2007-07-03):
请问,有多少人把ARM当成普通单片机使用,而不是来跑操作系统

楼主:
我看很多公司做的GPRS GPS都是用的ARM,小ARM,用来跑操作系统肯定是不够的(应为底层驱动程序很大,比如用不带TCPIP协议的TC35模块做GPRS上网)

网友:
跑ucOS算不算?

网友:
呵呵

我喜欢看单片机裸跑

正在尝试......

网友:
ARM就不是普通单片机??? 别说ARM7, 安凯的MP4方案(使用ARM9),也是不用操作系统的. 使用命令堆叠软件架构. 效率N好. 操作系统效率不高,占用资源也大.

楼主:
算,我是说没有跑任何操作系统的

网友:
应该有很多人,因为现在的人都很浮躁~

楼主:
我是看ARM的性价比比较好速度也快,资源多,与其用一个AVR的M2560还不如用ARM呢

网友:
什么叫操作系统?自己写的系统是不是不叫操作系统?是不是只有移植别人的操作系统的才叫使用了操作系统啊?

网友:
偶用过 几次 ARM7  都是 裸奔  的 。 不带MMU 的跑操作系统是不是有点 得不偿失?

网友:
国内的 ARM 技术太泛滥了,都是被卖开发板的给搞起来的,太浮躁了

以为买个板,跑个系统,就会用ARM了,想得太简单了。

或者是用ARM 跑跑LED灯或数码管、时钟等,真的太垃圾了,都是鸡肋。

技术是无底的,精通一个行业就已经很强了,所以没那么多的经历去学 ARM、FPGA、CPLD等

前天碰到一个朋友,动不动就说他在公司是搞搞FPGA、CPLD 、上位机等的,我在怀疑他到底有做多少底层的开发还是个问题,听起来好象很强悍的样子~~~ 比学历是输给他,比能力才不认为会输给他呢!!!

不过我们OURAVR 卖的那款 ARM AT 7S64 的学习板的性价比是很高的,只是苦于我没精力再去学ARM,不然也买块学习下了。

网友:
我的第一个ARM的项目用的是LPC2132,也没用操作系统..用的是状态机的执行方式.但程序中有许多查询等待事件发生或时间的状态,查询的事件没发生或时间没有到时转而执行其它处理,所以程序仍有一定的并发执行能力.

网友:
什么叫操作系统?自己写的系统是不是不叫操作系统?是不是只有移植别人的操作系统的才叫使用了操作系统啊?

-------------------------------------------------------------------------

现在好像跑操作系统就很强了,还不是跑别人写的东西,自己只不过是写写应用程序罢了。这有什么难的。

网友:
操作系统的好处在于应用与设备无关,就像在win下面用VB,VC写程序不必去关心寄存器,定时器,IO等外部设备,只要关心核心算法和应用就可以了。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说ARM这个东西是为操作系统而生的,它可以使一个产品更易于分层,分模块,更利于工程化。当然,任何一种处理器,包括x86,我们都可以用汇编些个程序在上面飞奔,我就曾见过一本书教人家用Debug在PC机上写自己的操作系统,呵呵,都是骨灰级的牛人,惭愧!个人认为,在8位机上跑操作系统,研究性质多于实际应用,如果32位单片机系统资源充足,对人机界面要求比较高,还是建议上个操作系统好;如果只是运算量大,对界面没有要求,当8位机开发就可以了。

网友:
个人觉得玩ARM不跑OS很累。。。

搞懂OS后玩ARM,简直是比单片机还简单。。。

楼主:
我是用ARM来做运算,和控制,32位肯定比8位算的快,而且产品的招标文件要求用16位以上的单片机,

网友:
我是用ARM来做运算,和控制,32位肯定比8位算的快,而且产品的招标文件要求用16位以上的单片机,

=================

这个招标文件真是RZ得很啊。

网友:
呵呵,楼上看样子是没做过标,比这个更蠢的见多了。

其实目的只有一个,抬高造价,好吃回扣。。。。。

网友:
arm的执行效率比一些32位的mcu并不强啊,主要是开放性好,大家都在做。

arm7的速度也就比8位,16位的单片机稍微强点而已。

有些项目在arm上裸奔都不能保证功能能不能实现,怎么还敢引进操作系统来害自己啊。

楼主:
arm是流水线结构,32位的单片机,怎么只比8位,16位的单片机稍微强点而已呢?

有些项目在arm上裸奔都不能保证功能能不能实现,怎么还敢引进操作系统来害自己啊,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的一个项目就是ARM7裸跑,没办法,需要极高的实时性,想跑都没法。用它只是因为速度问题。

网友:
ARM跑操作系统效果是很好的,我前一段时间用AT9126SAM ARM9做的MP4,底层的东西是人家写好的(操作系统,GUI,USB),我只是在上面修改应用;如果没有操作系统这个系统运行起来就比较麻烦,可是操作系统和GUI人家公司都打包了,我本来想学学操作系统的也没有办法了!!

网友:
赚钱不要高科技!

网友:
如果做点实时性要求不高的话随便你跑什么系统。但是万一来点运算量大,速度要求高的话怎么办。比如说运动控制时用来控制电动机的。要求插补算法,频率输出。怎么跑操作系统?

网友:
我的感觉,ARM相当于一个企业,操作系统相当于企业的管理调度层。

企业小的话(小型项目,或是功能单一,针对性强的项目)根本不需要管理层(即操作系统),如果加上的话,反而降低效率,处理一个小的问题也要管理层介入,麻烦。

企业大的话(即大的项目)必须要管理层(即操作系统),这样有几个好处,1资源共享,2资源调配合理,3管理度透明很容易发现问题解决问题,4即便有某一部分出现了问题,也不会对整体出现致命的麻烦,5通用性强。

现在大的企业所采用的ISO等新型的企业管理模式,跟操作系统很相像。部门与部门之间沟通,采用类似窗口的沟通方式,有点儿像API。企业管理对于外界是透明的,外界可以很好的与企业沟通。(操作系统开发产品,可以很好的与外界扩展)

所以做什么样的项目,采用什么方式对待,不能华而不实!!!

网友:
【24楼】 wangyu49   说得太精彩了~~~!!!

楼主:
如果不跑操作系统,那就好搞多了,就和其他单片机差别不大了

网友:
搞过多年单片机项目了,没玩过操作系统,到现在还不知道操作系统跟应用程序怎么搞在一起

网友:
高端ARM7可以跑LINUX ,带内存分业管理机制的可以跑WIN 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