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和ZigBee的第1次亲密接触与感受

楼主(2007-07-03):
最近被吴教授忽悠地对ZigBee有了些兴趣,更被那"倒塌"一词的"缔造者"的一番倒塌,

决定玩玩ZigBee.

刚好吴教授买的开发套件也到了,这两天也就走火入魔了~~~

还是农民的习惯---说明书都没看就"黑编"~~~

终于"看懂了说明"~~~再将程序告诉的关系对着说明书---倒~~~

在家里测试了下距离:

收发端都加天线,直线距离在10米以上,拐弯隔墙就不行了.

发送端加天线,接收端不加天线,约5米左右.

发送端不加天线,接收端加天线,约9米左右.

收发端都不加天线,直线距离在2米以内.

准备对ZigBee的协议研究研究,估计这不是菜农的强项~~~

但愿俺能搞定它~~~也赶赶时髦,跟跟潮流~~~

感觉不错的ZigBee夜校视听网站

网友:
菜农你的串口还没倒塌呢,又倒塌ZigBee,不过无线的对设备要求比较高吧?

网友:
火星来的吗 ?  说的话偶都听不懂?   倒塌是什么意思 ?

网友:
菜农的贴得顶!~

网友:
此人由于太强了,满脑子全是"菜"!

楼主:
哈哈~~~串口已经倒塌~~~

串口控件HotComm使用说明(草稿未完)

“倒塌”一词的来历及菜农受骗的过程

“倒塌”一词的来历及菜农受骗的过程

引用 网友A: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举报该贴

虽然年近半百,但玩心不变.

在网上发帖经常使用"晕倒了","我晕","我倒"等字眼.

有次在朋友(甘肃天水人)家上网发帖,看到我使用的字眼,说这太过时了,

现在流行"倒塌"...

其人文采了得,在超女流行期间,做了篇"超女与妓女"的大作,还激_情地朗读给

我们几个朋友...最激_情时真是"满嘴喷水"~~~菜农等甘拜下风...

但我们还是规劝其不要发表,免得引火烧身...

鉴于对其的崇拜,故信其"倒塌"是"时髦"的词语...

可是用了几个月再上网查"倒塌",竟然都是"楼宇倒塌"之类...根本就不"流行"!!!

我真是倒塌了!!!再问他时,回答:"我晕~~~"

网友:
菜农呀,你的串口控件在哪里下载呀?找来找去找不到呀

网友:
有人将ZigBee 翻译成「紫蜂」,为无线个人区域网路(Wireless

Personal Area Networks, WPAN)的标准之一,已于 2005 年6 月27

日 公布。除了逻辑链路控制(Logic Link Control, LLC)层、媒介存

取控制(Media Access Control, MAC)层,与实体(Physical, PHY)层

使用2003 年10 月公布的IEEE 802.15.4标准外,ZigBee 标准中共订

定应用层与网路层(Network Layer)的标准,及MAC、应用层与网路层

的安全加密服务标准。

WPAN 的传输范围比无线区域网路(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s,

WLAN)较小,目前常听到的WPAN 技术有三种主要公开的标准,即蓝

芽、WiMedia,与ZigBee,其标准组织与IEEE802 国际标准订定组织

密切合作。前述三种WPAN 标准分别相当于IEEE802.15.1、IEEE802.

15.3a 与IEEE802.15.4。此公开的网路标准所订定范围与IEEE 标准

工作群所订定范围的关系,可自图1 的ZigBee 与IEEE802.15.4 的分

层式网路结构来说明,即IEEE802.15.4 负责订定WPAN 协议中的LLC

、MAC 与PHY 标准,而ZigBee 运用此三底层来发展网路层与应用层

等。

在此三种WPAN 标准中,目前蓝芽主要应用于短距离无线语音传输;

WiMedia 主要应用方向为短距离无线多媒体传输;而ZigBee 较适用

于低耗电与低数据量的短距离无线传输,ZigBee 的主要杀手级应用

包括家庭自动化与大楼自动化的无线感测器与控制器,例如无线读表

(Wireless Meter Reading)系统、无线感测器网路等。以下以ZigBee

来代表图1 中自PHY 至应用层的标准通称。

ZigBee 网路架构支持多种型态

ZigBee 提供三种资料传输率,即在800MHz 频道的20kbps、在900MHz

频道的40kbps,与在2.4GHz 频道的250kbps。此三种ZigBee 频带的

中心频率与频道数,为使用于欧洲的868MHz 单一频道、使用于美洲

的915MHz 含10 个频道,及通用于全球的2.45GHz 含16 个频道。

ZigBee 使用16bit 短定址与64bit 扩充定址。

ZigBee 最大可支援254 个元件联网通讯。

在多重接入方面,ZigBee 采用具避免碰撞的载频侦测(Carrier

Sense Multiple Access-Collision Avoidance, CSMA-CA)与保证时

槽(Guaranteed Time Slots, GTS)两种模式,其中GTS 类似预留的时

域多重接入(Tim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TDMA)。在GTS 模式

下,欲通讯的ZigBee 元件或装置可不用经过CSMA-CA中的随机竞争机

制,即可取得频道的接入使用权,这对紧急讯息传递的状况特别有

用,例如配有ZigBee 的警报感测元件。

为了考虑ZigBee 产品的多元化与价格,在ZigBeee 网路架构中,可

存在两种装置,即具完整功能的元件(Full-Function Device, FDD)

与减化功能的元件(Reduced-Function Device, RFD)。其中FFD 的软

硬体配备可做为整个WPAN 的网路协调器(Coordinator),或ZigBee

丛集(Cluster)的网路协调器,或一般元件。FFD 可和RFD、FFD

沟通,而RFD 只可与FFD 沟通,因此RFD 可以最少的软硬体资源与记

忆体来实现。

ZigBee 网路架构支持点对点与星形型态,星形型态也可以是树状型

态。在星形WPAN 型态中,FFD 网路协调器做为控制器,负责启动或

终止ZigBee 元件间的通讯,并且负责选定某些主要WPAN 参数,同时

也担任网内元件间路由(Route)的功能;星形型态特别适合有中心控

制器的家庭或建筑物自动化网路应用。点对点型态可以是网状(Mesh)

型态。点对点WPAN 型态中,任一ZigBee 元件可不必透过网路协调

器,而直接和传输范畴内的任一ZigBee 元件通讯。点对点型态特别

适合于无线网路感测器应用,且可以实现具多跃式(Multihop)的随意

网路(AdHoc Networks)或网状网路(Mesh Networks)。在树状或网状

型态中,可藉ZigBee路由器扩充网路的范围。

实体层围绕收发器工作

ZigBee 实体层使用的频带为868~868.6MHz、902~928MHz,与2400

~2483.5MHz皆不须要使用执照。在此三个频带上,共有27 个频道。

实体层的主要工作是要启动与关闭无线传输接收器、传输与接收资

料、使用频道的选择、在目前频道上做讯号能量侦测、数据调变传输

与接收解调、频道无占用评估(CCA),与针对接收的封包执行链路品

质指示(LQI)。ZigBee 实体层的时框(Frame)格式如图3 所示,其中

SHR 代表同步头端(Synchronization Header),SFD 代表时框启始端

(Start-of-frame Delimiter),PHR 代表实体层头端(PHY Header),

PSDU 代表实体层服务协议数据单元(PHY Service Data Unit),而前

言是做为同步使用。实体层中除了有标准化的协议结构外,其数位调

变与展频方法如下所述。

对于2.4GHz 频带,数据调变使用脉波整型后的Offset

QPSK(Pulse-Shaped O-QPSK)与正交展频编码,其展频片码(Chip)率

为2Mchips/s,共有16 个正交展频序列。此2.4GHz 频带调变与展频

关系如图4 所示,其中二位元的数据先经过位元到符码元

(Bit-to-Symbol)转换,在经过符码元到片码转换,尔后再输入至

Pulse-Shaped O-QPSK 调变器(O-QPSK Mod)完成展频与调变的动作。

对于868/915MHz 频带,数据调变使用BPSK 与15-Chip m-Sequence

展频差动编码,其片码率为0.3Mchips/s,共有2 个展频序列。此

868/915MHz 频带调变与展频关系如图5 所示,其中二位元的数据先

经过差动编码器(Differential Encoder)编码,在经过位元到片码转

换,尔后再输入至BPSK 调变器(BPSK Mod),完成展频与调变的动

作。图5 中的差动编码器可以一互斥和(Exclusive-Or)电路来实现。

图6 归纳ZigBee 在不同频带的数据调变与传输率,可看出传输位元

率以2.4GHz频带的ZigBee 最高。但因为电磁波的特性关系,2.4GHz

频带的讯号较868/915MHz频带的讯号传输距离短。

在上述的2.4GHz 频带数据调变中,Pulse-Shaped O-QPSK 相当于最

小移频键控(Minimum-Shift Keying, MSK),其所使用的脉冲(Pulse)

如下式:

(详细公式请见新通讯60 期2 月号)其中为展频的一个片码时间长。

而在上述的868/ 915M Hz 频带数据调变中,使用下列的Raised

Cosine Pulse来代表基频上每一片码位元:

(详细公式请见新通讯60 期2 月号)

ZigBee PHY层调变的精确度是由误差向量大小(EVM)来决定。在1000

个片码中,EVM 必须小于35%。另外,ZigBee 传输器必须能传输小至

-3dBm 的能量。为了降低ZigBee 元件间的干扰,ZigBee 传输器须在

可接收到的条件下,传输较小的能量。

ZigBee MAC 提供可靠链路

此MAC 层的功能是提供两MAC 同侪个体间一可靠的链路。ZigBee MAC

的主要工作为支援通讯链路的连结与断线,产生网路协调器元件的指

标(Beacon)信讯号,使指标讯号同步,运用CSMA-CA,及处理与维护

GTS。此外,MAC 的加密子层可支援通讯加密功能。

MAC 的多从存取协议有三种不同的模式,即为时槽式(Slotted

CSMA-CA)模式、非时槽式(Unslotted CSMA-CA)模式,与GTS 模式,

其中GTS 主要用于紧急情境或周期性讯号的传递。MAC 使用四类时框

格式,即指标时框、数据时框、确认(ACK)时框,与指令(Command)时

框。在使用指标时框与ACK 时框情况下不运用CSMA-CA。

MAC 可选用如图7 与图8 所示的超时框(Superframe)结构,图7 是没

有GTS 的情况,在此情况下所有时槽皆须经过竞争取得使用权;而图

8 是有GTS 的情况。超时框的格式是由网路协调器所定义,一超时框

分成16 等分的时槽,由指标时框启始与结束。

在星状WPAN 有使用指标的网路中,当有ZigBee 元件要传输数据予网

路协调器时,它会先侦测网路的指标。若元件侦测到指标,它会与超

时框同步动作,同步达到后,ZigBee 元件会启动时槽式以传输数据

予网路协调器。在不使用指标的网路中,当有ZigBee 元件要传输数

据予网路协调器时,它会启动非时槽式以传输数据予网路协调器。在

以上的数据传送后,当网路协调器收到数据封包,会回传ACK 予

ZigBee 元件。当网路协调器有数据要传输予ZigBee 元件时,也类似

前述的协议程序。

在点对点WPAN 中,若ZigBee 元件要传输数据予其他ZigBee 元件,

必须周期性地侦测接收讯号,并运用非时槽式来获得频道使用权,或

是取得元件间的同步。

一般MAC 的时框格式如图9 所示,其中MHR 表示MAC 头端,而MFR 表

示MAC 尾端。MHR 是包含时框控制栏(Frame Control),序列号

(Sequence Number),目标ZigBee元件身份证件(Destination ID),

目标ZigBee 元件地址(Destination Address),传输端ZigBee 元件

ID(Source ID),与传输端ZigBee 元件地址(Source Address)。

网路层包括NLDE 与NLMEZigBee 网路层分为两个部分,即网路层数据

部分(Network Layer Data Entity,NLDE)与网路层管理部分(Network

Layer Management Entity, NLME)。NLDE 负责产生网路层协议数据

(Network Level PDU)与传输所需的路由。而NLME 工作包括负责设定

ZigBee 元件成为网路协调器,或加入或离开已存在的PAN,启动WPAN

定址,发现临近ZigBee 元件,寻找路由路径,与MAC 接收启动控

制。

ZigBee 网路层时框格式如图10 所示,主要包括网路头端(NWK

Header)与网路负载(NWK Payload)。网路头端中的半径栏定义网路负

载中数据允许传输的范围,若一ZigBee 元件接到此时框,即将

Radius 值减一,若Radius 值减至零则到达传输的最大范围。所有

ZigBee 元件网路层须提供加入与离开WPAN 的功能。而ZigBee 网路

协调器与路由器须提供下列功能:接受来自MAC 或应用层的指令以允

许其他元件加入与离开WPAN、指定网路逻辑地址,与维护临近ZigBee

元件的列表。

另外,网路层也负责ZigBee 传输元件与目标元件间的路径与路由寻

找功能。应用层藉由寻问启动发现程序以寻找周边元件ZigBee 应用

层目前只定义编号1~240 的240 个元件,而241~254 则是保留予未

来使用。另外,编号0 与编号255 是给予其他介面使用。ZigBee 应

用层的通讯基础是由ZigBee 产品供应商发展的类别(Profile)所构

成,某一类别提供对ZigBee 特定应用技术需求的解决方案。类别是

有关启动ZigBee 元件应用的共通讯息、讯息格式,与处理动作的协

定,用以产生相互运作的分散式应用,其中包括不同元件间指令传

送、数据要求,及处理指令与要求。ZigBee 元件Cluster是由8bit

Cluster ID 所辨认,在一类别中Cluster ID 是唯一的。

ZigBee 应用层主要是透过应用层支援子层(APS)与网路层沟通。在

APS 中有APS数据个体(APSDE)与APS 控管个体(APSME)两个软体模

组。其中APSDE 提供同一WPAN 中不同元件间的数据传输服务,而

APSME 则提供元件间发现(Discovery)与连系(Binding)服务,并且

APSME 也维护一称为APS 资讯基础(APS Information Base, AIB)的

物件数据库。

ZigBee 元件藉着送出寻问(Query)启动发现程序(Discovery

Process)来寻找周边其他的ZigBee 元件(Device Discovery),与这

些元件提供的服务(Service Discovery)。ZigBee 应用层使用两种

Device Discovery要求格式:即16-bit IEEE地址要求与64-bitI NWK

地址要求。其中IEEE 地址要求是在已知NWK 地址下,以单传

(Unicast)送出,而NWK 地址要求是将IEEE 地址置于封包的数据负载

中以广播(Broadcast)方式送出。对应于发现要求讯息,依据要求讯

息与被要求元件角色特性,可能有不同的回应。若为ZigBee 一般元

件,回应相关的IEEE 或NWK地址;若为ZigBee 网路协调器或路由

器,则回应网路协调器或路由器本身的IEEE或NWK 地址,及其他与网

路协调器或路由器联结的元件IEEE 或NWK 地址。而Service

Discovery提供ZigBee 元件以决定其他ZigBee 元件所供应的服务,

其所对应的回应种类与方式与Device Discovery 类似,亦分为单传

与广播,但询问形式与回应内容不同。

ZigBee 应用层亦提供元件间的连系功能,即在互补的应用元件间产

生逻辑连动,此连动记录在一连系表中,这对于有相互关系的控制元

件或感测器特别有用。

在完成Device Discovery与Service Discovery后,ZigBee 元件间可

建立关联,并且开始传送指令到特定的ZigBee 地址。在定址方面有

三种方式,即直接定址、间接定址,与广播定址。ZigBee 主控元件

自Device Discovery 与Service Discovery 取得目的地元件的地址

与Cluster ID,可使用直接定址。在ZigBee网路协调器连系资料表中

有直接定址的记录,可使用APSDE 透过连系来做间接定址,这对欲节

省能量与记忆体的简易型感测元件特别有用。另外,可使用广播定址

将应用广播给所有元件,在此状况中,目的地的地址是16bit 网路广

播地址且须设定APS 时框中的广播旗标。

在应用层中还有一个称为ZigBee 元件物件(ZigBee Device Object,

ZDO)的软体模组,做为应用物件、元件应用类别与APS 间的介面。

ZDO 位于应用架构与APS之间,负责启动APS、网路层与保密服务,及

负责组合来自使用者的设,定资讯以决定并执行发现、保密控管、网

路控管与连系。此介面亦提供应用层中有关元件发现、连系与保密功

能的定址管理。

标准与市场已起步WPAN 已是产业界与学术界的热门领域,ZigBee 省

能模式的通讯协议仍须作进一步设计,如减少工作负担周期,以使

ZigBee 元件大部分处于睡眠状态,但可以周期性侦测射频频道来决

定是否启动解调与接收电路,这将特别适用于无线控制器与感测器的

省能需求。目前市场上已有很多来自不同厂商成熟的ZigBee 晶片

组,如Chipcon、OKI、飞思卡尔等。ZigBee 晶片组的终极目标价为1

~2 美元。

若未来ZigBee 晶片组价格能够低于1 美元,那么甚至如键盘、滑

鼠、游戏控制板等无线使用者输入装置(Human Input Device)将也是

具潜力的ZigBee 市场。另一方面,IEEE802.15.4 工作群也正在制定

下一个具定位功能且更省能的低功秏与低资料传输率的WPAN 规格,

其工作小组称为IEEE802. 15.4a 。IEEE802.15.4a 中将订定新的PHY

层,运用超宽频(Ultra Wide Band, UWB)脉冲射频与啁啾展频技术

(Chirp Spread Spectrum)技术来做讯号调变与传输。预计于2006年

第二季完成IEEE802. 15.4a 规格制定。

网友:
最近也也想接触接触...所以搜索到该帖以顶之............

网友B:
我们用的一个ZigBee是工业模块,据说能传输2公里……未验证过。

串口进,串口出……貌似很简单。

波特率定为38400的时候,如果采用100ms传一个数据包(40个字节),偶尔有丢包现象……

非常不爽……

鉴定完毕……

网友:
串口进,串口出的能叫ZIGBEE模块?

傻孩子你该不是被人忽悠了吧

网友:
价格,对于ZigBee只关心价格,等他价格合适了俺就用

网友:
不,真的是ZigBee,当时为了使用方便,让厂家直接配置成串口进串口出的模式的。

没有被忽悠

1000多大洋呢!

网友:
能传2公里的就不叫zigbee了,注意zigbee是区域组网的,功率在10dbm以下。

网友(2008-01-17):
我也用过别人搞成串口的模块

网友:
现在串口模块大把的,用芯片开发的话,调试很困难,其它没什么的.

网友(2008-04-01):
我们用的一个ZigBee是工业模块,据说能传输2公里……未验证过。
串口进,串口出……貌似很简单。??

呵呵,有写么简单就好了,能传输两公里应该是经过路由的。
当时,人家做的好套件,是很简单,但当你参照那些协议,去理解那些协议栈的时候却不是那么简单的,两点互发,那样没什么大不了,N节点组网,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算法很重要。

我觉得网络这东西,很深奥。
实验室里有一师姐,整天就在看英文的论文,中国的大多无什么好的研究,都是参照外国的多,搞这块的也主要是仿真,不能说无用,在充分考虑能量消耗的情况下,算法的研究对提升网络的性能非常之有用。一些已经开源的协议栈代码所用的算法可能并不一定适合你的应用呢,或者不能充分发挥你产品所用环境,那就需要你去搞协议栈了。

我觉得网络+ARM 一定大有作为

网友(2008-05-08):
顶18楼的兄弟!

网友:
肯定是加了PA了,才能到2公里。玩程序都做好的模块没什么意思,还是好好研究一下ZIGBEE协议栈自己做程序比较有意思,前些时间在看ZIGBEE,但是因为本人网络知识缺乏看不懂呀^_^

网友(2009-04-01):
AT86RF230  在国内用的比较少  基本上全是ti公司的

网友:
ZigBee 传输距离有限```而且稳定性还不是很好(这是其中用ZigBee的客户说的)
    有兴趣可以看下 WIZ610wi 模块,如果是EVB板的话直接用做无线路由器了``

    "倒塌"没有 "崩溃"来的好听`````

网友:
楼上的无线路由器基于IEEE802.11,ZIGBEE基于IEEE802.15.4协议不同的

网友(2010-05-29):
就看见疯狂

网友:
传的慢,我实际测试CC2430 60ms内只能传一个80多有效用户数据的包,多了要分包,平均等效波特率低得很

网友(2012-07-16):
引用 网友B:
我们用的一个ZigBee是工业模块,据说能传输2公里……未验证过。

串口进,串口出……貌似很简单。

我测试的结果是,100ms通讯时间的话,100个得丢个3,4个,200ms通讯时间的话,500个得丢个3,4个,不过测试的不是很充分,只是有这么个概念,哎,非常不爽。

网友:
坐听经验谈

网友:
07年的帖子。

网友:
哈哈,距离有点短哦

网友(2013-12-23):
zigbee 口碑不怎么好,难道是协议栈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