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楼宇对讲多机通讯问题

楼主(2007-07-04):
使用单总线,半双工,怎样使单片机之间通讯距离达到800米

楼主:
只有一根通讯线,485要两根,芯片PIC16C57C,没有外围器件,只有2电阻

网友:
增加驱动,配合协议

楼主:
能不能说具体一点,谢谢

网友A(2012-12-08):
不小心挖了出来,不过看过一个用比较器的电路,一根线确实可以做到半双工,12V电平,不得不佩服电路巧妙

网友(2013-04-10):
引用 网友A:
不小心挖了出来,不过看过一个用比较器的电路,一根线确实可以做到半双工,12V电平,不得不佩服电路巧妙 ...

手头有个工程就是涉及到这个单线串口问题 能请教一下你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小心挖了出来,不过看过一个用比较器的电路,一根线确实可以做到半双工,12V电平,不得不佩服电路巧妙 ...

一个线做不到差分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线做不到差分信号

应该不是差分信号 我这边这个就是这与的单线半双工 能传输几百上千米的距离 是楼宇对讲联网线路

网友:
为了这个问题 真是头疼啊 不知道怎么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