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与单片机的区别,有那位大虾归纳过,能共享吗? 非常谢谢!

楼主(2007-07-05):
DSP与单片机的区别,有那位大虾归纳过,能共享吗? 非常谢谢!

网友:
DSP速度快点,适合做一些复杂的运算,具体的Google一下~

楼主:
谢谢the world,Google里都较简略.

网友:
DSP目前比较流行的是TI公司的。其实DSP也就是一个大的单片机,只是模块齐全,外设只是多,速度飞快(频率一般在50MHz至上GHz)。其他的嘛,一般化了。感觉有些DSP还不如AVR单片机,你比方说ATMega128拥有128KByte的Flash,还具有片内EEPROM,这个DSP比不上!但是DSP的告诉运算能力也是单片机所不能比拟的,比方说进行数字滤波器设计,运行一些对时间要求苛刻的高速算法等。

PS:DSP一般都比较贵哦。50RMB~100多RMB不等。

网友(2007-09-15):
我感觉,dsp 较单片机的区别就是dsp的功能比较多,外设比较多,特别是ti,2000,5000,6000等都是适合不同场合的,一般需要一些行业背景。属于专用型。

网友:
数学_运算比MCU快的多。

网友(2008-02-19):
在数字信号处理方面,DSP的速度应该是所有微控制器最快的!就TI的DSP来说,一个周期能完成16bit乘16bit数再加上一个32bit

网友:
打个从计算量权衡的比方:MCU要计算一幅图片中的某个参数,分辩率为1024*1024,MCU要逐点计算,需要1048576次才能绘制完成。而DSP则只需要1024次就行啦!

楼主:
DSP的运算速度就是快.7楼搞过FIR滤波吗?能否说说为什么要FIR滤波?怎样FIR滤波?有这方面的程序共享吗?谢谢!

网友:
我觉得DSP之所以运算速度快,是由于它是用硬件去实现软件的算法。有点像51没有硬件乘法器,所以乘运算比较慢,而AVR有硬件乘法器,算乘法就快多了。

楼主:
我觉得不仅仅如此.2812执行单周期指令几ns,51的基本上是us级,相差甚远.那16*16,32*32硬件乘法器当然是它的最大特征了.

网友:
DSP就是运算比一般单片机快,有硬件乘法器,同等价位功能没有单片机多

网友:
最近在看2407,有16路PWM,AVR可没有

网友(2009-03-03):
建议看看DSC PIC的16位单片机,性能肯定赶超240X系列的TI DSP

网友:
^_^,DSP适合于数字信号处理,控制能力稍差,而MCU适合于工业控制,不过其速度相对较低

网友:
dsp适合做浮点运算  MCU适合做控制  速度当然是dsp快  价钱当然是dsp贵咯 现在fpga也可以当dsp用  速度比dsp快  fpga可以并行处理  说的不对 大家轻轻砸

网友:
dsp做滤波器 FFT 视频或者语音处理这样咯

网友(2009-07-04):
现在的DSP应该不能只归结为数字信号处理器了,DSP完全具备单片机的功能,不管是TI的还是MICRCHIP的DSPIC还是飞思卡尔,都是如此,关键的问题就是价格了。

网友:
从使用方法来讲没有什么区别

楼主:
这帖子生命力真强.

网友:
如果不涉及复杂计算的话,是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会比使用MCU要复杂一点。

网友(2009-10-13):
为什么有些场合dsp与普通单片机共存,而且dsp是作为协处理器出现,既然dsp那么强悍,为什么就不让dsp多肩负一下任务,代替单片机的控制功能?例如一个系统只用一片dsp就搞定

网友:
要兼容高速与低速外设,程序设计上就比较麻烦。尤其当外设备多了。
很多时候,按照系统设计的思想,拆开更好。尤其是电力设备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