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布我的一个小项目,源码和一些照片,呵呵,记得加分哦

楼主(2007-07-05):
该项目做下来发现了一些问题,但不影响使用,可惜应用的数量就这一套,我做的一些东西都是很有针对性质的,还有一些其他的项目我将在以后陆续上传上来。

源码:mega64 + 12864LCD

照片:

网友:
楼主的东西做工精良,又大公无私精神可嘉,佩服!

楼主:
大公无私的话太惭愧了,我也是想与大伙分享分享,彼此共同进步。

我说一下上面的电路存在的缺陷:

1:电源部分,电源简单的采用了75M05,我的工作电源是24V,所以可想奇发热的情况了,这也是因个人的经验不足而造成的,我知道会发热但比想象的超出很多,解决方法:7805处加金属块连接到金属外壳,再在24V入口处加7812再次将压,发热情况到可以接受的程度了,以后在设计中会采用开关性DC-DC,比如说2596,34063之类的

2:硬件上,当初考虑的太多依靠硬件,使得需要使用M64,后来发觉只需要M16就足够了

3:软件很草的写完了,我写过不少菜单设置的程序,上面的菜单算一般,发觉这个菜单很不好写,代码往往比较多,想找出各个菜单的共同性却又发觉其相异性,不知道朋友们有何好的途径?

网友:
lz板子画的不错!

网友:
板子很靓呀,

谢谢下载学习。。。

网友:
楼主,左边的接插件叫啥名字?接多高电压?多大电流呀?多少钱呀?

楼主:
那个是上海一家公司生产的,具体的我也不知道叫什么,片间距2.5mm,应该是访WAGO的,WAGO的片价格应该在1块钱以上,质量应该是很好的,我这个便宜,但质量不好,0.3元/片,具体的电性参数不清楚,但用在我这个上面肯定是足够了

网友:
板子做的还好,代码还没来的及看,有空看看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虽然板子也不怎么样,但板子要比程序耐看多了……

网友:
不错

1、LCD是什么型号,看着视觉效果不错

2、LCD的接口固定方式不太利于大量生产,焊起来要有特殊的工艺指导

3、一般来讲12864的LCD的定位孔都是D2的,你的钉貌似不是D2的,还要扩孔么,机壳与LCD外壳相连容易出问题

4、机壳边上那三个黑的插件是什么,看着很酷

6、DC上确实需要改进

7、板子看起来很漂亮

8、应该把有些标识打上马赛克再传,比如:公司名称之类

网友:
4、机壳边上那三个黑的插件是什么,看着很酷

--应该是继电器

7、板子看起来很漂亮

--我觉得地线处理不够好

网友(2007-08-08):
show下我的地线哦!!!

网友:
是什么,CNC的控制板吗

网友:
work_find 您好,

  可以告诉一下联系您的方法吗,,我的QQ 626321971

网友:
好东西

不知道有原理图和PCB图没

很想知道PCB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protel 吗?

楼主:
今天才又看到大家的一些回复,谢谢各位

这个PCB是第一个版本,没有做过实验按照原理就设计了的,使用后出现了一些问题:

1:原有系统是AB相编码器解码后2倍频,后跳线更改为4倍频

2:闸门信号逻辑有误,后跳线更改了

PCB是DXP2004画的,PCB因为有错误,就不贴出了

网友:
LZ :128x64LCD 是什么驱动的,

网友(2009-12-04):
液晶漂亮啊 喜欢这种白色背光的  多少钱?

网友:
记号,楼主非常适合来我这里工作

网友:
电源可以这样处理,会比直接用LDO好一点

网友(2010-05-12):
work_find 您好
我的电话13903149071
交个朋友
想和您建立联系

网友:
work_find 您好
我的电话13903149071
交个朋友
想和您建立联系
QQ:370809806

网友:
楼主这个项目是做什么用的,图中还有光电放大器呀,是不是检测什么的仪器吧

网友:
这种 12864 我淘宝店 里有 NT7534的主控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1617dddb58dc1a5c8954259127e09dd4.htm

网友:
没原理图呀~

网友:
请问屏旁边的按钮开关是什么型号?

网友:
mega64 + 12864LCD

网友:
楼主可否上传原理图,谢谢。

网友(2012-10-10):
楼主用74HC74这个芯片来鉴相,不是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
因为74HC74锁存器在一相不动,另外一相在临界处抖动时,会计数。
意思是编码器的压轮,或者轴有微小的抖动量,抖动量小于一个脉冲,在其中一个脉冲的变化沿处左右摆动时,这种鉴相方法仍会计数。
有一个芯片叫做ST288,鉴相很准。

网友:
画得确实不错,很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