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热敏打印头的步进电机,它的引线是A,/A,B,/B,请问这种电机是怎么样控制的呀?

楼主(2007-07-09):
我有个热敏打印头的步进电机,它的引线是A,/A,B,/B,请问这种电机是怎么样控制的呀?

网友:
正转:A,/A --> /A,B --> B,/B --> /B,A 的顺序通电。

反转:A,/B --> /B,B --> B,/A --> /A,A 的顺序通电。

网友(2008-09-10):
还是不明白,中间是不是要加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