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ATmega128通用IO软件模拟SPI读取AT45DB041B的状态寄存器,总是0xFF,为什么?

楼主(2007-07-09):
程序如下:

#include <mega128.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F_Write                PORTD   //SPI port register

#define DF_Read                PIND    //Data PIN

#define DF_Direction_REG        DDRD    //Direction register

#define DF_CS_Write                PORTA        //SPI CS port register

#define DF_CS_Direction_REG        DDRA    //CS Direction register

#define SPI_DI_PIN                3        //DF_SI_PIN,MCU_SO_PIN

#define SPI_DO_PIN                2        //DF_SO_PIN,MCU_SI_PIN

#define SPI_CLK_PIN                 5        //DF_CLK_PIN,MCU_CLK_PIN

#define SPI_CS_PIN               3        //DF_CS_PIN

#define SPI_SI              DF_Write.SPI_DI_PIN

#define SPI_SO              DF_Read.SPI_DO_PIN

#define SPI_SCK             DF_Write.SPI_CLK_PIN

#define SPI_CS              DF_CS_Write.SPI_CS_PIN

void SPI_Port_Init(void)

{

   //Config ports

   DF_Direction_REG.SPI_DI_PIN=1;          //Set Pin DF_DI as Input, MCU pin as Output

   DF_Direction_REG.SPI_CLK_PIN=1;         //Set Pin DF_Clock as Input, MCU pin as Output

   DF_Direction_REG.SPI_DO_PIN=0;          //Set Pin DF_DO as Output, MCU pin as Input

   DF_CS_Direction_REG.SPI_CS_PIN=1;       //Set Pin DF_CS as Input,MCU pin as Output

   SPI_CS=1;                        //Set DF_Chip_Select to High, DATAFLASH Invalid.

}

unsigned char SPI_MCURead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rByte=0;

        for(i=0;i<8;i++)

        {

                SPI_SCK=0;

                SPI_SCK=1;

                rByte<<=1;

                rByte|=SPI_SO;

        }

        return rByte;

}

void SPI_MCUWriteByte(unsigned char wByte)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f((wByte<<i)&0x80){SPI_SI=1;}

                else{SPI_SI=0;}

                SPI_SCK=0;

                SPI_SCK=1;

        }

}

unsigned char AT45DB041B_StatusRegisterRead(void)

{

        unsigned char i;

        SPI_CS=0;

        SPI_MCUWriteByte(0x57);

        i=SPI_MCUReadByte();

        SPI_CS=1;

        return i;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status=0;

        SPI_Port_Init();

        status=AT45DB041B_StatusRegisterRead();

        while(1){}

}

大家帮忙看一下,为什么啊?

网友:
以前用硬件SPI时碰到过,好像是SPI模式3才能工作。建议看看SPI模式和时序!

楼主:
状态寄存器读出来应该是什么值?

是不是对于at45db41b来说,5位到2位固定的为0111 其他位就看情况了?

我按楼上的把操作码改成改为d7H  结果读出来还是0xff
-----此内容被weizhonghui于2007-07-10,09:30:57编辑过

网友(2008-06-23):
此问题有待高人指点,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头都大了。

网友(2008-07-28):
我可以读出状态码,但读产家ID的时候总是0XFF,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指点一下

//AT45DB041D-SPI-16.c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AT45DB041D-SPI-16.h"

/************************************************************
*AT45DB041D全局变量
************************************************************/
unsigned char Write_Buffer[264];
unsigned char Read_Buffer[264];
unsigned int Read_Buffer_Addr =0;
unsigned int Write_Buffer_Addr=0;
unsigned int Read_Buffer_Size =0;
unsigned int Write_Buffer_Size=0;
unsigned int Read_Page_Addr   =0;
unsigned int Write_Page_Addr  =0;
/************************************************************
*SPI宏定义
************************************************************/
#define  SPI_DDR             DDRB
#define  SPI_PORT            PORTB
#define  SPI_PIN              PINB
#define  SS              4
#define  SCK             7
#define  MOSI            5
#define  MISO            6
#define  RESET           3
/************************************************************
*AT45DB041D宏定义
*RST由硬件实现(接WatchDog的复位脚)
************************************************************/
#define  Enable_DFLASH()   SPI_PORT&=~(1<<SS)     //使能DataFlash
#define  Disable_DFLASH()  SPI_PORT|=(1<<SS)          //禁止DataFlash

/************************************************************
*Init SPI Port
************************************************************/
void SPI_Port_Init(void)
{
  SPI_DDR  |= ((1<<SS)|(1<<SCK)|(1<<MOSI));
  //SPI_DDR  &=~ (1<<MISO);
  SPI_PORT |= ((1<<SS)|(1<<SCK))|(1<<MOSI);
  //SPI_PORT &=~ ((1<<SCK)|(1<<MOSI));
  SPI_DDR|=(1<<RESET);
}
/************************************************************
*初始化SPI
************************************************************/
void SPI_Init(void)
{
  SPI_Port_Init();

  // SPI中断禁止, SPI使能, master模式, MSB 前,  SPI 模式 3, SCK频率Fcl/4
  SPCR |= (1<<SPE)|(1<<MSTR)|(1<<CPOL)|(1<<CPHA);//mode 3
  //SPSR |= (1<<SPI2X);
}
/************************************************************
*DataFlash Init
************************************************************/
void DataFlash_Init(void)
{
  SPI_Init();
}
/************************************************************
*SPI send a Byte
************************************************************/
void SPI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cData)
{
  SPDR = cData;                //write data
  while(!(SPSR & (1<<SPIF)));  //wait write ok
}
/************************************************************
*SPI Read char
************************************************************/
unsigned char SPI_Read_Byte(unsigned char cData)
{
  SPDR = cData;                //write data
  while(!(SPSR & (1<<SPIF)));  //wait receive ok
  return SPDR;                 //返回数据
}
/************************************************************

************************************************************/
unsigned char DF_Read_status_Register(void)
{
  unsigned char rData=0;
  Enable_DFLASH();

  SPI_Write_Byte(Status_Register_Opcode);//write opcode

  rData = SPI_Read_Byte(0x00);//read device's status
  rData = SPI_Read_Byte(0x00);//read device's status
  rData = SPI_Read_Byte(0x00);//read device's status
  rData = SPI_Read_Byte(0x00);//read device's status

  Disable_DFLASH();
  PORTA=rData;
  return rData;
}
/************************************************************
*check busy status
*返回1表示不忙,否则为忙
************************************************************/
void DF_Check_Busy_State(void)
{
  unsigned char state;
  while(1)
  {
     state=DF_Read_status_Register();
         if(state & 0x80) //读取的最高位0时器件忙
         break;
  }
  PORTA=state;
}
/************************************************************
*该函数为了测试该芯片有没有正常运行,正常会返回0X1F
************************************************************/
unsigned char DF_Manufacturer_and_Device_ID(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ID_Inf[4]={0,0,0,0};
  DF_Check_Busy_State();

  Enable_DFLASH();

  SPI_Write_Byte(Device_ID_Opcode);

  for(i=0;i<4;i++)
  {
    ID_Inf = SPI_Read_Byte(0);
  }
  for(i=0;i<4;i++)
  {
    ID_Inf = SPI_Read_Byte(0);
  }

  Disable_DFLASH();

  if(ID_Inf[0] == 0x1F)  return 1;//这里只判断产家ID

  PORTA=ID_Inf[0];
  return  0;
}
/************************************************************

************************************************************/
void main_delay(unsigned int n);
void DF_Reset(void)
{
  SPI_PORT&=~(1<<RESET);
  main_delay(10);
  SPI_PORT|=(1<<RESET);
  main_delay(10);
}
/************************************************************

************************************************************/
void main_delay(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j;
  for(i=0;i<n;i++)
  {
    for(j=0;j<255;j++)
        {
          asm("nop");
        }
  }
}
/************************************************************

************************************************************/
void main(void)
{
  main_delay(1000);
  DDRA =0XFF;
  PORTA=0X88;

  DataFlash_Init();
  DF_Reset();

  DF_Check_Busy_State();
  while(1)
  {
    DF_Manufacturer_and_Device_ID();
    main_delay(10);
  }
}

//AT45DB041D-SPI-16.h

#ifndef _AT45DB041D_H
#define _AT45DB041D_H

//设置Page Size的大小
//芯片默认为264 bytes
#define Page_Size_264   //如果有定义Page_Size_264则AT45DB041D全部Page Size为264计算,
                        //否则以256计算

//AT45DB041D有两个缓冲区Buffer1和Buffer2 (SRAM)

#define Buffer1       1
#define Buffer2       2
#define ReadBuffer    1
#define WriteBuffer   2

/******************************
*opcode-操作码
******************************/
#define Status_Register_Opcode   0xD7
#define Device_ID_Opcode         0x9F
//Read from buffer
//#define Read_Data_from_Buffer1  0xD4
#define Read_Data_from_Buffer1  0xD1   //lower frequency
//#define Read_Data_from_Buffer2  0xD6
#define Read_Data_from_Buffer2  0xD3   //lower frequency

//Write to buffer
#define Write_Data_to_Buffer1   0x84
#define Write_Data_to_Buffer2   0x87

//Read page to buffer
#define Read_Page_to_Buffer1   0x53
#define Read_Page_to_Buffer2   0x55

//Write buffer to page
#define Write_Buffer1_to_Page_whin_Erase   0x83
#define Write_Buffer2_to_Page_whin_Erase   0x86

//Continuous Array Read

//Page to Buffer Compare
#define Page_to_Buffer1_Compare   0x60
#define Page_to_Buffer2_Compare   0x61

#endif

网友(2009-10-03):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而且at45db041d的状态寄存器读出来始终为0,为什么?

网友(2010-01-12):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读出来的全是FF ,楼上的几位,有已经解决这个问题的人么?帮帮忙啊

网友(2010-07-15):
我也晕倒同样问题~~~~~~~~

网友:
怎么没有人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
我用硬件的SPI可以的。

网友(2010-12-03):
我也是读出全是0xff,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哪位高人给指点一下吧

网友:
SPI模式一定要和操作码对上,否则读出来的就不对!

网友(2011-04-28):
回复 楼主:

lz,你的at45db041 模拟弄出来了吗 ? 我也在弄 现在读出状态是0x80,不是ox9c啊,

网友:
有人能回答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不知道你现在at45dbflash  可调试好了,我状态一会儿读出来是0x80,一会儿是0x00,怎么回事

网友(2011-07-05):
还没有高手回答??

网友(2011-08-08):
我读出来的值全是0xff,不知道大家的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2014-03-03):
解决了没??

网友(2017-08-05):
1、检查硬件单片机配置
2、初始化有没有错
3、看看那个寄存器支持读吗
4、查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