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直流时,万用表、示波器及atmega内部的测量电压不同时,你相信谁?

楼主(2007-07-10):
我发现三个东西同时测5v的电压,会有不同的值,都不知道该相信谁了。我暂时是现在AVR内部的测量值(点start debugging 后,菜单debug里最下方有个jtag ice options,里面的status就可以看到精确到百分位的电压值了 )。

网友:
这个就要用几十万的设备了。(原因在这。因为相信钱)也就相信它的数据。

-----此内容被diannaoza于2007-07-10,20:50:51编辑过

-----此内容被diannaoza于2007-07-10,20:51:31编辑过

网友:
1、3位半数字电压表,20几元,测直流电压±0.5%;相当于11bitAD;

2、Tek的tds1000系列,5k~10k,测电压±2%;10~12bit;(请看说明书);

3、mega内部Ad,10bits,稳压源±0.5%(经校正可能达到的指标),综合后约可以达到±1%;

4、fluke的8508数字多用表,约150k,测量5V电压±0.0003%;

LZ可以从上面四个选择中得到结论。

网友:
http://www.hellocq.net/forum/showthread.php?mode=hybrid&t=139719

在这能找到你要的基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