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M2596-adj做了一个AVR用的电源,大家看看合格不?[附:示波器波形图]

楼主(2007-07-10):
是不是纹波有些大?如何进一步减小纹波呢? LM2596输出端已经用了一个470uF电解和一个47uF的钽电容。

楼主:
平时供电开关频率在60KHz左右,电流增大到数百mA后,频率上升到180KHz

网友: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输出加线性稳压。

我自制了一个简单的电源,可以将5V转换成±5V,就是采用这个方法,纹波只有几毫伏,可以给数字和模拟电路供电。

网友:
楼上的绝好主意!又提高了效率,又输出纯净,高,高!用低压差做第二级

网友:
高个屁,【2楼】纯粹是瞎扯蛋,线性稳压器内部误差放大器GBW也就1MHz,根本滤不掉这种尖峰。只能用无源器件隔离,不过楼主现在的已经够用了,不用再平滑啦。

网友:
我突然想到了万疯老师,不知为什么

网友:
我也感觉用线稳是不是可靠?有时间实测一下。

网友:
4楼】 marx ●█〓

有些粗口,但是实话,技术上不能含糊和随便附和!

网友:
【2楼】八成是用万用表测的纹波,所以不知道这种高频尖峰脉冲根本没有滤掉。【4楼】说的对,这种东西只能用电感电容一类的无源器件来滤,市面上的线性稳压IC都不行。

网友:
喂,这个性能已经很不错了吧?60mv的波纹还不满意?我做的实验用电脑的usb口供电,波纹怎么都超过100mv,avr也跑的好好的。

楼主用的rigol哪个型号?我的5102MAE即便是拿干电池去测,都有11mv的波纹哩。

网友(2009-03-29):
加个滤波器 效果很明显

网友:
如果是5V输出的话,Ripple+Noise应该小于50mV.